求助八木天线馈线怎么接

楼主(2021-12-21):
业余打算做个收音机 室外天线!     查了相关资料,现在只有 图2的 尺寸图纸!    现在我想请教一下前辈。

一,图1的八木天线,地面波的天线,就是这样接的, 天线尺寸比较小, 同轴馈线直接接两侧振子,
       也没有匹配器啥的, 这样接是否合理, 这个天线理论应输出是多少欧姆,是不是接匹配器更合理。

二,图2 这个是我查资料,打算做收音机室外天线的,查到了具体尺寸了, 它这个接法,是同轴线屏蔽层接振子的中间,
      中心信号线, 接一个瓷片电容, 在接一节和振子平行的小金属棒  然后和振子短接, 它这个接法,是不是直接匹配
      75Ω(50Ω)同轴线的,不需要接阻抗匹配器的!

三,图3  这个室外天线,以前的电视室外天线比较常见, 中间是个环型的,   这个是不是300欧阻抗,
       要接匹配器 才适合接同轴线的, 谢谢!

困惑,我打算自己做个室外天线,当然想简单,效果又好的, 图2的参数我都查到了, 但是图2,中心的信号线,
接个20PF的可调电容,然后接一段个金属杆,然后在和振子短接,(并且还可以调节短接位置)  这个我感觉有点麻烦,
我能不能按照图1那样接, 就是把振子中心断开,接上匹配器,接同轴线使用, 这样就不用调节了, 这样能不能达到好的效果 谢谢!

图2 馈线接线框内部

图2 馈线接线框内部

网友A:
图1是75欧对称式输出,而75欧同轴电缆是75欧不对称式输入,显然不匹配;图3是300欧对称式输出,直接75欧不对称电缆显然也不匹配。
不匹配链接时信号会有损失,但是信号足够强时也问题不大,如果要达到理想状态,那么可以在300欧折合振子天线的300欧端与75欧同轴输入端接“300对称/75不对称适配器”就可以了,这种匹配器多的是,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是75欧对称式输出,而75欧同轴电缆是75欧不对称式输入,显然不匹配;图3是300欧对称式输出,直接75欧不 ...

想请教一下 我理解的对不对

图一是 75欧对称输出, 要接匹配器不对称输出, 在接同轴电缆!

图2  是75欧  不对称输出, 可以直接接同轴电缆!(多可调 和一段铝管,就是调整为75欧输出,直接接同轴线)

图3是300欧 输出(也就是接扁平线)    若接75欧电器,  要接个匹配器最好!

若我自己做天线,   按图一做  应该要简单的多,  另外配个匹配器就可以了,是吧!

上图 3  个天线匹配好了,  效果怎么样, 是不是都差不多啊!

感谢  感谢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 我理解的对不对

图一是 75欧对称输出, 要接匹配器不对称输出, 在接同轴电缆!

因为有现成的300平衡/75不平衡匹配器,所以图3 最方便,天线赠益(功率)也是图3最大。
1或2都是半波的较低增益的,而且75平衡/75不平衡匹配器没有现成的成品可选~图2的结构也无法确认啥时候最佳~不像电流电压有万用表准确测量,天线的匹配状况非专业仪器是无从测试的,所以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现成的300平衡/75不平衡匹配器,所以图3 最方便,天线赠益(功率)也是图3最大。
1或2都是半波的 ...

图3的尺寸  我能不能直接按图一的尺寸  弯过来!    比如单振子1米   我能不能弯个那个圆振子    也是1米的!尺寸这样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3的尺寸  我能不能直接按图一的尺寸  弯过来!    比如单振子1米   我能不能弯个那个圆振子    也是1米 ...

图3是半波折合振子天线,如图其长度等于信号的半波长,所以围成的天线对应的信号波长就变为原来的2分之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