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变压器14.5V怎么找?

楼主(2021-12-21):
从坏的电瓶充电器里面拆的变压器,现在直流30V有,在板子上测得交流9.5V有、16V有,唯独找不到14.5V,怎么能找到?

网友:
标签上看14.5V是10A,肯定是那几根粗线啦

网友:
请勿一贴多发!

网友:
先测变压器的输出线是哪几条一组,在分别测

网友A:
最粗的4条线,蓝色-灰色(2组)即14.5V~

你发相同的帖5个,最好不要刷屏

网友B:
每个 电压前边的英文  是 线颜色简写

楼主:
第一次发帖,有点紧张烦请版主给删掉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粗的4条线,蓝色-灰色(2组)即14.5V~

你发相同的帖5个,最好不要刷屏

嗯,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 电压前边的英文  是 线颜色简写

嗯,知道了,我再试试,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知道了,我再试试,谢谢回复

玩电还是要懂点常识,14.5V是双电压的绕组,10A,那肯定是粗线了。

网友:
BLU:蓝色,BRO:棕色

网友:
英文写得清清楚楚:蓝---棕。

网友C:
2×14.5v为两组蓝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4.5v为两组蓝棕线

我剪线之前按照你们大家的意见测量的找到了14.5,可是剪了线之后在测量怎么一蓝一灰又变成16V多了?真搞不懂,后来又按照原来接法接回去,同样都是16V多了,找不到14.5了,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本身变压器不好了呢?

网友D:
先确定市电电压再说,现在的市电电压多是230V以上,还要考虑带载压降,所以,次级电压高些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市电电压再说,现在的市电电压多是230V以上,还要考虑带载压降,所以,次级电压高些是正常的,

哦,那我测测输入电压,再量量实际带载电压,谢谢

网友:
两根颜色一样的粗线就是14.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