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60导出文件的个数

楼主(2021-12-21):
以前导出光绘文件都是7个文件(加上钻孔数据是8个),今天能选上都选,成了8个文件;
以前只能选7个,今天可以选8个了,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有贴片元件的原因啊?

网友A:
多了最下面那个,顶层贴片**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最下面那个,顶层贴片**层

这8个文件是正常的是吗?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我的理解是你在那一个层面上画了,后面就会产生那个选项,比如外形边框,你没画,后面就不能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我的理解是你在那一个层面上画了,后面就会产生那个选项,比如外形边框,你没画,后面就不 ...

把文件发到嘉立创,看生成的板子样片图应该没错!

网友:
立创的技术人员联系过我,上,下层的贴片掩膜都不需要。我安装上面的要求,能收到正常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