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采样学习笔记整理

楼主(2021-12-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怎么感觉真是原子弹的方程式吧

网友:
理论,佩服,就看懂正态分布,积分符号。

网友(2022-07-06):
今天研究了许老师的电桥,他好像是在AD信号上叠加了三角波的方式。
搜到一篇相关文章:docin.com/p-39171056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有好多an讲这个的

确实找到了好多。多谢!

网友:
原来楼主参考文献里就有,怪我没仔细看帖。

网友:
过采样是个好东西,可惜学起来容易打磕睡。反正记住一点,多采个十六倍的样本,可以多获得一个十进制的位,只是苦了计数器......

网友:
继续啊, 请问楼主有没有博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博客,原因一言难尽。仪表板块有几个原创帖子,感兴趣可以看看。

有没有继续尝试, 就等你先种树, 我在后面乘凉.
-------------------------------------------------
不是仪表啊,  dac有没有继续深入研究
还有sony 单bit dac, 当年火得不行,
好像是救世主来了

网友:
这么高深的理论,我一般只记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是只记结论,可是后来发现,不搞透理论遇到问题就会困惑。然后跟别人交流,孔曰取义孟曰成仁, ...

有你们做舵手就行了。

网友:
掉坑里是常有的事。

网友:
恰巧看到這篇

還有這篇 http://www.technoblogy.com/show?2G9S

應該是做同樣的事情,

大致理解, 16 (4^2) 個ADC 數據累積
總數 除以 2^2
是不是呢

  SetupThermocouple();
  ReadThermocouple();                      // Throw away first reading
  int reading = 0;

  // 16個ADC 數據累積
  for (int i=0; i<16; i++) reading = reading + ReadThermocouple();

  // 總數 除以 2^2
  reading = Convert(max((reading>>2) + ADCOffset*4, 0));

  Scale = 2;
  PlotTemperature(reading + internal, 0, 0);

网友(2023-05-12):
太师您好,请教一下关于过采样引入噪声的问题。
假如系统本身的噪声并不满足过采样的条件,
需要引入噪声。
以AIR32为例,使用噪声发生器人为叠加噪声,
按照引入噪声约为1LSB的说法,
伪随机寄存器就只能使用1BIT
也就是实际效果相当于在有用信号的值随机加0或加1
我的理解是必须在完成一次过采样的过程中,
比如256次过采样,
这256次最好是每次采样都能经历到伪随机寄存器的移位变化,
换句话来说,
就是伪随机寄存器的触发频率最好大于或等于ADC单次采样频率,
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这种技术英文叫做“over sampling and decimation”。我以前用过,成功地把ADC有效位数从10增加到14。
我的噪音源是用FPGA的几个多余管脚,输出伪随机码流,再在板上通过电阻合成出来的。反正FPGA多出来的管脚不用白不用。
如果采样的是单频单色信号,也可以通过给采样时钟增加点jitter的方法来产生噪音。甚至,有很多时候都不用叠加噪音都行,因为交流信号自带动态覆盖多个相邻电平的能力,只要被测信号和ADC时钟不满足整数比,有些许ppm的偏差即可。这样的话,单频交流信号每经过一个周期,被采样的时候,与上一个周期的采样,总会偏差一点点,积累很多个周期以后,就“匀乎”到超过整个LSB了,自动实现了“随机加扰”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IG*P]0VRBT]]9?A/#Jc`7T:14&-0bG'B/NAX?SCB'+J%]HM;A OD6QM'31Y>(K6&0R`B4$J%Na:RN9Q,MK,>X("@[\,#*C=R"J ...

???
一片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