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500,直流档指针来回摆动无阻尼感,交流档有阻尼感

楼主(2021-12-21):
FM500,直流档指针来回摆动无阻尼感,交流档有阻尼感,根据坛子里大家的帖子说的办法,没有发现分流电阻等有短路或损坏的,不知道怎么检查了,望大神们指导下

网友A:
电压电流档测量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档测量正确吗?

有误差,5%吧。

网友:
楼主搞错了型号,这种表就叫500(型),不是FM500(型)
直流电流档的最小档50微安是基本档,先校验这个档。如果表头并联的电阻有开路的,就会缺了阻尼,50微安档会有很大的误差。
再有可能会是动圈的铝框架断掉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分流回路有电阻断路。直流电压电流档测值偏大吧。

网友:
查查绕线电阻,线径比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