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个表笔

楼主(2021-12-21):
特尖表笔好,但是它细了强度差,用一段时间后细的那一段易断,虽然可以当普通表笔再用,但是自从用了特尖表笔后,就不想用普通的了。最近又断了,再买的话7.5元一副,那家的价格倒是便宜,但是还是会用一段时间后断。而且形状不是太好,有个环需要切掉不要说,前端比较粗,两根表笔不能靠的很近。这一点用过500表的表笔感觉好,但是没有特尖的。于是想买500的,然后怎么弄成特尖的。淘宝找了一些针、不锈钢丝啥的,但是阶梯粗细的没有。看到挑粉刺的针,但是问人家粗的部分大概3mm,表笔是2mm粗不合适。
然后想买段不锈钢丝,再买段黄铜管(黄铜的导电可能比不锈钢好,所以不用不锈钢管),内径1mm外径2mm的。但是不锈钢丝下单后人家说是软丝,不是硬的,退款了。然后发现家里有个不锈钢弹簧,好像是挂烫机上拆的,正好1mm粗,硬度感觉还行,不用买了(看来垃圾还得留着)。黄铜管问人家,1米长两根30元,一根的话是20元,不想花钱就没买,买回来还不一定能插进去。然后先买个P100-B1探针和对应R100-4W针座试试吧,回来后发现卖家发错了不是尖的,弯了下看看硬度,结果断了,黄铜管中间凹进去的地方强度不行断了。试了试前面的伸缩部分,感觉强度不够用,主要是黄铜管里面的那部分是细的,影响了强度。
图中下面的就是探针,上面像天线的是探针,前端可以伸缩,杆直径1mm,有弹簧顶着。下面的是针座,外径1.67mm,探针可以插进去。
于是把伸缩杆剪断(取不出来),把另一边封口锉开去除弹簧,把不锈钢丝插进去,再插到座里面,再把表笔的铜杆剪断,接起来。然后就用着看吧,看看怎么样,不行再说,最近看到掏耳朵勺,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这是旧表笔
完成

网友A:
想知道那个碍事的突起的环,除了令人厌恶,还有啥用?

网友:
楼主有心了,像我等业余爱好者,不经常用,一般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那个碍事的突起的环,除了令人厌恶,还有啥用?

从安全角度说好,防止手滑离前端太近、增加爬电距离,但是实在难用。实际测高电压时本能地手会往后,甚至不敢用手拿。

改了这种的初步感觉黄铜管部分捅+按压时会弯曲变形,没仔细看黄铜管有没有弯,也可能是铜杆弯了,不锈钢丝可以能挺住,不知道耐用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那个碍事的突起的环,除了令人厌恶,还有啥用?

法反正我用了这么多年没觉得有用,现在我都给它做了环切

网友:
92年我买第一个数字万用表的时候,就是把表笔给环切了(砂轮机上磨的。)。。。。。。。。。。

网友:
有种能换尖的表笔。断了就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安全角度说好,防止手滑离前端太近、增加爬电距离,但是实在难用。实际测高电压时本能地手会往后,甚至 ...

应该是防止爬电。
也有带弹簧的探针,就是心里总觉得接触电阻大,极少用使用。
经常用的是可换头的死贵的特尖笔,接触电阻很小,不小心滑到桌子下面撞到地,尖儿弯了...

网友:
以前的老仪表包括表笔这样附件都不怎么考虑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防止爬电。
也有带弹簧的探针,就是心里总觉得接触电阻大,极少用使用。
经常用的是可换头的死 ...

是贵,3mm的丝扣,可见表笔前端不会太细,不如500的。如果我这用下来不耐用,下一步看看掏耳朵勺粗细合适不合适,不行买黄铜管。1mm内径插不进去用1.1mm钻头扩一下,应该比这个探针强度要高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贵,3mm的丝扣,可见表笔前端不会太细,不如500的。如果我这用下来不耐用,下一步看看掏耳朵勺粗细合 ...

镇江那个店吧, 这针硬度高的出奇, 比你那些伸缩探针强到海里去了,贵是贵点,但买了绝对不后悔的.

这是我做的表笔,用的就是这店的针,我就怕针不够硬还买了不锈钢的,买回来发现根本不需要不锈钢的,这个不锈钢的针能划玻璃了

这是标准针的

这是不锈钢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镇江那个店吧, 这针硬度高的出奇, 比你那些伸缩探针强到海里去了,贵是贵点,但买了绝对不后悔的.

这是 ...

这里的直径是多少?500是5mm。我那特尖是6.5mm再后面的弧度是9.5mm,因此无法靠的很近。你这个丝扣是3mm,再拧到母的里面,外面再套层塑料,怎么也得到7mm。
你这个和我这个差不多,也不能很好合拢。我这个是死的,拧不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的直径是多少?500是5mm。我那特尖是6.5mm再后面的弧度是9.5mm,因此无法靠的很近。你这个丝扣是3mm ...

我那副细的是六棱型,棱对棱才7.6mm, 针跟部5mm多点

笔身

头部

单手短路

有安全环这副,头部6.7,但我把丝扣留在最前面了,所以表针就长了

有安全环碍事,但还是可以短路

我不喜欢使用有安全环这副,除了安全环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表笔很硬,手感不好,而那副六棱的好像是硅胶的,手感是软的

500表笔就是硬塑料,时间长了头部会开裂,还有和表针不能紧贴,有晃动,套管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副细的是六棱型,棱对棱才7.6mm, 针跟部5mm多点

笔身

六棱这个好,也是能换头的?这是500没有合拢,这是自然姿势,这个姿势舒服,再开一点的话可以合拢,不如这个姿势舒服。

网友:
我的断了就把它磨尖继续用,只是短了些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安全角度说好,防止手滑离前端太近、增加爬电距离,但是实在难用。实际测高电压时本能地手会往后,甚至 ...

这个我的看法是国外引进来的烦恼,中国人拿筷子很溜拿个表笔比老外熟练的多了,那个安全环是多余的。爬电,最多测量几百伏的电压又是在干燥时工作哪里需要到防爬电,到需要防爬电时万用表表笔就已经不适合用了。

反正我的表笔都是切环使用的。以前的指针表笔都没有这个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六棱这个好,也是能换头的?这是500没有合拢,这是自然姿势,这个姿势舒服,再开一点的话可以合拢,不如 ...

嗯,也是能换头的,本来没必要弄个换头的,因为表棒后面是4mm香蕉口,但找不到好表针,就弄成换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也是能换头的,本来没必要弄个换头的,因为表棒后面是4mm香蕉口,但找不到好表针,就弄成换头了

线能换吗?要是不能换线,线断了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能换吗?要是不能换线,线断了就完了。

当然能换啊,全是可拆组件

这是制作过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1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换啊,全是可拆组件

这是制作过程:

原来也是diy的,有时候diy才满意 。没注册,大图看不到,不知道从哪里买的,既然还是需要diy,那我还是先折腾500的吧,500折腾失败再考虑买那种的。

网友C:
黄铜焊条即可,有硬度,可随便磨尖,外面用签字笔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铜焊条即可,有硬度,可随便磨尖,外面用签字笔杆

没车床前面直径1mm一段不好弄。手头有勾线笔,彩色笔身红蓝黑绿都有,但是比划了下前端有些粗,不如500的。

楼主(2022-01-22):
前些天买了根穿孔机电极黄铜管400mm长,1元1根买了5根。外径2mm,内径另一家问过是0.5mm但是人家不散卖就没买,所以这家没问内径,见他家散卖就买了5根。然而却接到电话,说她们淘宝模板有问题,她们是不散卖的,我说不是穿孔机用的做别的用,用不了那么多,人家说不散卖要我申请退款,我说行。然后我又想她们是厂家还在乎拆零?是少了运费不合算,所以又给人家打电话,说我出运费行不行,少了不好买,人家说和厂家那边沟通一下。然后告我有尾货可以发货。我还以为就那5块钱给我寄过来了,然而德邦送到家门口时到付14元。共花了19元,买了5根,整包买的话别的卖家是55元50根大致这个价格,这样下来很不合算呀。不过咱也用不了那么多,实际少花了36元,这样下来也合算。不过如果多出来的卖废品的话不知道能卖多少钱,这样下来不知道合算不合算,管他的已经买了,已经就这样了。疫情期间还没打开,放置一些天再打开,然后扩孔。电话里的声音好温柔,想再听听人家说话,已经加了微信,但是不会聊天。

楼主:
黄铜管和表笔铜针掰了掰感觉黄铜管稍硬一点。把黄铜管扩孔,用1mm的钻头试了试可以,能插进去,还怕1mm的不行买了1.1mm的钻头。钻了20mm深,不锈钢丝剪了30mm插进去。端头看稍微有点间隙,考虑是扩孔时磨大了。强度应该优于探针,但是不知道生锈怎么样,用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那个碍事的突起的环,除了令人厌恶,还有啥用?

主要是安全作用

网友(2024-03-08):
引用 网友B:
镇江那个店吧, 这针硬度高的出奇, 比你那些伸缩探针强到海里去了,贵是贵点,但买了绝对不后悔的.

这是 ...

劳驾私信店铺名称,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