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让老电脑XP,SP2系统升级到能按电源键能真正关机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1-12-21):
是这样的,我有一台老的电脑主机,安装的是windows XP(SP2)系统,应用程序在C盘的windows目录下。这台电脑主机就是专门运行这个应用程序的,但是按电脑的软关机键就会使电脑直接断电,从而引起应用程序丢失数据。
我希望按电脑的软关机键能 结束应用程序再关闭电脑。
应用程序里是有结束程序关闭电脑的,但用的人总嫌麻烦。
我们知道windows XP(SP3)系统是能按电脑的软关机键 结束应用程序再关闭电脑的。但是我下载了一个SP2升级到SP3文件,升级后并没有达到目的。坛里高手多,请教有什么办法升级?
前提是应用程序在C盘的windows目录下,到底这个应用程序在windows目录下用到那些专用文件不知道,所以C盘的windows目录下所有文件要保留。

网友:
不知道,不过两个建议,首先到BIOS设置里确定Power Button(电源键)的设置是Delay 4 Second(延迟4秒)而不是instant off(立即关闭)
其次尝试更改合适的XP电源管理模式,网上有很多工具干这个,但是在这一步前,请先备份您的系统,防止更改后无法启动。
只是建议,不负任何责任。
另外确定BIOS里开启了电源管理ACPI或者APM。

网友A:
win11都出来了,还在用XP?都什么年代了!这也玩怀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1都出来了,还在用XP?都什么年代了!这也玩怀旧?

可能是系统应用软件的要求,老的软件不兼容新系统。我公司也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
好多线切割设备还在用98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按下机箱上的power button,然后Windows执行正常关机程序吧。这个如楼上所说,需要主板打开ACPI或者APM,主板芯片组驱动全部正常,然后Windows相关设置做好。
太久没有用XP了,不知道这个设置在哪里;不过你总可以试试"屏幕保护程序“设置的窗体,这个比较容易找;进去后下边仔细找有没有”电源管理“或者”电源设置”之类的东西,点进去,找一下有没有“选择电源按钮的功能”之类的设置,在那里面就可以设置按下电源按钮,电脑干什么了。
但是设置好以后,如果windows宕机,就只能长按电源按钮才能关机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CMOS和windows里面电源选项我也设置了,就是不行.

网友:
有些主板需要安装高级电源管理的驱动。然后点按power才会关机。不能长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CMOS和windows里面电源选项我也设置了,就是不行.

你好,可以把BIOS里和电源管理相关的选项都截个图么?
1如果BIOS里Power Button(Soft-off by PWRBTN) 设置成Delay 4S, 而不是立即关闭(instant)的话。按电源键的话不会立即关机。只有按下去持续4秒才会强制关机。这是首先要确定的。一定要设置成Delay 4S。否则Windows系统再怎么设置都没用,按电源会立即关闭电源。
参考下图

2.另外检查下图

网友:
本楼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把BIOS里和电源管理相关的选项都截个图么?
1如果BIOS里Power Button(Soft-off by PWRBTN) ...

谢谢您的回复.BIOS里面有关电源管理的已经截图在8楼了.不同的主板设置也有点不一样.windows电源选项-高级 ,不能显示电源按钮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BIOS里面有关电源管理的已经截图在8楼了.不同的主板设置也有点不一样.windows电源选项-高级 ...

那我就不清楚了,只能帮你顶顶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