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605-2故障处理

楼主(2021-12-21):
最近把几台春雷605-2,-3拿出来打理了。几台605的中频和本振还都是比较准的,基本不用重调,故障处理后,封漆都不用动。最后这一台-2不同于其它黑色的,是棕色前脸儿,机壳居然可以透出指示灯的灯光。开关电位器也不是推拉的。这机器毛病最多,不过都是电容的问题。
1-        中波低端没有台更换了电容C16就好了。
2-        没有两天无意中突然发现短波1的6兆以下和其它收音机收的内容不一样,而且多了不少台,经分析也是同样位置电容的问题,更换C14后解决。
3-        有意思的故障,音调电位器旋到低音位置时短波偶尔跑台,旋到高音位置时电台就回来,经过分析应该是检波-来复低放部分的问题,检查时拆下C26就正常了,于是以为是C25失效了。但是,更换后故障依旧,同时发现偶尔会有轻微啸叫。于是又检查了退耦以及周围的其它电容,都没有解决跑台问题。难道是C24有问题?拆下测量,果然,漏电非常严重,只有20K左右的阻值,更换后问题解决。鉴于此,顺便检查了C29,也是漏电到只有20多K。,更换后声音又大了一些。
4-有一本图册的2次AGC的二极管(图纸)和耦合电容极性(印刷板图)画反了,修理时,请朋友们留意下。

谢谢老Me朋友的图纸。

网友:
宝贝不少哦!

网友A:
40、50年前的收音机电解有问题很常见,震荡反馈电容出问题倒是不常见,是否是瓷片电容?

楼主:
喜欢变压器的声音,就收了几台,现在只留下了3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0年前的收音机电解有问题很常见,震荡反馈电容出问题倒是不常见,是否是瓷片电容?

嗯,打理时多数也都是电容问题。主要是这个电容的位置有点特殊,故障现象有意思。

605除了谐振,用的几乎都是瓷片电容。

网友B:
电容问题挺啰嗦的,前几天修理一个硅管机,一个三极管工作点不对,最后查出是基极的电解容量没有了

楼主:
谢谢版主和各位朋友的加分鼓励。上图看看这两台605-2的差别。棕色面板的机器可能要早一些,也许以前面板是银色的,现在看不出了 。用的喇叭功率和阻抗也和后来的不同。棕色的晚上漏光。努力想把两机器的刻度弄得完全吻合看来有点难度,尤其是中间。恐怕要动的东西很多。现在两台灵敏度挺高的。不忍心动了。听短波,没有了干扰。605好机器啊~前两天打理出T241,感觉更喜欢605多一些。灵敏度更高的241在这样的电磁环境下几乎没法听了,短波都不能幸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问题挺啰嗦的,前几天修理一个硅管机,一个三极管工作点不对,最后查出是基极的电解容量没有了

嗯。电容要么失效,要么漏电,而且在不同的位置上,导致的故障现象千差万别,不过分析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C:
有一台,缺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台,缺旋钮

我花了29买了一套-3的,拿出机器一看,大钮还在。

至少调谐钮需要做切边绝缘手术,手接触部分和里面的机壳要绝缘。要不然调台时很别扭,声音随着手转动的接触和离开始终在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电容要么失效,要么漏电,而且在不同的位置上,导致的故障现象千差万别,不过分析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 ...

所以在别人看来,我们这些垃圾佬花了大把的时间修理个垃圾,还不如买个新的.   哈哈

网友D:
你好楼主,问一下605-2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电阻分别是多少?

网友:
605-2是来复机,这二中放与前置合用一只管子,有创新感!好!

网友E:
今还有一事不懂,特写出来讨教:这个机器的来复前置的D3二极管是不是接反了?如果这只二极管调一个方向接法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问一下605-2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电阻分别是多少?

刚回来,明天测下再回复~ 有两种,匹配不同阻抗的喇叭。

补充内容 (2021-12-26 10:04):
看了下还得拆,今天有点忙,还得等等。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还有一事不懂,特写出来讨教:这个机器的来复前置的D3二极管是不是接反了?如果这只二极管调一个方向接法会 ...

谢谢~低频来复的机器还挺多的,我记得红波106带电唱的也是,因为电唱机输出经一电阻直接进入二中放看着有点新颖 ,所以印象深刻,的确声音也不好听,刺耳,后来取消了来复,加射极跟随,均衡,变推动为两管直接耦合,听起来比以前强了不少。下面是回复,供参考。

网友:
谢楼主提供的宝贵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问一下605-2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电阻分别是多少?

春雷605-1的输出变压器直流电阻:数字表,匹配8欧姆喇叭。初级带推挽管测量:6.5欧姆,次级脱开喇叭测量:0.85欧姆。供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在别人看来,我们这些垃圾佬花了大把的时间修理个垃圾,还不如买个新的.   哈哈

味道很大,弄得屋子里都是味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味道很大,弄得屋子里都是味道

主要是学习技术,不懂的东西总是想弄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春雷605-1的输出变压器直流电阻:数字表,匹配8欧姆喇叭。初级带推挽管测量:6.5欧姆,次级脱开喇叭测量 ...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花了29买了一套-3的,拿出机器一看,大钮还在。

至少调谐钮需要做切边绝缘手术,手接触部分和 ...

在山东威海老乡那里买的吧?他那里605机子大约有200台,我买了全新机芯,效果还可以

网友:


楼主(2024-11-10):
旋转音调电位器短波跑台的问题,最近又回来了(因为不常听,所以上一次到底有没有修好不知道),发现有的台跑,有的就没事。再次检查了C24,发现正极有少量负压,当音调电位器调到低音状态时,此电压消失,同时出现跑台现象。为了区分是交流还是直流问题,把音调电位器调到高音状态,然后用0.3微法的电容直接短接电位器,故障出现!说明是交流信号的问题,出现了自激!但是,在此之前检查所有的滤波电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应该出现在接地上了。果然,发现电位器的3个端子只接了一根线,而本应去信号地线的地方,直接去了外壳!难怪?!但是,这也可能会说明机器出厂时就有问题,把电位器的接地点进行修改,剪去了去外壳的地线,增加了一根线专门接去信号通道的地线(图2中的黄色电线),故障彻底消失。以前,电位器旋转到底时总有的接地噗声也没了。为了确定自己的判断,特地打开了另一台605-3,接地等果然和该机器不同,同时发现,这机器上PCB反面的零件在另外两台机器上也是没有的。

特发此贴更正,避免误导其他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