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的自激!

楼主(2021-12-22):
6n4推6p6p开机后随着电位器的旋转自激声越来越大,其中一个声道稍微小一点,嗡嗡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整机一点电源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排是输出牛、后排电源牛和电感

希望您把此贴收藏!每一位矿坛大师傅在此贴的回贴都是金石良言,够矿友终身受用,许多贴你现都未理解,

不等于这些贴...他日你重读便知每一个贴的份量之重。我很喜欢在技术区开开玩笑,调和一下太技术研究

的气氛,请勿介意,〔四十大板 〕还有我的啰嗦

从題目看,你对「噪音」/「杂音」/,,「嗡嗡声」/「自激」/「交流声」的定义要搞清楚,本机从来没有自激过,

是噪音还是操作电位器时有杂音两者并存?还是本机灵敏度与现代音源输出电压强度严重失配,在无音乐讯

号时把电脑/开关电源杂波放得很大?
留待您自己区分开来再各别对应处理,只有有视频网友才可再加意见。

楼主:
电位器中点各对地一个470K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突然发现上电电源变压器也有嗡嗡声,矽钢片的四条螺丝和变压器固定螺丝紧固后正常。上电喇叭有噪音, ...

1; 解决办法;【拔出功放管仍有嗡嗡声】;你有松紧罗丝,但没有从罗丝孔中取出,移动位置.

也没有把输出变压器移位和整个作【侧翻】----原来坐地面现翻成侧面,
因此;【1解决方法】实

际上您只完成4%,只解决了变压器本身发出嗡嗡声,操作完余下的96%吧,

2;【拨出功放管没了嗡嗡声】;这点您仍然没有听从前面老师傅网友教导你;把〝咯落格勒〞称之为「噪音」,

把由电源工频漏入功放声音〝吾吾吾吾吾吾吾吾〞称之为「嗡嗡声」,或「交流声」,你并没有按我;

「插功放管通电时有/无交流声」,「拔去功放管通电时有/无交流声」这样有限制条件各分别回答,您这段回答

等同写英文,我和各网友师傅无法看懂,无法把脉,无法判断下结论帮你,你再小心读贴,不要急,操作一步,用纸登记

好这步现象。操作贴中下一步条件,你记录清楚;如;「抜去功放管通电」现象是;「没了交流声」或「还有交流声」

习惯每次对某个型号机修理作记录,修不到几十台,你靠记录本,就可成为修理大师

网友B:
嗡嗡是交流声,呜呜是低频自激汽船声,吱吱,嘶嘶,是高频自激声,呼呼是背景噪声,克拉,噼啪是杂音噪声。

楼主:
0.047uf电容手头没有,电容除耐压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明天去买。

网友C:
电位器外壳接地了吗?查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外壳接地了吗?查查看一下

外壳接着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频自激是汽船突突声,噪音可不是哦

一通电喇叭里面的是嗡嗡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通电喇叭里面的是嗡嗡声

嗡嗡声是市电交流噪音,不是自激,检查整流滤波电路以及走线、屏蔽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嗡嗡声是市电交流噪音,不是自激,检查整流滤波电路以及走线、屏蔽等吧

电源滤波电容容量是不是小了?

网友:
灯丝要接地,电源变压器与输出是否互感了,调整一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丝一端接地试试哦

先给灯丝接地试一下

网友:
晶体管整流,滤波电容可以大一些。每级使用180UF试一试。

网友:
发个实物装机图看看。

网友:
以上各位说的都对!电源变初次级间的屏蔽层要接地(没有屏蔽层的,将次级线圈靠近初级的一端通过小电容如0.01接地)。灯丝最好加上约+20伏电压,可防止灯丝向阴极发射交流声。前级栅极引线要短,也可用屏蔽线。输入插座地,屏蔽层,电位器地,1K阴极电阻.要一点接地。

楼主:
里面大部分换成了斑点线

网友:
6p6栅阻是1K?

网友:
先用廉价材料把机子搭对了,再考虑换料的问题吧。。。

网友:
前级换支管子看看。

网友:
重点看看灯丝绞线三个管子一组灯丝,还没有接地。

网友:
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和扼流圈三线包的放置都相互垂直了吗,

楼主:
6p6栅阻是24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播放音乐能正常放大吗?除了交流噪音,有声音吗?

播放声音都正常,就是没有音乐声噪音就出来了

网友:
240偶是阴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能光看楼主发的图片,实际很多时候是会加上去的

负反馈没有加,接个1.5K电阻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5脚接的是1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丝一端接地试试哦

6n4灯丝一端已接地,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嗡嗡是交流声,呜呜是低频自激汽船声,吱吱,嘶嘶,是高频自激声,呼呼是背景噪声,克拉,噼啪是杂音噪声。

电位器关死是嗡嗡声,电位器开到头是嗡嗡+吱吱声

网友:
提几点改进意见,你试试,反正我这么弄从来没有交流声

1.电位器不要直接接6N4栅极,栅极对地要接个电阻,电位器容易接触不良,滑动过程会引入杂音
2.机内搭棚的接地点,要从后向前,即:总接地点在滤波电容负极,该点接一根粗地线(另一端悬空,不要两端都接),然后按照从后级到前级从近到远的原则接地到这根粗地线上
3.机壳的接地点,放在靠近前级的一端,单点接就可以了,不要把机壳从多个位置接入地线
4.输入插座到电位器,电位器到前级之间,用屏蔽线连接,屏蔽线的屏蔽层的一端接机壳(不要两端都接),接入位置靠近输入插座,输入插座也在此处接机壳
5.灯丝绕组抽头接地,或者一段接地,接在机壳任意位置就可以了
6.第二级滤波电容弄大点,220uF差不多,你这个有点小,如果是晶体管整流,第一级用到100uF也没事,改善比第二级明显

网友:
每个整流二极管并联上一个2000P-3000P电容串20欧电阻试试。二极管有个反向恢复过电压,干扰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在问你栅漏电阻事情,你报一下阻值不难吧??

不好意思!1K电阻。这个电路图是我按实物画出来的,机器放了十几年了原图找不到了。原来就是因为噪音太大就没有用。

网友:
俗话说不怕不响,就怕乱响,交流声和自激是令人头疼的问题。整流输出端第一个滤波电容需要加大。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位置过近,会感应交流声。各级需要一点集中接地。上面很多网友都指出6P6P栅极电阻1K是错误的,(1K电阻串接在栅极电阻与栅极之间可以防自激),先把它换成470K的。灯丝线要绞合,其次信号输入引线需要用金属隔离线,外皮一端接地。电子管灯丝阴极间漏电也会引起交流声,个别6N4有噪声本人就遇到过。如果加负反馈,输出变压器次级一端要接地,负反馈电阻通过实验确定,这个电路6N4阴极电阻1K,负反馈电阻最小15K。

网友:
嗡嗡声与电位器位置有关,十有八九是电位器问题。中心接线片与内部铜环压接处接触不良(可以焊接),碳膜与引出接线片接触不良(可以用快干导电银胶修复),都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您的整流滤波电路很另类,不是常见的;
功放管的栅极电阻才1K?起码要几百K吧,有的用1M电阻哦,用1K也显 ...

电路这样改中不中?电源第一级电容改100uf

网友G:
C1换成220UF以上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C1换成220UF以上再试试.........

容量太大会不会烧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太大会不会烧二极管?

我用470UF的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白版的意见改一下:1“整流输出端第一个滤波电容需要加大”有100UF也行.但确保其他电容性能良好,充放 ...

输出变压器的次级接着地忘划了
电容找到一个耐压350v的,准备先激活几天在上机使用

网友:
栅漏1K 前级基本上没有放大倍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关死是嗡嗡声,电位器开到头是嗡嗡+吱吱声

首先要排除交流声,交流声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按白版说的去查查,其次是查电位器开大自激(有可能交流声弄好了就没了),消振电阻串接在功放管的信号栅上面的。在输出变压器初级并联一只5000P~0.05μ电容试试(排除交流声之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这样改中不中?电源第一级电容改100uf

该线路图没有问题,你还是可以到网上查查6P3P功放,大把大把的。

网友H:
这并不是自激!!是你的高压直流里面含有交流成分属于滤波不良使用CLC就好了,再就是接地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并不是自激!!是你的高压直流里面含有交流成分属于滤波不良使用CLC就好了,再就是接地不合理

CLC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的次级接着地忘划了
电容找到一个耐压350v的,准备先激活几天在上机使用

这样的多胞胎电容不多见,激活后测量一下容量,如果可用,还是非常方便的,一只电容完成整机的滤波。

网友:
电解电容里面的电解液干涸,容量会严重下降甚至没有容量,年代久远的电解电容确实经常见到失去容量甚至漏电严重的。如果测量值还行,漏电也不严重,上机用是没问题的,而且比现在出的新电容抗造,只是体积大一些而已。

网友:
请教下是如何测量的说测量值还行的呢

网友:
我建议负反馈电阻15K是根据原来电路,6N4阴极电阻1K的情况,现在把阴极电阻改为两个串接,上面电阻加旁路电容,下面的电阻只有180欧姆,负反馈电阻可以改为4.7K左右(可调)。

网友A:
楼主;心急吃不了一大鍋热飯. 已经过七十贴了,什么问题还未搞清.机不能这么修的  还是一碗一碗的吃.

请您先拔出电压放大管,只用功放管通电.就什么情况都清楚了,然后答个回贴吧

网友:
如果是嗡嗡声,那不是自激是交流声,随音量电位器增大,有可能是接地的问题,输入端接地点没选好。

网友:
我遇到过管子不好,产生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心急吃不了一大鍋热飯. 已经过七十贴了,什么问题还未搞清.机不能这么修的  还是一碗一碗的吃.

请您 ...

前级管子拔掉开电位器没有随着电位器旋转出现的杂音,但是还是有嗡嗡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级管子拔掉开电位器没有随着电位器旋转出现的杂音,但是还是有嗡嗡音。

这才是检测胆机的方法     争论是有建设性 提议更可贵,都值得加分.

但老师傅PK新网友             而且是【隔空把脉 】          怎样授人以漁?

当过几次无线电技术班指导老师在这时就会微有办法授人以漁了

现在清楚了;电位器旋转有杂音;解决方法;在电位器上端子,中活动端子都串入0.1uF无极电容.

                  但还是有嗡嗡声;

1; 解决办法;【拔出功放管仍有嗡嗡声】;是输出变压器与电源变压器排位有问题.必须松开固定罗丝摆

至无嗡嗡声,或把其中一个屁股朝侧这样转动,至无嗡嗡声,滤波电感也试换一下位,按新摆法作重新再固定.

2;【拨出功放管没了嗡嗡声】 ;是电源 滤波不足;看图纸有点不合理;建议把C1和C4对调,每个整流二

极并0.047/400V电容这个建议不知您执行了未?

网友:
各位网友/看官师傅;上贴用了检修十三法中;分拆各段法

因为与要命的 粘贴件和线路板不同,

胆可拔,这是无线技术中最好玩的地方 最易实行分段检修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47uf电容手头没有,电容除耐压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明天去买。

容量没要求,即使0.0068uF都可,先交换C1/C4 两个大电解试报一下效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没要求,即使0.0068uF都可,先交换C1/C4 两个大电解试报一下效果嘛!

C1换成了47uf,c4还没有换

楼主:
今天突然发现上电电源变压器也有嗡嗡声,矽钢片的四条螺丝和变压器固定螺丝紧固后正常。上电喇叭有噪音,音源上电后噪音消失(不播放音乐)。但是喇叭一直有嗡嗡声(比电源第一级电容更换前小多了)不随音量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解决办法;【拔出功放管仍有嗡嗡声】;你有松紧罗丝,但没有从罗丝孔中取出,移动位置.

也没有把输出 ...

按老师的方法操作如下:
1、电源第一级电容加大至100uf。嗡嗡音小了很多
2、拔出前级管随电位器噪音没有了。嗡嗡音还有
3、拔出功放管嗡嗡音耳朵靠近喇叭才能听到(整流二

极并电容手头没有还没有做)
4、电源变压器和阻流圈松开后旋转嗡嗡音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5、随电位器旋转的杂音是在音频输入空载的时候才出现的
6、负反馈原来没有接现在1K电阻上加20K接入输出8欧端
7、另电源变压器输出整流管至阻流圈间有没有必要串10-22欧5W电阻?
8、下一步准备买把地线重新整理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按老师的方法操作如下:
1、电源第一级电容加大至100uf。嗡嗡音小了很多
2、拔出前级管随电位器噪音 ...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帖子,看到前面许多老师的改进措施、提的很全面了。如果还不能彻底解决、我劝你拆掉重新安装......
首先要做电源牛与输出牛的摆位实验!电源变压器初级通电、其他引线做好绝缘(如果不拆下电源、拔掉所以管子也行),输出变压器初级悬空、次级8Ω端子接上一副耳机,旋转、移动电源牛和输出牛,找到耳机里交流声最小或消失的位置才是最理想的安装位置。否则这个交流声就是“胎里带”的永远也消不掉!假如始终也找不到最佳位置、那么应该是你的电源变压器有问题,需要紧固或浸漆处理才行。
一直没看到你的整机外观布局。牛的摆位实验是很有必要的,有时输出牛前后移动3~5mm交流噪声都降低很多。可以从5mV降低到0.1mV以下。我前几天做的一次摆位就是上述数据。

网友:
正在学习胆机知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老师的方法操作如下:
1、电源第一级电容加大至100uf。嗡嗡音小了很多
2、拔出前级管随电位器噪音 ...

〝拔出功放管嗡嗡音耳朵靠近喇叭才能听到〞说明几个铁芯的变压器/电感互相位置关系

问题不大了.这项排查工作宣布园滿结束

唉!楼主的高中数学老师应该拉去打四十大板屁股才...怎么 一点罗辑都没教.

语文老师也要补打四十大板屁股.天对地, 水对火, 白天对晚上.

是不是呀?楼主,你明天带板子.....

您说了拨出管子耳贴喇叭才听到交流声,    没说插入功放管是否翁声大一千倍?是数学语文老师无方.

请补发一下说明;现嗡声有多大?测一下输出变压器次级两端交流声电压作记录,以备

与您买到几个整流二极管并联电容并上后,作并电容前/后交流声值对比用.

然后,如果嗡声仍大,整理全机地线又整理一步,测量一步.

你的电路降压级数多,从微的的角度微观地线微阻微压降窜入放大电路,其实不是好事,有点难处理.

建议您整理地线时;

    1;电源的所有电解 一点接地,并设在电源变压器地处,并即焊入铁底盘,喇叭地也在此点。

    2;功放一栅地与阴极电阻电解三者就近同点焊入铁底盘。这是第二点接地铁底盘地。

    3; 前级阴极电阻电容与一栅落地电阻/电位器地/输入端子地,在前管傍就近焊入铁底盘为第三点接地.

而电位器由于安装上的问題;如是铁外壳的,外壳只好在安装固定罗母处自然接底盘,电位器地引线去前管地。

但输入端子就不同了;必须用塑料安装芯那种,绝不可用端子地碰机外壳那种,如果是的话

必须换掉,使端子地接入前级一栅及阴极电阻/电位器线引地的第三接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出功放管嗡嗡音耳朵靠近喇叭才能听到〞说明几个铁芯的变压器/电感互相位置关系

问题不大了.这项 ...

shiuyipyuen老师好!不好意思!本人虚心接受shiuyipyuen老师的批评!对问题的表述确实不是很清晰 以后会多加注意!目前经过大家的指导效果比之前确实有很大的提高!同时也谢谢论坛的其他各位老师对我遇到困难问题给我的耐心解答!
由于对电子这一块没有专门的学过(其实老师说的高中文化有点高了  ),只是凭着年轻时业余时间对无线电的热爱知道一点点皮毛(由于单位较忙没有时间弄,这十几年过去了已经很多东西都忘了 )希望以后老师再指点的时候能给我说的直接一点啊(就是说让我直接咋弄就行了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个12AX7推2E24的单端(目前最大声音只能把耳朵贴在喇叭上才能听到)还需要各位老师不遗余力耐心的帮我解决问题!
过去插入功放管嗡嗡音在一米之外都能听到,改后拨出管子耳贴近喇叭才听到嗡嗡音,目前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耳贴近喇叭才听到嗡嗡音。后续准备把各级接地和走线再重新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帖子,看到前面许多老师的改进措施、提的很全面了。如果还不能彻底解决、我劝你拆掉重新 ...

前排是输出牛、后排电源牛和电感

楼主:
谢谢矿坛大师傅!我很喜欢您的回帖!既不失幽默活跃了气氛又解决了问题!对我来说受益匪浅就是俺的悟性有点低,有些理解不透四十大板还是领了
本机的噪音总的就是两个:一随电位器旋转发出的(现已解决)二喇叭和变压器发出的嗡嗡音(变压器已解决)喇叭的现在小多了(耳朵贴近才能听到)
音源用的是数字解码板、喇叭是福斯特FE166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帖子,看到前面许多老师的改进措施、提的很全面了。如果还不能彻底解决、我劝你拆掉重新 ...

顽童50老师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J:
我看了这个帖子,感觉到了各位都急死了,但楼主并不告诉你们想知道的内容。有的时候我遇到这样的提问题者就不再回答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顽童50老师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

你已经确定噪声不是来自牛的摆位问题,那就没问题了。还是让你看看我做的摆位实验,可以对你以后制作有帮助:

看看我最后确定的摆位,噪声干扰小于0.2mV

最后确定的位置摆位

最后确定的位置摆位

噪声小于1mV

噪声小于1mV

电牛向前摆就不行

电牛向前摆就不行

大输出牛后移1厘米噪声明显变

大输出牛后移1厘米噪声明显变

假如把电牛竖过来噪声达7mV

假如把电牛竖过来噪声达7mV

输出牛向后推1厘米噪声2mV

输出牛向后推1厘米噪声2mV

就算只移动5mm也会有变化

就算只移动5mm也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已经确定噪声不是来自牛的摆位问题,那就没问题了。还是让你看看我做的摆位实验,可以对你以后制作有 ...

电源牛的空都是定机壳的时候开过了 只有动输出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牛的空都是定机壳的时候开过了   只有动输出牛了

这就需要灵活掌握了。在一定的条件下找到最佳位置。

定制机壳前最好摆一下,确定电源变压器是立式的还是卧式的、是横摆还是竖摆。这与输出变压器的结构也有关,例如:你的输出变压器是“马鞍式”包铁结构,或是全部加牛罩、那么电源变压器横着摆、竖着摆变化不大;像我图片里面的输出牛侧包壳的结构、卧式电源变压器就只能横着摆放。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诲人不倦,精神可嘉!

为初学网友多提供点实做经历,对以后的制作会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看了这个帖子,感觉到了各位都急死了,但楼主并不告诉你们想知道的内容。有的时候我遇到这样的提问题者就 ...

照猫画虎,再加上图纸也是网上的,没有实际做过的靠谱图纸,没有实体装配图,没有领会每一个元器件的作用,这种三管机真要做成自激其实很难的,大多数最后的问题不是自激而是低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已经确定噪声不是来自牛的摆位问题,那就没问题了。还是让你看看我做的摆位实验,可以对你以后制作有 ...

没什么必要,电子管电视机中频通道这么灵敏,也没有要求这么高,变压器首先要质量好,其他对三管机没有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突然发现上电电源变压器也有嗡嗡声,矽钢片的四条螺丝和变压器固定螺丝紧固后正常。上电喇叭有噪音, ...

恕我直言,没有动手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初学网友多提供点实做经历,对以后的制作会有帮助。

感谢shiuyipyuen、顽童50两位老师还有其他老师孜孜不倦的对我的帮助,使我在查找问题的同时也学习了不少知识又增加了乐趣。针对原来提出的问题前几天已经基本解决。今天对线路整个整理了一遍,(现在音量开到最大喇叭里面也没有一点杂音)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对电源变压器一通电就有的嗡嗡音也找到了原因(变压器四个角悬空就没有声音了),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就临时在变压器下面垫了层弹性的泡沫(嗡嗡音很轻微)临时先用着。等找到合适的东西再重新整。

接地点和线路又整理了一下,对原来滤波电容的位置又改了一下。

接地点和线路又整理了一下,对原来滤波电容的位置又改了一下。

电源变压器下临时垫了起来

电源变压器下临时垫了起来

网友:
你这应该不是自激,自激的声音还是很恐怖的。你这个我怀疑是你接线用线及接地的问题所在。我看你后面弱信号的线都是一般线 这样不可取。输入输出都是这种线是有些干扰的。再一个如果是交流电灯一定是要抽头接地的。自己还是多检查每个位置的接地 那个输入端也切记不要短路,不要碰到壳子

楼主(2022-02-01):
引用 网友A:
希望您把此贴收藏!每一位矿坛大师傅在此贴的回贴都是金石良言,够矿友终身受用,许多贴你现都未理解,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0220131_090902MP4怎么上传?这种是什么噪音?

录制声音

网友:
我对电子一知半解,现有一些小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们?

1. 在查询问题时,应该从输入向输出查询呢还是逆向查询?
2. 既然胆机的地线如此重要,在检查胆机时,是否该先检查墙面的电源输出的地火零线是否正常呢?
3. 既然胆机的机壳属地,能否直接机壳而不需要点向接地呢?

网友:
换上两个电阻试试

网友K:
变压器漏讯 漏磁 换了就好,摸者感觉有震动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变压器漏讯 漏磁 换了就好,摸者感觉有震动就不能用

螺丝去掉悬空变压器就没有震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去掉悬空变压器就没有震动了

漏磁厉害.装在底板上就震动 不能用

网友:
重画一下你贴的图;想表达的就是接地点设置。

1.音频插座,电位器,以及到6N4之间使用屏蔽线相互连接;屏蔽线的屏蔽层只连接一端,焊在电位器的接地点上。不要使用屏蔽层充当地线;
2.6N4阳极电阻上并一个小容量的电容;电容负极,阴极电阻接地,栅极电阻接地焊在一起;同样,6P6P的阴极电阻,电容负极,栅极电阻接地也焊在一起。

3。图中所有接地点,可以分别走线,最后汇在C5,C6的负极上。如果想简单一点,就从插座那个接地点起,顺序连接到前级的接地点,再到电源那边的电容负极,然后再到后极接地点,最后到输出牛的接地点。

4.前级灯丝电源最好用双线绕组,中间抽头接地。如果变压器共用一组6.3V交流,每个管子分别走线,最后汇接在变压器上。灯丝都需绞成螺线;

5。高压整流后,串一只限流电阻;滤波电容使用多只小容量电容并联。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祝你玩的开心!

网友:
电源牛和滤波电容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