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整流后带载电流 0.5这时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1-12-22):
如题把一个12v15w整流滤波后带载给温控风扇供电,低速工作电流 0.5A这时电压是多少全速工作0.8A温控调速板最高耐压14.7v问敢用12v变压器供电不

网友A:
220/12变压器接230V电源,整流滤波后空载电压近18V,调速板假如题中那么娇气是用不得的,实际中调速板不会那么小耐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12变压器接230V电源,整流滤波后空载电压近18V,调速板假如题中那么娇气是用不得的,实际中调速板不会 ...

看来我换的装个7812

网友B:
不用不知道,用了才知好。反正在手头,冒烟再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不知道,用了才知好。反正在手头,冒烟再换新!

还没收货想看一下理论数据

网友C:
估算,滤波后电压上限是:空载Vac*1.414*1.1,带载Vac*1.3*1.1,重载Vac*1.2*1.1。
下限是:空载Vac*1.414*0.8,带载Vac*1.3*0.8,重载Vac*1.2*0.8。
AC12V整流滤波后,最高电压可能会飙到12*1.414*1.1=18.7V,不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算,滤波后电压上限是:空载Vac*1.414*1.1,带载Vac*1.3*1.1,重载Vac*1.2*1.1。
下限是:空载Vac*1.414 ...

谢谢已经准备用9v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准备用9v变压器

我一直以为12伏的机子,选变压器得选12伏交流输出的呢,我的机子9伏供电的,自己做的变压器,缠的交流电压9·15伏的整流滤波后电压高很多一直没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