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80不能代替NE5532 ??

楼主(2021-12-23):
前些日子在这看到坛友说4580比5532好还便宜,于是就买了100片   回来把5532换成4580就振荡了,难道4580不能直接代替5532还要改电路?

正负5V供电,输入100HZ正弦波信号,过了106电容还是好好的,过了第一个运放100HZ里面就包含一个高频信号了,1脚和2脚直接焊在一块也振荡?过了第二个运放这高频更强了,完全没法用啊,换5532一切正常,难道4580这么容易振荡?还是对电源要求很高?

我的示波器没探头是同轴线测的,测5532输出就没这高频信号

下图是接到单片机ADC采到的信号波形,采样率100KHZ,单片机只能采正电压所以只画出半个周期,搞不懂怎么改能没有这高频信号

网友:
其实不是 4580 不好, 而是 4580 太好了。

您最好按照 AD797 的方式来用 4580.
接成跟随器的时候用一个 100 欧的电阻而不是直接短接  in-  and output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797.pdf
https://www.njr.com/electronic_device/PDF/NJM4580_E.pdf

网友A:
一般认为5532好,我遇到4580用一会就有交流声,换成5532好了。

网友B:
运放4558和4580还是JRC的好

网友C:
无论哪种运放,直接替换显然不合适,适合它自己的电路,都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哪种运放,直接替换显然不合适,适合它自己的电路,都是不错的。

刚才焊了个最简单电路试了试

4580波形

5532波形

DIP8是NE5532 转接板上的SOP8是45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4558和4580还是JRC的好

我也感觉是不是国产的不行啊,这东西用耳朵倒是听不出来,但是怎么说也不该这么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认为5532好,我遇到4580用一会就有交流声,换成5532好了。

看论坛里说4580好,但是对比下还是5532好啊,也可能是我不会用吧。。

难道一分钱一分货    我的NE5532也是在立创商城买的,4580也是那买的,价格差好几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是不是国产的不行啊,这东西用耳朵倒是听不出来,但是怎么说也不该这么差啊

有可能,换JRC的试试

网友D:
听感4580比5532谐波略多

网友E:
5毛一个 100个,楼主好有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换JRC的试试

等再有优惠券买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感4580比5532谐波略多

搞不懂这高频波形哪里来的,同样电路5532波形却很干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不懂这高频波形哪里来的,同样电路5532波形却很干净

失真就是谐波谐波就是失真,无中生有的东西,多一级放大只会增加谐波不会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5毛一个 100个,楼主好有钱啊

买的多便宜啊,5毛感觉不贵,通用我都买的多,STM32030F4P6当时2块多时候买了100个,现在剩下也就30几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真就是谐波谐波就是失真,无中生有的东西,多一级放大只会增加谐波不会减少

看样子我手里的这4580确实不如5532好

网友F:
JRC4580比5532好,前提是正货,我卖拆机的,5532也是JRC的,但是是5532DD的,比4580好点.

网友E:
只用过JRC4558和大S5532
我的看法,4558高音亮,适合音响用,一般都有音调可以调整
5532解析力强,但音响用没必要
4580的话没用过,估计尿性和4558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JRC4580比5532好,前提是正货,我卖拆机的,5532也是JRC的,但是是5532DD的,比4580好点.

看样子还是不能贪便宜,当时买JRC的好了,就差几毛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我手里的这4580确实不如5532好

只看参数性能排列自然是4558 4580 5532,但对一个系统调整有时也许多些谐波刚好是需要的,比如用2寸纸锥高音的套装机用4580听起来高音丰富细节清晰,做Buffer用往往又差别较小可以降一及档次选用,更极端的例子比如吉他效果器很多人偏爱4558那种声音。

网友:
更正:4558比4580谐波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用过JRC4558和大S5532
我的看法,4558高音亮,适合音响用,一般都有音调可以调整
5532解析力强,但音响 ...

我感觉再怎么说波形也不该这么差啊,才100HZ,这高频听倒是听不出来,喇叭响应没那么快耳朵也听不到,但是别的地方用不了啊,现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是电路问题还是我买的这运放有问题。

网友G:
估计是这个4580带电容负载的能力比较弱而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这个4580带电容负载的能力比较弱而造成

还是小鬼头老师经验丰富,一下就看出问题出在哪里,改了下测试电路波形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看参数性能排列自然是4558 4580 5532,但对一个系统调整有时也许多些谐波刚好是需要的,比如用2寸纸锥 ...

看样子我买的这4580确实不适合替换5532

网友H:
可能 lz 实验电路线搭的太长了 4580频响更高产生振荡。

网友I:
我一直用30块的海外券+包邮券买5532,每次6片,自己出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 lz 实验电路线搭的太长了 4580频响更高产生振荡。

确实是这样,我的示波器没探头,同轴线电容太大,直接测就影响到被测电路振荡了,所以1楼才用单片机采波形试试,还串了100欧电阻到单片机ADC,从运放到单片机ADC口的线只有5厘米,结果还是振荡了,可能要串更大的电阻才行,某些电路直接把5532换成4580看样子是不行,还得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用30块的海外券+包邮券买5532,每次6片,自己出几块钱

我也买了好几次了,不过是买的别的型号的芯片

楼主:
直接串1K电阻到ADC还是不能用,运放到ADC口就是一个电阻的长度,引脚2和1是直接焊在一块的,我不懂电路搞不懂怎么才能不振荡。。

网友:
数模混合会不会有干扰,停掉单片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