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mV表

楼主(2021-12-23):
最近研究交流mV表,准备弄个测10HZ---2MHZ的亳伏表来测矿机的高频电压,无奈对运放不是很了解,搭了个分立元件简单电路,10mV以下误差较大,开环增益不够,1KHZ频率下开环电压放大倍数155左右,如果能做到1000倍以上精度应该不错.不知道有什么型号高频运放可以使用?

网友:
有关这个对数刻度mV表的装制调试注意事项,及如何进行校准的内容已写好。现在兑现我前面的承诺。见附件。

PS:估计使用图片方式会看不清楚,故另附PDF文件供下载。

网友:
新型运放我不了解,如果我的话可以使用二级LF356搞定。

网友:
运行型号很多,但是相对贵一些

网友:
例如我使用过的  opa356  opa657  ada4891  带宽都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设计目标是10HZ-----2MHZ ,  电压开环增益达到1000以上
输入阻抗越高越好,输入电容最好不大于10P
尽量不影响矿机的工作状态

网友:
我用的是高速运放LM318,带宽50M,70M/us。

网友:
运放开环增益是很高,但是GBW有限。  如果你要2M放大1000倍,常用运放得多级放大。两级32*32,GBW也得64M了。 便宜点的RS8752应该可以用。

网友:
ad8034(80 MHz bandwidth and 80 V/μs slew rate)这个好像还行吧。

楼主:
运放的输入阻抗怎么计算?
放大倍数大,底噪会大吗?

网友:
楼主应该先测试2MHz频率上面的响应,如果不行要改电路的。

如果不测到后面发现2MHz带宽永远达不到,推翻了重来就麻烦了。

楼主:
根据大家的指导,画了一个用运放的电路图
初学不懂的地方望大家指正!

网友:
楼主所示方案要达到目的有点难。一般的毫伏表带宽小于1兆周,要实现带宽2兆周、增益上千倍、假设还要一定的精度,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检测广播信号强度,采用对数电路较好,现成的芯片很多,如AD8310之类的,这类芯片动态可达80分贝以上,带宽随便就是几百兆周,配用适当的表头就可以实现电平显示,因为动态范围大,不需要难弄的衰减器,只是这种芯片都是低阻输入,需要在前级接上阻抗转换电路,再就是带宽太宽,串接合适的低通滤波器来限制高频段的噪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大家的指导,画了一个用运放的电路图
初学不懂的地方望大家指正!

C1和运放之间加一个1M电阻接地,你现在的图第一个运放没有偏置电流。

网友:
线性放大器动态范围有限,需要衰减器才能实现大的动态,而制作衰减器也是一件麻烦事。对数放大器就没有这个问题,60分贝的动态实现起来很简单,表头上显示60分贝的刻度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和运放之间加一个1M电阻接地,你现在的图第一个运放没有偏置电流。

加1M电阻会降低输入阻抗,有什么办法提高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