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崎SS5421示波器0.2V挡位图像畸变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1-12-24):
二手岩崎SS5421示波器0.2V挡位图像畸变 求高手指点: CH2 在2v、0.2V 、20mv这三个挡位 观察1K方波 图像畸变 ,其他挡位没问题,好像最低的5mv挡位也畸变   CH1 各挡位没问题  求高手指点下   附带Ch2的前级电路图
外形:

其他挡位和CH1各挡位的正常方波显示:

CH2通道 0.2V  2V  20mV这三档位图像畸变  以0.2V挡位最明显:

CH2前级挡位和前级放大电路1:

CH2前级挡位和前级放大电路2(接上图):

在此先行谢过论坛朋友 指点下

楼主:
再次先行谢过论坛朋友 指点下

网友:
很久以前在SR8示波器上,修过类似的问题。
是衰减器中的一个对地电容失效(无容量了)。
换了就好了。
你这个示波器比较高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探头补偿调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补偿调好了没?

不是补偿问题  因为 就2V 0.2V挡位问题   1V5V挡位没问题、

网友:
没看到那2个关键的衰减网络跟div/v档位开关的切换关系。所说的2个网络在第一张电路图中,分别标有“1/10”和“1/100”的字样(代表衰减率),对应的微调电容分别是C12B、C22B。

按逻辑判断,这2个网络(至少)有一个出现补偿问题。其中微调电容容易出现问题。

建议楼主先根据档位的切换关系,确定出问题的档位接的是这2个网络中的哪一个。然后检查该网络的元件,其中微调电容是检查重点。

网友B:
查一下这个电容。
圈画错了,也应该查1/10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这个电容。
圈画错了,也应该查1/10的电路。

谢谢 我有时间看看

网友(2022-03-03):
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应档位开关的接触问题,多转动几次看看(触点氧化)。日机老机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有台SS5711,放置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就会发现有这种现象,将开关按压、转动几次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