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也不懂,干就完事了 新手绕牛。

楼主(2021-12-24):
此数据还有提升空间吗?96式60厚。层层垫纸,4夹3次

3.5K输出牛1电感

3.5K输出牛1电感

3.5k输出牛2电感

3.5k输出牛2电感

3.5k输出牛1漏感

3.5k输出牛1漏感

3.5k输出牛2漏感

3.5k输出牛2漏感

网友A:
   绕牛就是要有耐心,操做要细心。当年名厂绕牛的几乎都是大妈、大姨们,文化水平也不高,照样出好产品!所以新手不敢绕牛是不肯动手,不自信。另一个原因是被有些人的说法吓倒了!!大胆的干吧朋友!

楼主:
绕线情况。新手绕的不是非常好

网友B:
楼主的线包绕的还是很漂亮的。
初级电感量的测量和漏感测量是有测量频率的要求的,通常来说,初级电感量测量的测量频率选100赫兹,漏感则选10K赫兹,这样测量出来的数值才有一定意义的参考价值。不知道楼主这块测量仪表的测量频率是多少,从档位上看,好像是固定频率的。
另,输出牛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就是分布电容,虽然分布电容没法直接测量,但是可以通过测量初级的极间电容和初次级的电容来做参考,至于初、次级对铁芯的电容,因为都很小,可忽略不计。

网友:
实践出真知,比我的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绕线情况。新手绕的不是非常好

做的很好,加分鼓励。
电源牛比较容易,输出牛讲究比较多。
其实只要圈数对、绝缘好,也听不出有多少区别。

网友D:
看楼主的牛参数电感量应是单端牛 线粗圈数少 , 用的什么铁芯 绕了多少圈请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线包绕的还是很漂亮的。
初级电感量的测量和漏感测量是有测量频率的要求的,通常来说,初级电感量测 ...

好的,收到  谢谢慧星老师 ,您的建议我收集着,后面定会照您的提示做一些测量!因为也是初次绕牛或许有很多需要提升或者学习的地方。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牛参数电感量应是单端牛 线粗圈数少 , 用的什么铁芯 绕了多少圈请讲一下·

您好   我用的是96式牛。60厚的   初级3200圈   线应该不算粗了,0.21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很好,加分鼓励。
电源牛比较容易,输出牛讲究比较多。
其实只要圈数对、绝缘好,也听不出有多少区 ...

谢谢您的认可。绕牛就是慢慢琢磨吧另外我也是借鉴了很多前辈们的经验。我目前只会绕单端牛,所以机器也都就停留在单端  等后面有能力绕制推挽牛还是想挑战下绕推挽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牛就是要有耐心,操做要细心。当年名厂绕牛的几乎都是大妈、大姨们,文化水平也不高,照样出好产品! ...

好 多绕多尝试,细节中多提升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比我绕的漂亮多了,不错。

谢谢。等我装机了我再晒点图。

网友F:
牛牛绕的不错。继续干会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等我装机了我再晒点图。

初接触绕牛已经做得很好了,看来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应该大加鼓励!
顺便提点建议:96X60的铁芯应该用0.25或以上的漆包线绕制,再有铁芯叠厚太大了50足够,这样的好处是、1.可以减小初级的直流电阻、提高变压器效率,节省线材。你这个初级直阻可能接近或超过350Ω了,这个铁芯理想应该小于150Ω; 2.粗一点的线更好绕、减小制作难度; 3.屏流余量可以更大些、你这个只能工作于70mA以下、勉强刚够6P3P使用 。
只是一点点建议。

网友:
熟能生巧,慢慢来一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牛绕的不错。继续干会越来越好。

嗯嗯 谢谢您

网友G:
单端96X60铁芯匝数2800匝就够用了,线径可以加到0.25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端96X60铁芯匝数2800匝就够用了,线径可以加到0.25

我早前一个初级是2700多些 线就是0.25   至于这次弄到3200,也算是验证下许多烧友所说圈数多了对于高频的影响。

网友H:
初次绕牛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DIY就是要勇于动手,先干起来再说,在实干中积累经验,光说不练一事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初次绕牛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DIY就是要勇于动手,先干起来再说,在实干中积累经验,光说不练一事无成 ...

对的 先干起来了多积累经验多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