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卡座上的TIMER功能怎么用的?

楼主(2021-12-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REC档:开机就录音;play档:开机就播放。需要配合外部的定时电源或时序电源使用。例如,录制重要的演出现场,为确保万无一失,要用多台卡座同时录音,这时就需要连接在时序电源上,time键拨到REC档。如果靠人工开启多台卡座以及前端的许多设备,有三头六臂也是没办法实现的。

网友:
  你将TIMER 置REC 或者 PLAY,然后将插头插上电源,看卡座是否会直接进入相关功能。如果卡座的电源开关是机械开关,则要先接通。

网友:
通电自动进入录音或者放音。假如你有一台数字调谐收音头,背后又有【switched 】220V输出插座,将卡座的电源插头插这里。将收音头设置定时开机(一般还有一个定时关机的设置),将收音机的音频输出接到卡座的REC IN,TIMER开关置REC。收音机自动开机后,卡座也从收音机得到220V电源,开机后自动录下收音节目。

网友A:
定时器  录制  关  播放  应该和别的功能键配合使用

网友:
我的日本卡座上面也有这个选择,
好像是开机时,立刻就会进入录音,或者播放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  录制  关  播放  应该和别的功能键配合使用

TIMER,英文翻译是定时器,

但是,我的卡座并不能够定时,整个卡座有没有其它与之配合的操作,有没有遥控器。

实际上就是开机后立刻进入录音或者播放状态。

网友B:
是否是磁带录音或者播放结束的时候,能够断电?相当于使用这个定时?
纯粹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磁带录音或者播放结束的时候,能够断电?相当于使用这个定时?
纯粹猜。

卡座磁带走完,自动停机,和普通收录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你一样,面板上没看到与定时有关的按键

我以前发过的图。

网友:
定时播放 定时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