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6701收录机,调频频偏严重,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21-12-24):
各位师傅,海燕6701调频频偏严重,106.8M的节目指针在98M的位置,已经更换电路图红色勾选电容,故障依旧,我手头只有万能表,请教该如何分析维修?中频10.7M是哪个位置产生的?谢谢

网友A:
换图片右上角的那个微可变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图片右上角的那个微可变电容看看

两个可调电容应该问题不大吧,调整以后,信号都有微弱变化

网友:
别动,可能只是指针位置的事。

网友B:
这个只是个指示值,如果能收听到当地的低端88M及最高端108M附近的电台的话,那就是电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个指示值,如果能收听到当地的低端88M及最高端108M附近的电台的话,那就是电路没有问题。

这机器是空气联,现在106.8M的节目在电容动片旋出一半的位置,所以指针很准确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本振偏移了。影响本振的就那4个元件,线圈不可能,可变也不太可能,另一个小电容你已经换过,就剩微调电容了。可以做好记号,把两个微调对换试一下没有损失

网友C:
大概率1C15啊,就是本振回路的那个微调电容。

网友D:
两个半可变换掉,调到已知电台频率微调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半可变换掉,调到已知电台频率微调之。

感谢您的指导!更换1C15故障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1C15啊,就是本振回路的那个微调电容。

感谢您的指导!更换1C15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更换1C15故障排除。

以前处理过类似机型的类似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