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调频收音机线路板

楼主(2021-12-24):
恢复调频收音机线路板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花了5小时,线路焊接完毕,照猫画虎总算恢复了!后续再通电检测试验。
说起来这已经是第四次处理这块板子了。
第一次由中短波超短波三波段,处理成单一超短波收音板。原因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并根据实物绘图。
好长时间了找不到刻度盘。

网友:
这个板子反复拆焊居然没事,质量好啊

网友:
拆了又重装的啊

网友:
古董,做旧。

楼主:
恢复调频收音机线路板之二
谢天谢地试机基本正常。交直流状态均大致正常,灵敏度,音质,接受频率范围覆盖均可。准确参数以后装机再标校。
为了正负极接地与别的电路配合时安全起见,把音频输出耦合电解电容换成无极性的。
折腾了一遍,没有失败,这大概也叫不负韶华吧。

楼主:
是个分立件的线路,效果还可以,便于鼓捣故,值得恢复。
国际牌晶体管IC调频调幅三波段收录机 (2).PNG

网友A:
这个板我手上也有一块,忘记在哪里拆下来的了,还能用,好像是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我手上也有一块,忘记在哪里拆下来的了,还能用,好像是6V的

是六伏的,港产international sw-2030FS 收录机。板子不错,全分立件的,只是中周谐振电容内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