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B321收音机底噪大

楼主(2021-12-25):
昨天本地旧货市场买了一台海燕B321,成色还行,也能收音,但是底噪沙沙的有点大,就是一开机音量调到最小就有比较大的沙沙声,音量调大这个底噪不会变大。就被节目声音盖了,各位帮我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捏住C28电容,晃了几晃,在某一位置噪音大幅减少,原先最小音量全是沙沙声,现在可以听到轻微的电台声了 ...

换掉C28,主要正负极。

网友:
应该是低放电路的噪音

网友:
电位器之后,也没有几个元件,查查吧

网友:
断开R14、C28,查!

网友:
不错,是这个思路。朋友一看就是老师傅

网友:
如果是我,下一步我会把BG4也拆出来看看噪音有没有改善

网友:
输入初级并联一只100uf电介,如噪声很小,说明推挽管排除。

网友:
修过两台噪声大的,都是低放管(BG4)的问题。可以换一只好的管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名位的解答,本人小白,先试试。

楼主:
捏住C28电容,晃了几晃,在某一位置噪音大幅减少,原先最小音量全是沙沙声,现在可以听到轻微的电台声了。是不是这个电容坏了。现在这个效果也能接受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