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北京825-2电子管电视机烧灯丝连线问题

楼主(2021-12-25):
家里的北京825-2电子管电视机开机后几秒钟,中放板上的所有电子管灯丝不亮,前面的指示灯也不亮(上一次开机是正常的)随后连接电子管灯丝导线冒烟胶皮融化。检查电源变压器供这部分灯丝抽头对地电压是6.3伏,观察这个部分的电子管灯丝是一根线串过去的,一脚接地。检查了好像管子周围没有短路的地方。不知道什么原因?断开这组电源,再开机,其他管子及显像管都正常点亮。请坛友给诊断一下。谢谢

楼主:
画箭头部分就是烧线,电源变压器抽头部分

网友:
把管子拔了, 一个一个插 看看是否有变化,

楼主:
导线绝缘皮已经烧的不像样了,我担心短路,那条线就全都拆了,随后我再接一条过去

楼主:
换了一条线还是烧线

楼主:
我先接线点一个灯看看

网友A:
可以肯定中放部分的管子灯丝回路有短路。换线后先不接电牛灯丝绕组(电牛编号10的端子)、不插管子测量是否有短路现象,估计可能是管座老化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中放部分的管子灯丝回路有短路。换线后先不接电牛灯丝绕组(电牛编号10的端子)、不插管子测量是否 ...

方法不错。断开灯絲电源,检查管座,这个电视机的管座都是胶木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B:
这真是癞蛤蟆掉脚面上不咬人膈应人。短路这么严重,用万用表可以量出来,用替换线,焊一个灯丝点测量一个,加电、断电再焊下一个灯丝--测量--加电--断电,直到最后就找到了。

网友C:
变压器出来  灯丝线最远一个  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出来  灯丝线最远一个  重点

正如您所言!果然是灯丝最远的一个出了问题!是电视指示灯出了问题!我是一个一个管子灯丝接过来的,接到最后一个是指示灯泡,开电,导线瞬间冒烟。为了证实,我独立给这个灯泡加电,瞬间冒烟!问题找到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癞蛤蟆掉脚面上不咬人膈应人。短路这么严重,用万用表可以量出来,用替换线,焊一个灯丝点测量一个, ...

于老师,我就是这样找到问题的,开始方法不对,费老大劲全接上,插电整条线全烧了,折腾了几次,才找到。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频头上的两只管子不亮,它们的灯丝也是接的这条6.3灯丝线(是通过一个八脚管座插销接过去的一组线),但不烧线。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中放部分的管子灯丝回路有短路。换线后先不接电牛灯丝绕组(电牛编号10的端子)、不插管子测量是否 ...

是指示灯座子出了问题,您说的对,那些管座太古老了,容易坏

楼主:
问题解决了,很开心!就是显像管一条水平线,估计显像管老化了,还有其他故障,

楼主:
看着十几个管子发出橘色的光,以及电子管电视独有“滋滋声”,感觉还是很好的,即便已经看不了电视节目了。这种电视机样子很经典,摆在客厅还是很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