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整流块的参数 T4UB80F

楼主(2021-12-25):
得到一个整流块,上面有T4UB80F的字,不知道参数是多少?网上搜也没有找到,

网友A:
猜测是额定电流4A,耐压800V

网友:
楼上正确。4A800V。

楼主:
多谢!看到电压是200~800V,低于200V可以使用吗?能不能用在10V~20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额定电流4A,耐压800V

多谢!我搜了一下,没有搜到,

网友:
这个看看,字数

t4ub(20-80).pdf

网友:
一共整流块。看你激动的好像用在航天飞机上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看到电压是200~800V,低于200V可以使用吗?能不能用在10V~20V之间?

可以使用,完全 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完全 可以使用。

好的,谢谢,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看到电压是200~800V,低于200V可以使用吗?能不能用在10V~20V之间?

当然可以用,但是10~20V建议更换成肖特基,压降低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用,但是10~20V建议更换成肖特基,压降低效率高。

肖特基是什么样子的?手上有黑色的标示6A10的,还有1N5408的,还有1N4007的,是不是肖特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肖特基是什么样子的?手上有黑色的标示6A10的,还有1N5408的,还有1N4007的,是不是肖特基的?

1N5819、1N5821这些。比如1N4007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向压降在0.6V左右,换成1N5819就是0.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5819、1N5821这些。比如1N4007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向压降在0.6V左右,换成1N5819就是0.2V。

压降倒不是问题,因为变压器电压足够,一个是16V~,一个是13.3V~,给车机12V—供电或者给铅酸电池充电,有时候觉得电压有些高,还要串联二极管压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