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缓慢下降问题

楼主(2021-12-25):
华硕19V4.74A电源适配器,通电后瞬间空载输出19.38V,然后缓慢下降,大概4分钟左右下降至0V。断电后瞬间又上升到19.38V,然后慢慢下降。请问师傅们大概哪里问题?

楼主:
就是下图中这种电源。

网友:
电容失效或容量变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保护了吧?

网友:
慢查前级,有发现。

网友:
刚插电源带下负载试试,可能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查一下已前的贴,修过整流回路0。15μF电容失效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指导,经检查有一个CBB电容失容,原来是474,测量只有100NF了,手头没有相同零件,用了一个334的替换,不知道有没有影响,目前测试使用正常。

网友:
上了论坛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