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爱德万 R6552万用表 开机全屏故障

楼主(2021-12-25):
鱼里捡的

爱德万 万用表 说明书  https://www.adcmt.com/download/ope_discon/thanks

说明书198页 小日本用纸质说明书转成pdf 机翻失败  手动 机翻了部分 没心思继续下去了 机器还没折腾好

也是胆子大这么复杂的机器也敢下手 配件机

拿到不懂 烧保险丝了 后来才知道 能旋转保险座 换成220v跳线。

  机器拿到 第一次开机 自检通过   按通断档(翻说明书实际是打开按键声音) 死机 屏幕好像显示在 vm档 不动(忘记拍照重大失误!!!)
等一会 关机再开机 依旧显示全屏。 重新开机几次都是全屏, 无法开始自检,

铝电解电容                                             钽电容有一端是标有一横线,是贴片钽电容的正极
33 EHB 3H5      6颗      25v 33uf                D型7343         25v 47uf   代替
10 HHB 3V3      2颗      50v 10uf                 D 7343           50v 22uf   代替
6.8 EHB 200      2颗      25v 6.8uf              B 3528            25v 10uf   代替

黑金刚电容
25v120uf    6.5X15.4            2颗
25v470uf    10.5X20             2颗
16v2200uf   16.2X20            1颗
50v220uf     10.X23.6            2颗
63v150uf     14X20               1颗
16v10000uf  22X30(限高 在开机键推杆 下)  1颗

74HC4053A  4脚 5,6,8,12 对地了 负极?可能就是要到负极呢?
(正常一脚对地吧?)。 9 10 脚 电压乱跳 2-5v
变压器 5Pin 居然都通的 不懂了(红红黑棕棕)
测试变压器5pin好的:  D401正负极有 20v  -21v ,
D402有8v -7v。
不接变压器5pin    D401 D402 没电压 。
开机后能听到继电器 “咔”的一声响说明变压器工作的

u110 op27 第6输出脚没输出  1号故障点  等到货 运算放大器      淘宝搜 op27G

u001 (主测量IC带散热片) 假如u110(op27现在没有输出)更换后能排除故障最好,不行就要拆散热片查丝印了  u001待测
主板应该是u001 电压电流输出 走向 u110方向
现在开机全屏  u001没有温度 不正常吧?

------------------------------------------------------------------------------

折腾到现在  74HC4053A  两个 换了, op27运放 两个也换了  没效果  主板上的电容都换了。 还是 开机全屏 无法自检。 不会了。部分测量点能量到正负5v 、14v  -14v 等电压。水平真的太浅了

请老师帮看看,请大神帮看看。有这个机器的前辈可以的话 能否帮量一下?

补充内容 (2022-4-22 11:41):
机器  开机了

楼主:
   开机自检 先从时钟 主控 字库 缓存  显示  再到测量功能的主控?

我现在是怀疑U001 故障(主板唯一一个带散热片的ic)说明这ic 散热量最大对吗?

因为不懂 看到 阻排 精密低温漂电阻 都在这个U001 附近猜测这个是负责这台设备所有 测量功能的主控?

u001 和 附近 IC

u001 和 附近 IC

楼主:
老实 手持表玩一下多 好。非要嘚瑟  想试试台式表。

也是穷闹得 给不起大价格买好的二手台表。手艺菜 折腾不出来了

网友:
你是高手厉害,咸鱼二手故障机配件机你也敢轻易的捡漏(这可不是漏哦)。但是说你是高手呢又不像。交流输入AC都不调整,就直接捅220V,还接连烧了几次保险丝,哎。。。 估计你这机器几次220V高压冲击后,已经是五内俱伤了,想起死回生难难难。。。这是最起码的玩进口二手仪器的常识啊(进口洋垃圾多是110V机器)。就当买一个教训吧。

楼主:
谢谢回帖。 很少玩 接220v的设备。人嘛 总是交学费的 不然知识怎么来?

继续寻找高人

网友A:
为何要换4053,你搞清楚4053的功能了吗?它是3阻单刀双掷的电子开关。多脚到地也可以的呀,为何不可以?9,10,11,是开关控制端,电压为何不能变化?4053一般是+—5v双电源的。运放输出为零,坏了吗?不一定的呀,输入为零了,输出可以为零的。盲目换元件,故障会越来越大。。。。。。

网友B:
既然有电路图,而且第一次误接220v时机子基本正常,建议楼主先研究一下,看一看误接220v时,由于电源电压成倍增加,哪个部分的电路由于缺乏稳压或稳压失效而受损,再重点检查之。

网友C:
不要有侥幸心理;这表肯定是五脏已伤;从电源查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换4053,你搞清楚4053的功能了吗?它是3阻单刀双掷的电子开关。多脚到地也可以的呀,为何不可以?9,1 ...

”为何要换4053,你搞清楚4053的功能了吗?它是3阻单刀双掷的电子开关。多脚到地也可以的呀,为何不可以?9,10,11,是开关控制端,电压为何不能变化?4053一般是+—5v双电源的。运放输出为零,坏了吗?不一定的呀,输入为零了,输出可以为零的。盲目换元件,故障会越来越大。。。。。。“

感谢老师回帖!

完了。和我懂的一点皮毛完全不搭噶了。真的是菜的可以    我的理解一个ic 一般是一只脚接地。 学到了·····

换4053 是 输入脚有5v进来  输出脚没电压 所以才换的。 换op27 也是一样的想法  输入脚有量到5v 输出脚没电压。

我用风枪吹焊的 可以装回原来芯片。 sop贴片 不太担心会故障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电路图,而且第一次误接220v时机子基本正常,建议楼主先研究一下,看一看误接220v时,由于电源电压成 ...

"既然有电路图,而且第一次误接220v时机子基本正常,建议楼主先研究一下,看一看误接220v时,由于电源电压成倍增加,哪个部分的电路由于缺乏稳压或稳压失效而受损,再重点检查之。"

感谢老师回帖!!!

那个不是电路图  全网没找到电路图。我自己瞎画的

我也不知道 第一次接电 是否伤害到 主板,但是我的理解 既然是烧了保险丝  那就是电流走到保险丝就断开了?

也冲击了主板的电源部分的 芯片了?  哭死 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冲击了两次主板··········仆街。

我是保险座调整到正确的220v之后上电 能正常自检通过。  严格说 是第三次接220v 开机自检(前两次是在110v的跳线·······)。

感觉非常难查 我只能从电源的两个输入pin 座 开始查了重点感觉是7pin座子吧。主板供电从这里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有侥幸心理;这表肯定是五脏已伤;从电源查起吧!

不要有侥幸心理;这表肯定是五脏已伤;从电源查起吧!”

感谢老师回帖!!!

昨天出现新状况了 真像您说的了 要从电源查起了   我就是量一个电阻 (真真就是 电阻档 量了一个贴片电阻)量玩 接线 开机黑屏 电源7pin脚只能量到1v

彻底不开机了

楼主:
请教 这个机器是否就是这个问题 还没到自检 就卡住了?意思 电源部分就是有故障的? 冲击坏了?

已知  D65640GF136  NEC cmos芯片内部有程序。主板上的测量点 c.out 电压跳变1v-5v 乱跳的。

xc95108pc84 (机器全屏时这个芯片会发热) 内部也有程序。 这两个芯片真不敢想了······

楼主:
回头想想(往好的地方想,不是存软件的芯片都挂了)意思这机器原来是开机的小故障 现在被我冲击两次

220v 电源部分故障了?(希望这个主板当初设计的时候 保险措施做的好吧!!) 这个电源部分 就两个地方

一个是7pin插座 一个是5pin插座   我回去重点再查查这两个地方吧。

感谢上面所有回帖的老师!再次感谢!一个人瞎折腾的时候是真的很无助!孤独!

网友A:
既不熟悉数字电路,又不熟悉模拟电路,就想修好高精度万用表。。。。。。。估计难。。。。。看你的描述都困难,4053是电子开关,有正负电源,开关有输入输出和控制端,4053 是 输入脚有5v进来  输出脚没电压这个5V,是电源脚还是开关输入脚?输出脚是哪个脚?控制端是什么状态?这些都不清楚,就怀疑是坏了。。。。。。。。我30年前,从事过数字电路的调试,也在无线电厂里做过模拟电路调试维修。修有单片机的数字电路,示波器比万用表用的更多,会用逻辑分析仪更好。懂原理,有设备,才能快速修好电路。

网友A:
电源部分也分模拟电路电源和数字电路电源,2部分是隔离的。数字部分一般是5V,模拟部分可能有正负5V,和正负15V。。。。。。

开始就换电容,你能保证你换的电容,品质比原来的好吗?改变了参数是否对机器性能有影响,影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不熟悉数字电路,又不熟悉模拟电路,就想修好高精度万用表。。。。。。。估计难。。。。。看你的描述都困 ...

感谢回复。就是看了手册 怀疑了多脚接地  才想换一下这个ic。事实是换了后 电压还是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也分模拟电路电源和数字电路电源,2部分是隔离的。数字部分一般是5V,模拟部分可能有正负5V,和正 ...

谢谢回复!

您这几句是真正的关键!  我都不知道 220v 正常是变压成多少v  给这个台式万用表的。

原机 原来电解电容 都是黑金刚的,我也去买了黑金刚 老的使用了好多年 这个机器又是从工厂出来的 估计一直开机, 想着总是新的 好吧?

非常小的电解电容 我换成钽电容。

所有电容 安装之前 都手持表量过 容量符合标识的。

网友D:
有没有爱德万7352A万用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爱德万7352A万用表的资料?

你这机器高级 还是在产的。

我只找到 gpib和  usb 驱动,操作手册需要我填写一堆资料 我提供不了。

我把 下载页面的说明也保存了 你看看是否有用。

说明书下载页面

楼主:
昨天 回去折腾了一下  发现 不开机是 大电容拆装 pcb捅断线 (之前为了测量大电容附近的ic 就烙铁拔下这个电容  装回去 偷懒没用吸锡棒 直接脚压化锡  电容脚可能伤到pcb了)  接回屏能亮了 ,

现在又回到了   开机就全屏  继续找老师。

网友A:
74HC4053A  4脚 5,6,8,12 对地了 负极?可能就是要到负极呢?
(正常一脚对地吧?)。 9 10 脚 电压乱跳 2-5v

表述为:4,5,6,8,12脚0V,不要写对地了,负极?电路里还有负电源。8脚是地。地是电路的参考点。地可以是某一电源的负极,也可以是电源的正极,也可以是其他值。6脚,0v,正常的,低电平使能。4,5,12是开关的刀和掷,要看接到哪里,0v完全不能判断它坏了呀。16脚电压和7脚电压,都要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4053A  4脚 5,6,8,12 对地了 负极?可能就是要到负极呢?
(正常一脚对地吧?)。 9 10 脚 电压乱跳 2 ...

74HC4053A  4脚 5,6,8,12 对地了 负极?可能就是要到负极呢?
(正常一脚对地吧?)。 9 10 脚 电压乱跳 2-5v

表述为:4,5,6,8,12脚0V,不要写对地了,负极?电路里还有负电源。8脚是地。地是电路的参考点。地可以是某一电源的负极,也可以是电源的正极,也可以是其他值。6脚,0v,正常的,低电平使能。4,5,12是开关的刀和掷,要看接到哪里,0v完全不能判断它坏了呀。16脚电压和7脚电压,都要测的。

感谢老师回复!

74HC4053A  16g 脚芯片:   5 6 8 12  脚和负极相通的 没电压。

16脚有5v 。    7脚 好像是负5v有点忘记了 (换了老样子 我就没有再看这个芯片  好像更换之前7脚也是有负5v的)

9脚和10脚:2v到5v 变化跳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机器高级 还是在产的。

我只找到 gpib和  usb 驱动,操作手册需要我填写一堆资料 我提供不了。
...

感谢感谢。当时买这机器看中的是双通道测量,一只表当两只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感谢。当时买这机器看中的是双通道测量,一只表当两只表用了。

没事,别客气。

爱德万还是有点小气维修图纸什么都没哪怕是停产的设备也不提供图纸    就连下载个说明书要提供非常多的个人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74HC4053A  4脚 5,6,8,12 对地了 负极?可能就是要到负极呢?
(正常一脚对地吧?)。 9 10 脚 电压 ...

我是在纠正你的表述。不是要你查4053,你表述还是有问题,为何一直要写负极,它不是(单个电池)单一电源电压,电路里有正电压,参考地,负电压。

5 6 8 12  脚和负极相通的 没电压。注意:不是负极,是地。

与地相通---------与地电阻为零。但零电压不一定是和地相通了。你测了电压?还是电阻?或者都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事,别客气。

爱德万还是有点小气维修图纸什么都没哪怕是停产的设备也不提供图纸    就连下载个说 ...

确实挺头疼的,我还想着以后校准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纠正你的表述。不是要你查4053,你表述还是有问题,为何一直要写负极,它不是(单个电池)单一电 ...

”我是在纠正你的表述。不是要你查4053,你表述还是有问题,为何一直要写负极,它不是(单个电池)单一电源电压,电路里有正电压,参考地,负电压。

5 6 8 12  脚和负极相通的 没电压。注意:不是负极,是地。

与地相通---------与地电阻为零。但零电压不一定是和地相通了。你测了电压?还是电阻?或者都测了。“

感谢老师回复!

这样啊。我以为你怀疑是4053不对。绕圈了     说的不是一回事 通过您讲解的 我知道这个板 有正负电压 然后是地脚  谢谢。我肯定是描述不清楚 表达能力非常差 所以我喜欢画图,然后好像图也没标仔细、清楚。

还得努力。

我测了这个ic 的电压  附近的电阻 贴片电容都测过了好像正常(附近的电阻、电容没拆下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挺头疼的,我还想着以后校准怎么办呢

这个好像  反而 简单吧?。爱德万一般是按一下  CAL 键  进入校准模式   下载到手册 按手册用信号源(您能买的起这个机器 信号源也不是难事) 校准喽

网友A:
电容除了容量-----主参数,还有副参数呕!D值,耐压,温漂等。电阻也是,主参数----阻值,副参数---功率,温漂,寄生感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除了容量-----主参数,还有副参数呕!D值,耐压,温漂等。电阻也是,主参数----阻值,副参数---功率, ...

电容除了容量-----主参数,还有副参数呕!D值,耐压,温漂等。电阻也是,主参数----阻值,副参数---功率,温漂,寄生感抗。。。。。。。。

您接盘吗?这机器我让给您? 我放弃了 我绝对搞不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  反而 简单吧?。爱德万一般是按一下  CAL 键  进入校准模式   下载到手册 按手册用信号源(您 ...

感谢感谢,有空我再研究一下。爱德万的机器确实不像安捷伦的那么多和那么好找。

楼主:
呵呵  其实你们都比我懂  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除了容量-----主参数,还有副参数呕!D值,耐压,温漂等。电阻也是,主参数----阻值,副参数---功 ...

我不接盘,
1,没时间弄,天天上班,下班家里有工场,也没空。
2,我手上有一堆台表,5位半,有8840,8842,8055。6位半有2000,还有6581。。。。。。。

楼主:
谁手里有 r6552 可否支援一下 帮量一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接盘,
1,没时间弄,天天上班,下班家里有工场,也没空。
2,我手上有一堆台表,5位半,有8840,88 ...

   您这么一说 我也没办法把机器转您 或者找您代劳一下 帮忙修了··········

楼主:
哪位老师 有这个机器的  帮忙量一下主板上的电压 可以吗?已知  cmos  主控 字库 三个芯片里面有资料。假如坏一个  这机器我就不折腾了。

我现在知道主板上5v -5v 是正常的电压(主板上还标出了正负4.5v 测量点  这个也正常)。

别的 14.5v  -14.5v   20v -20v   -38v  3v  这些电压是正常的吗?

网友C:
求人不如求己;看来修台表的经历少,不知其中的辛苦;慢慢练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人不如求己;看来修台表的经历少,不知其中的辛苦;慢慢练手吧。

感谢老师回复!

第一次是拆一台稳压电源 在论坛发帖了。这个是第二次拆220v 的设备。以前都是玩低电压的小东西。

网友A:
首先,机器分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两者是隔离的,信号是通过光耦传输的。现在,线色全亮,可能数字部分就没有开始工作。数字部分是图片的左上角部分。

XC95108是CP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机器分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两者是隔离的,信号是通过光耦传输的。现在,线色全亮,可能数字部分就没 ...

首先,机器分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两者是隔离的,信号是通过光耦传输的。现在,线色全亮,可能数字部分就没有开始工作。数字部分是图片的左上角部分。

XC95108是CPLD,

谢谢老师回复!

我有点数了。感觉是数字部分不对。    机器全屏后 我补焊过几个大芯片  这中间放大镜看到eeprom 有两脚 卡了一颗焊锡珠 用针拨下来了(我还没补焊到这边)

估计是快递来 震动到主板 焊锡珠卡那  然后 开机就烧了这个芯片 或者里面程序丢失了········

现在没办法继续了··············

要买烧录器 再买机器 读出 好程序 买芯片烧好 装回去试机(这一顿操作完 也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
求    r6552 eeprom 内部资料。

楼主:
修机器有时候 想想过程真的非常有趣的

查到这个机器 主控是 赛灵思xc95108pc84 需要用 Jtag仿真器 读写内部资料 非原装的仿真器好像还不能读写xc95xx系列芯片   万一 芯片加密的话 原装仿真器 也不灵的,  然后eeprom、cmos 也需要 烧录器 读写内部资料。  但是 我手里什么设备都没  哈哈哈哈哈

这就好比路上看到一个美女 还没上去搭讪呢     就想着怎么追,追成了 以后怎么过 房要买哪里 娃要去哪里上学   哈哈哈哈哈··············

楼主:
这两个 正负14.5v 电压   不知道是否正确?
正负14.5v

这些5v 应该是正常的

这些5v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A:
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是电气隔离的,单独从变压器取电的。上图中右下部分是数字电路,它连接键盘和显示,3v交流电是给显示器灯丝供电,显示器还需要一个负高压,30V左右。数字部分主电压一般5v,(新型号CPU,电压低,3.3V或者更低。)
下图中黄白色的元件是光耦,左边是数字,右边是模拟。

没有图纸,摸黑修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是电气隔离的,单独从变压器取电的。上图中右下部分是数字电路,它连接键盘和显示,3v交 ...

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是电气隔离的,单独从变压器取电的。上图中右下部分是数字电路,它连接键盘和显示,3v交流电是给显示器灯丝供电,显示器还需要一个负高压,30V左右。数字部分主电压一般5v,(新型号CPU,电压低,3.3V或者更低。)
下图中黄白色的元件是光耦,左边是数字,右边是模拟。

没有图纸,摸黑修太难了。

-------------------------------------------------------------

谢谢老师回复!

显示屏的负压 好像有-48v。 能全屏 负责显示的正负压 估计是好的。      猜测 现在就是数字部分(开机运行程序)故障了

网上搜一圈 人家的都有错误代码提示, 我手里这个机器还没运行到出现错误代码那一步······真的是太难了。

楼主:
求 爱德万r6552 固件。

网友A:
你把数字部分的芯片的型号报上看看,应该有一片是CPU。

1,芯片脚卡了一个锡珠,短路了2个脚,具体要看什么脚,不一定会坏芯片和固件,如果,是数据线,或地址线之间的短路,一般不会坏,清除就好了,如果和地或电源脚短路,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2,CPU要正常工作,最起码要电源电压正常,5V的话,一般不能低于4.8V,晶振正常启振,复位电路正常复位。然后才是固件。
3,我曾经遇到过,电源电压过高冲击,CPU和TTL芯片都没事,GAL芯片先失效了。
4,你现在的能力,一时半会儿也查不到哪里坏,还是不要急于就成,要么放弃,要么,慢慢学,慢慢找,这种日本机,基本找不到图纸的,一般人都修不了。能修的人,一般不愿意修(价值太低,花时间修还不及人工费)。如果是福禄克的,惠普的5位半表的话,网上都图纸,就容易修了。日置的5位半表,便宜,没有图纸,也不能校准,谁也没办法,买二手就是赌运气。除了原厂校准,找不其他办法校准,原厂又太贵,比买一个同样二手机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数字部分的芯片的型号报上看看,应该有一片是CPU。

1,芯片脚卡了一个锡珠,短路了2个脚,具体要看 ...

你把数字部分的芯片的型号报上看看,应该有一片是CPU。

1,芯片脚卡了一个锡珠,短路了2个脚,具体要看什么脚,不一定会坏芯片和固件,如果,是数据线,或地址线之间的短路,一般不会坏,清除就好了,如果和地或电源脚短路,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2,CPU要正常工作,最起码要电源电压正常,5V的话,一般不能低于4.8V,晶振正常启振,复位电路正常复位。然后才是固件。
3,我曾经遇到过,电源电压过高冲击,CPU和TTL芯片都没事,GAL芯片先失效了。
4,你现在的能力,一时半会儿也查不到哪里坏,还是不要急于就成,要么放弃,要么,慢慢学,慢慢找,这种日本机,基本找不到图纸的,一般人都修不了。能修的人,一般不愿意修(价值太低,花时间修还不及人工费)。如果是福禄克的,惠普的5位半表的话,网上都图纸,就容易修了。日置的5位半表,便宜,没有图纸,也不能校准,谁也没办法,买二手就是赌运气。除了原厂校准,找不其他办法校准,原厂又太贵,比买一个同样二手机还贵。

--------------------------------------

谢谢老师回复!

cpu 是xc95108pc84

存储是 MBM29F200BC-90PFTN     21, 22脚(好像是这两脚 反正也在A1-A7之间的位置) 锡珠短路过。 看芯片手册  A6(ic第19脚)好像挺重要的。

缓存是 丝印M5I4260C-60J

2  主控附近能量到5v   晶振能量到电压2v多 应该是起来了(不然不能点亮屏) 复位电路 这个就不会查了。

3  我这个可能也是

4 猜测是程序丢失  我就没动板子了。 还不想放弃 想买存储芯片刷固件 试试。 38hot 我注册不了 想上去求助都不行 看到有人通过刷固件 阉割版R6552T-R   刷成 r6552。

网友:
cpu 是xc95108pc84

前面已经说了,它不是CPU,xc95108pc84是CPLD,是可编程逻辑器件,编程是写到它里面的,一般加密的。要里面的内容,够呛!

有ROM芯片,应该有CPU,CPU里有没有程序要看是什么型号了,如果有也麻烦,一般也加密,读不出来。如果CPU里面没有程序,那么万幸了。可以读外面的ROM搞到固件。

网友A:
画绿圈的芯片是啥型号?感觉大的那片象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绿圈的芯片是啥型号?感觉大的那片象CPU

不能吧? 我一直以为 这两个芯片是控制 gpib口 和rs232 口的。我完全没关注  也没去补焊,放大镜都没划拉去看看针脚是否有问题

都在主板的左后部。

一个是东芝的:TMP68303F-16

一个是德州:NAT9914BPQ

哦  突然想到 是了  东芝是cpu   晶振就在边上。

哎 搞笑的 我一直以为最大的是主控没想到啊·············

楼主:
得  回家 补焊一下这两个芯片看看吧。哎 这两个芯片脚的电压都没量过·······

网友A:
NAT9914BPQ-----是----IEEE 488.2 Controller Chip

TMP68303F-16  是CPU,至于是不是只工作于gbip,我不清楚。你仔细看电路了。我没有板子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T9914BPQ-----是----IEEE 488.2 Controller Chip

TMP68303F-16  是CPU,至于是不是只工作于gbip,我不 ...

NAT9914BPQ-----是----IEEE 488.2 Controller Chip

TMP68303F-16  是CPU,至于是不是只工作于gbip,我不清楚。你仔细看电路了。我没有板子看不清楚。

-----------------------------------------------------------------------

谢谢老师回复!

网上还没找到数据手册  大致翻了 东芝是CPU,德州的是控制gpib的。

也是真被这个大板子给吓糊涂了,以前都是玩3v 、5v的小设备。  之前也就是搞一个稳压电源 主板都不大。  这个机器拆出来 人都看傻掉 芯片太多了··········知识完全不够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 我在这个主板上看到两个晶振  意思 数字部分   模拟部分物理隔开, 就需要两个晶振 起振 是这意思吧?

一个晶振 算一个完整系统    意思这机器是两个系统?

网友A:
如果你搞过数控电源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综合基础的。
玩高位表,稍微跨度大了一点,要是从资料多的表入手,就省力了。
玩指针表,人人追求刀刀压线,玩数字表。3位4位,追求一字不差。5位6位,玩的是误差和温漂。。。。。7位8位,玩的是噪声。。。。。
要是用一字不差来玩7位8位,估计会用斧子把它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 我在这个主板上看到两个晶振  意思 数字部分   模拟部分物理隔开, 就需要两个晶振 起振 是这意 ...

可以是2个系统,一个管数字处理,一个管模拟部分的ad转换和档位切换等工作。当然CPU够强大也可以用一个CPU,电气上也有隔离的。有些机器GBIP部分也是电气隔离的。那就是3个系统了。

网友A:
补充一下,有晶振配合的芯片不一定是CPU。

网友A:
例如。福禄克8840/42,就是一个CPU负责整机的工作,另一个CPU负责GBIP,并且是相互隔离的。

补充内容 (2022-1-4 14:52):
抱歉,打错字了,是GP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搞过数控电源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综合基础的。
玩高位表,稍微跨度大了一点,要是从资料多的表入手, ...

我就是瞎玩的 修理么菜的很。

就是没有体验过台式万用表想试试看 买之前关于什么是台式万用表 什么4位5位6位 啥信息都没看过 也不懂什么牌子的好·······

看到卖家(之前的稳压电源也是这家买的就比较放心了)有卖 我就拿下了。他没写 我也没问是否故障机   ······还是草率了  这就是自己跳坑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2个系统,一个管数字处理,一个管模拟部分的ad转换和档位切换等工作。当然CPU够强大也可以用一个 ...

谢谢  老师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有晶振配合的芯片不一定是CPU。

这个确实, 在爱德万R6552 显示屏背面也看到晶振了 应该是给显示芯片起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福禄克8840/42,就是一个CPU负责整机的工作,另一个CPU负责GBIP,并且是相互隔离的。

我就是翻说明书 自检的步骤是先显示  型号 电源频率   GPIB地址  rom版本   以为那个东芝就负责gpib和rs232的所以都没去看

网友:
Keithley 2000

CPU芯片类似,GPIB芯片

楼主:
感谢  感谢!  我慢慢对比看看。

楼主:
请教一下 老师   这两个光耦正常吗?

正常应该是一进一出电压要有吧?

这两光耦没输出?

这两光耦没输出?

楼主:
老师 帮看看  这两个光耦是不是 不正常了?

网友A:
你要调整思维方式,光耦是传输信号的,不是传输电压的。有示波器吗?看一下就知道,好不好。发光端有信号,光电端没有信号,就是坏了(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发光端没有信号,输出端肯定没有信号的。所以没有信号不一定坏。关于管脚和功能及内部电路,查器件的PDF就可以了。我看不清型号。你自己查吧!测好坏,发光端,和测试发光二极管一样的,光电三极管端,可以用另一个表电阻档测,2表配合,就可以测试好坏了。型号是不是521-2?,还有一个黑色光耦,是不是817?

1,2,3,4和5,6的传输方向好像不同。

补充内容 (2022-1-6 14:43):
521-2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调整思维方式,光耦是传输信号的,不是传输电压的。有示波器吗?看一下就知道,好不好。发光端有信号, ...

你要调整思维方式,光耦是传输信号的,不是传输电压的。有示波器吗?看一下就知道,好不好。发光端有信号,光电端没有信号,就是坏了(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发光端没有信号,输出端肯定没有信号的。所以没有信号不一定坏。关于管脚和功能及内部电路,查器件的PDF就可以了。我看不清型号。你自己查吧!测好坏,发光端,和测试发光二极管一样的,光电三极管端,可以用另一个表电阻档测,2表配合,就可以测试好坏了。型号是不是521-2?,还有一个黑色光耦,是不是817?

1,2,3,4和5,6的传输方向好像不同。

-----------------------------------------------

谢谢老师回复!!!

8脚光耦 是  TLP750光耦

黑色的 NEC 2561光耦  开机能听到启动声音 。 示波器没有 也不会用···········

我现在只能网上找固件 再顺便查查所有芯片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

感谢  感谢

TLP750 主板上一共有6只  我现在就两只 没有量到1 2 3 4  脚 的电压  我想换这两个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感谢

1和4 空脚,上面已经给图了呀!

5号和6号光耦看着像是从模拟向数字传信号的,坏的可能性不大,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4 空脚,上面已经给图了呀!

2  3 脚也没量到任何电压  这个 不对吧?

网友A:
无法判断正常还是不正常,模拟部分不是每时每刻都传信号的,你的机器还没有进入自检,模拟部分为啥要不停地传信号呢?没有资料,也不知道2边的CPU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判断正常还是不正常,模拟部分不是每时每刻都传信号的,你的机器还没有进入自检,模拟部分为啥要不停地 ...

谢谢老师回复!!!辛苦您了!!!

好吧。那我只能找固件了。

本来想再找卖家 再收一个。结果他都卖完了·······彻底没别的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判断正常还是不正常,模拟部分不是每时每刻都传信号的,你的机器还没有进入自检,模拟部分为啥要不停地 ...

也是  我回去 对换一下 光耦试试  12 或者34   跟56 换一下, 就知道 元器件是否有问题了。

非常想把机器给您看看,但是我又不想放弃折腾的过程。乐趣就在这里了 找故障 换零件。

真正使用这个机器 我估计我也用的不多 手持表 很够我用了。

为啥想换 56光耦 就是看到网上一个视频

开关电源的光耦损坏也会造成“打嗝”故障     (没权限 不能发url 地址)

56光耦是连到主板的cmos ic   这个ic  现在输出电压也是 0-5v 跳动  想当然的以为 这两个光耦可能不对。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光耦和这个万用表用的光耦,作用不同。开关电源用的线性传输(重点在传输比。),万用表的光耦是数字传输(只在意高低电平和速度)。特性不同的。

网友:
。。。。。。。。。。。。。。。网络问题,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光耦和这个万用表用的光耦,作用不同。开关电源用的线性传输(重点在传输比。),万用表的光耦是 ...

谢谢老师!!!

您意思 我还是找错路了   是吧  好的  换方向。

辛苦您看一下这个截图  信号输入输出接口的 这个5v电压正常吗?
这个输出 输入接口5v 正常吗 ?副本.jpg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爱德万7352A万用表的资料?

只有手册,希望有用,附件限制550K有点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手册,希望有用,附件限制550K有点小啊。

藏龙卧虎!  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手册,希望有用,附件限制550K有点小啊。

感谢坛友提供的万用表资料

楼主:
5 6 光耦对换了位置     机器还是全屏。 数字部分 就剩下
CPU  GPIB控制器   SN75161B 总线收发器  SN75160B rs232接收器       MAX202CWE  收发器
没法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光耦和这个万用表用的光耦,作用不同。开关电源用的线性传输(重点在传输比。),万用表的光耦是 ...

请教   我现在是不是能怀疑数字部分  CPU不对了?

RS232  GPIB 这两个接口应该不太会坏吧?

网友A:
从我的经验来看,我还无法判定和怀疑哪里有问题,有图纸都很难(没有图纸真的难!)你的机器受到过电压冲击(110V状态接入220v),现在还没有进入自检,可能CPU还没有跑起来(但也只是猜的),数字电路,用示波器测,比用万用表测,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我的经验来看,我还无法判定和怀疑哪里有问题,有图纸都很难(没有图纸真的难!)你的机器受到过电压冲击 ...

感谢 老师回复!!!

我要么再到鱼里找个机器 或者找找看有这个机器的前辈 帮量一下数字部分的电压 来确定了。

楼主:
有偿  请 有r6552 机器的前辈   帮量一下 数字部分的 各个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偿  请 有r6552 机器的前辈   帮量一下 数字部分的 各个电压

除了电源电压外,CPU的脚,绝大部分脚都不是固定电压的,都是在不断变化的,量不到固定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源电压外,CPU的脚,绝大部分脚都不是固定电压的,都是在不断变化的,量不到固定电压的。

除了电源电压外,CPU的脚,绝大部分脚都不是固定电压的,都是在不断变化的,量不到固定电压的。

-----------------------------------------------------------

感谢老师回复!

哆嗦·······    到了   该绝望的时候了吗?

网友A:
不要急,慢慢学习,慢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急,慢慢学习,慢慢查。

SN75161B 总线收发器

SN75160B 接收器

MAX202CWE   收发器

这三个ic 想换换试试。没别的办法了 换零件试试看。

或者我分别 拆下一个ic    之后上电看看主板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F:
N年前维修数字表,换7106后显示全屏,屏幕与正常表对换,两表均显示正,可能装配时测试端口接触不良,导致全屏,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N年前维修数字表,换7106后显示全屏,屏幕与正常表对换,两表均显示正,可能装配时测试端口接触不良,导致 ...

感谢回复! 机器没拆之前 也是一直全屏。

  翻过说明书

机器正常情况   按开机键  全屏 之后 开始系统自检。  自检完成 正常   到使用界面。

现在就是卡在全屏,不能继续下去。

当初机器到手 也出现过一次 自检完成 到 使用界面  之后死机。再重启就一直全屏。

楼主:
昨天量了 MAX202CWE   RS-232 收发器

11脚有5v
10脚对应主板 p508测量点  0v    连接到CPU24脚
9脚对应主板 p506测量点   4.8v
8脚对应主板 p510测量点   0v
7脚对应主板 p509测量点  8.8v
p507  4.8v
p505  4.8v
p502  4.8v
p501  0v

意思没接上RS-232线缆 这脚就是低电压?进出脚in/out    ?  CPU 24脚0v  正常?

能不能怀疑这个 MAX202CWE   RS-232 收发器 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急,慢慢学习,慢慢查。

能否请老师 帮看看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没搞好,开机还是全屏

网友G:
估计还是ROM坏了,我找到6552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昨天量了 MAX202CWE   RS-232 收发器

11脚有5v

你测量的这几个芯片是后部接口通信的,如果你怀疑芯片损坏,

可以拆下即可判断是不是影响主芯片的正常工作了!

你机器是电源电压高引起的,还是检查这部分吧!

另外机器主芯片没有完成自检,供电  复位   时钟 外部元件等都可以影响芯片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还是ROM坏了,我找到6552

很感谢老师回复!!!

请教 你能读出rom吗?

假如可以读出 能否发我一份?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测量的这几个芯片是后部接口通信的,如果你怀疑芯片损坏,

可以拆下即可判断是不是影响主芯片的正常 ...

很感谢老师回复!!!

最近 更换了 MAX202CWE  rs232 芯片。故障还是依旧。真没办法继续了。

只能试试换个好rom。ic买一个不贵 就是rom文件我找不到 非常难。

能遇到同时在修这个机器的同好   就好了······

网友G:
三年前修过一台6552,也是自检下不去,换了rom好了,现在是有866编程器,但编程座没配这个型号,要在宝上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量量电压就能维修的都是高手

````````````

修了一年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年前修过一台6552,也是自检下不去,换了rom好了,现在是有866编程器,但编程座没配这个型号,要在宝上找 ...

谢谢回复!

私聊可以?我淘宝给你邮一个 DIP48 烧录座?

网友:
你不是很早跟我淘宝上私聊过的吗

网友G:
你不是很早跟我闲鱼上私聊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不是很早跟我闲鱼上私聊过的吗

不是吧?有吗?

网友G:
网名迷XX,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名迷XX,对吗?

啊呀!!!

  米市巷老板?   过了年 买好48pin烧录座子给你送来.

网友J(2022-02-22):
楼主有没有测试变压器AC输出和大电容后的DC电压,我有台6451也出现差不多的问题了,开机闪屏然后闪几分钟之后恢复正常,不过我还有一台6441是正常的,AC11V,DC12V,不正常的就在8-9V左右,我外接了可调电源,发现出问题机器电流很大,正常的6441在0.3A,不正常6451在1.4A慢慢降到1A,另外主板上还有一个变压器,已经出现啸叫了,怀疑就是那里的问题吧。

网友:
某鱼上有一台6552,挂200,他答应150不包邮,说是测不了高电压,我没看到有测通断的档位,想想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没有测试变压器AC输出和大电容后的DC电压,我有台6451也出现差不多的问题了,开机闪屏然后闪几分钟之 ...

感谢老师 回复。过了年 一直没动手。几时再拿出来试试看。 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没有测试变压器AC输出和大电容后的DC电压,我有台6451也出现差不多的问题了,开机闪屏然后闪几分钟之 ...

完全不一样的,爱德万的6441、6451和64系列万用表是交直流两用的,AC输出只有一组,整流后供LT1071开关稳压,输出5v给数字部分,通过工频变压器隔离输出±5v给模拟部分,屏显电压是在屏主扳上有小工频变压器产生。而6552所有的电压包含屏显电压,全部由AC变压器直接产生。至于你的6451可能是数字部分的线路有故障,你可以断开数字部分,看看电流是不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完全不一样的,爱德万的6441、6451和64系列万用表是交直流两用的,AC输出只有一组,整流后供LT1071开关稳 ...

谢谢,我的问题在发完帖就解决了,是屏幕升压板一个电容漏油。

网友(2022-03-30):
请帮忙指导 爱德万 R6552万用表测量500K的电阻不准的校正方法。万分感谢!

楼主:
更新来了

机器 过了半年 闲下 拿出来   昨天折腾了一下 可以开机了  过程如下:

变压器5pin插座边
贴片整流桥 Z22N   意思是 耐压220v 2A ?   主板上有3颗 。   淘宝没找到 是否可以用别的代替?

更换两颗   ABS22「主板印刷号 D401  D402  」机器可以自检通过进系统 到测量界面【题外:悲催呀 硬生生修了一年 居然故障点 就是pcb板拷发黄的附近

故障过程大概是保险丝烧断 电还是漏过来烧掉这个贴片整流桥了】

----------------------------------------------------

已知可以双线测量:电阻。 没有四线表笔   4线电阻档无法测试。   折腾到比较晚 二极管档没测试 (调到二极管档显示没乱跳 意思这个档位正常?)

已知故障:

直流、交流电压 、电流档位 数字乱跳 无法测量 短接表笔无法归零。 (需要细看r6552说明书 是否能复位万用表设置? 是否能使用存储资料?存储资料

出错?),机器散开 试用几次 中间也出现过死机  。是否需要更换另一个贴片整流桥 Z22N 『在主板变压器7pin插座附近   负责显示电压输出?-43v 但

是显示正常 这个整流桥没坏???』待更换排除。

请教一下大神们 这个是怎么不对?对了 之前上焊油焊接 都没彻底清洁 是否需要都清洁干净?把屏蔽罩再安装上去? 啰啰嗦嗦 字比较多 请耐心看完。

轻重 喷 随意 ···············  被这个表折腾的一点脾气都没了。

数字乱跳,短接表笔不归零

数字乱跳,短接表笔不归零

第三个Z22N 贴片整流桥ic 板号D601

第三个Z22N 贴片整流桥ic  板号D601

故障点

故障点

楼主:
盲猜   机器现在这个状况 可能是 鱼里买下时的状况  机器就是不能测电压电流 。

这弯路绕的·······  电压档 视频不知道怎么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