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你选择带线损补偿吗?

楼主(2021-12-25):
2018年在淘宝买了一款USB数显,35元 。深圳市华科隆电子有限公司出品,单口输出2.4A,共3A。有线损补偿,空载5.18V,2A负载5.41V。

上周在京东买了一款,原价35,实付25元。深圳市华科隆电子有限公司出品,单口输出2.4A,共3.4A。无线损补偿,空载5.21V,2A负载5.18V。

两个是同一个公司出,模具都一样。一个有线补一个没有。

网友:
哦,原来线损补偿就是根据电流大小按比例升高输出电压喽。

网友A:
适当的线损补偿可以提高手机的充电电流,能使用线径稍小,线阻稍大,或者是长度比较长的充电线也能以较快的速度为手机充电,但那是以前的事。现在的手机稍好点的都有快充功能,快充启动后这样的线损补偿起不了大作用。总体来说,我还是喜欢带线损补偿的,只要补偿电压不要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的线损补偿可以提高手机的充电电流,能使用线径稍小,线阻稍大,或者是长度比较长的充电线也能以较快的 ...

锂电 4.2V,不线补,好容易就被分压掉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