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改进款6SL7+6V6推挽功放

楼主(2021-12-25):
6SL7+6V6改进型推挽电路
这是DYNACO设计得非常巧妙的经典电路,我搜集大量数据,经过反复测试,最终得到一个完美版的改进电路。我先介绍下基本原理和组成部分以及相关电气参数和选料明细。整机差不多40个零件简洁明了,适合小白,最主要的是不用调试,装机即响。
由6SL7一只管身兼两职,既是电压放大又兼自动平衡式倒相,而1K电阻更是点睛之笔,这只电阻既是6SL7的阴极偏置电阻,又与输出变压器的次级构成了倒相级的尾巴,同时还是环路负反馈电阻!一身兼三职,既省了零件,又减少了零件附加噪声与失真。而功率级采用超线性(UL)结构,兼顾了效率与失真的平衡,经稍作修改后输出功率可达10W THD=0.4%,阻尼大于4.0,这个参数已经很好了。

电源就更省了,仅仅用CRC滤波,整机S/N就可以高达-10A计权(绝对残留噪声电压160uV)如此低的底噪基本是耳朵紧帖喇叭才可以停到一点点的噪音。我用的是ATX电源,效果就更好了。

牛的基本要求数据:

电牛:实际功率:不得低于110W(请注意是实际功率,不是某些牛商“标称”的数据)
初级:0-220
次级:0-250-270,0.22A晶体管桥整流; 或者270-250-0-250-270v 两臂各0.11A晶体管全波整流, 用250v为电路要求的电压下限,输出功率约8w,用270v为电路要求电压的上限,输出约10w。
4A 供6V6
3.15-0-3.15V,或6.3v  1.5A 供6sl7;如采取5AR4胆整流,需要5v4A绕组,胆整流要求次级高压比晶体管整流高出20-25v左右,第一级滤波电容改为47u。不推荐使用5Z3P,因其管子内阻大,压降大,尺寸大,与6SL7和6v6视觉感受反差太大。如用2条5Z4P并管整流也可以,但5v灯丝需要4A。
一般参考尺寸不低于86片*叠厚50
输出牛:初级:7-10k均可用,推荐为8k。
次级:0-4-8-16,如果没有16欧接头,负反馈可接8欧接头
超线性接头:在23%左右为宜,略大也可以。
输出牛是经过灌装过的。添加了绝缘铁粉混合在灌装树脂里面固化的。
经过测试我又把输入电阻10K改为300欧姆,把6V6对地47UF电容改为150UF,这样提升了低音的力度和整体的通透度,使得整个系统更圆润,三段更突出。

补充内容 (2021-12-27 10:04):
线路板可以用于KT66功率管,将板上的2个250欧25W铝壳电阻换成180欧即可,焊机时请留意。
适 用 管:EL34,KT66,FU-7,6V6,6P3P

DYNACO 6v6pp.zip

网友A:
不知什么原因,图片打不开,打开压缩文件时 出现以下提示;

网友:
技艺精良,堪称佳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什么原因,图片打不开,打开压缩文件时 出现以下提示;

你好,这是PCB的文件,正常解压后会得到一个PCB文件。

DYNACO 6v6pp.zip

打板pcb

网友:
漂亮啊,这一套下来多少钱啊?功耗多大?感觉是烧不起系列。

网友:
灯丝、B+用的都是开关电源对吗,底噪咋样,可否上一个电源的链接?

楼主:
开关电源供电是我一直以来的一贯装机分格了,稳定,功率大,保护全面,安全无底噪。功耗小,重量轻等优点耳朵紧贴喇叭(90db)才能听到一点交流声,环境嘈杂的话这点噪音可以忽略不计。造价的话根据个人口味,看你烧到什么地步了,我这个是为了参赛,备件备了一个多月,如果摆地摊的话也就几个小时就完成了,电子管我是精密配对的,100多对6V6就选了两对参数一致的,6SL7也是精密配对的。

网友B:
请问前级管换成6N8P怎样调整元件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级管换成6N8P怎样调整元件参数?谢谢。

你好,看你用哪一段的工作点来选择所需阻容元件。计算公式欧姆定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看你用哪一段的工作点来选择所需阻容元件。计算公式欧姆定律。

这个还真不清楚,我的要求很低,能正常工作即可。

楼主:
展示一套成品

网友(2022-03-10):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供电是我一直以来的一贯装机分格了,稳定,功率大,保护全面,安全无底噪。功耗小,重量轻等优点耳 ...

有开关电源链接吗?谢谢。

网友C:
这个电路正常制作后贴着喇叭也听不到噪音,只是功率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正常制作后贴着喇叭也听不到噪音,只是功率小了点。

加一个前级。

网友(2022-04-10):
经典线路还有改进空间,楼主牛!

网友D:
做工很好,内部走线整齐

楼主(2022-05-17):
引用 网友D:
做工很好,内部走线整齐

感谢欣赏。

网友(2024-08-19):
楼主老师好,能否给出电子管各处实际的工作电压,我的输出变压器没有抽头,改了三级管(在3/4脚间接了个100欧姆电阻,发现4脚比3脚电压还要高),目前屏极对地电压3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