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空心线圈代替收音机的磁棒天线,会怎么?

楼主(2021-12-26):
我觉的是不是收的台更多,灵敏度更高。因为矿石收音机大部分都是用的空心线圈,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我的单管来复机就是空心大环线圈,信号确实比磁棒强,
超外差的没试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在白天,中波收音机只能接到到本地广播电台,就算把收音机的灵敏度弄到0.000001mv/m.该收不到的广播电还是收不到滴。

技术上来说,用磁棒做收音机天线是妥协之举,因为空心线圈做天线,体积需要老老大。机箱装不下。

网友:
空心线圈的话,匝数得多,为机箱能放下就得用细线,结果和用磁棒差不多。

网友:
那你就架根1几米的天线吧。

楼主:
如果不考虑空间体积的话,是不是空心线圈效果要好呢?我的观点是矿石收音机就是用的空心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考虑空间体积的话,是不是空心线圈效果要好呢?我的观点是矿石收音机就是用的空心线圈,

弄一个波长长度的一个O型的线圈应效果好,但中波太大,短波有这样弄成的天线叫loop。

网友:
1970年处于好奇,俺在江西农村地区用直放式收音机做过这个测验,当时手头有直径55mm矿石收音机线圈(0.5线径),替换掉磁性线圈后不加天线时几乎收不到电台,印象中至少加了7~8m天线方才收到电台,音量也不大,但比较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考虑空间体积的话,是不是空心线圈效果要好呢?我的观点是矿石收音机就是用的空心线圈,

早期矿机用空心线圈是无奈之举,一、矿机必须装外接天、地线,磁性天线就显得多此一举;二、当时没有磁性天线,即便有也很贵;三、矿机不太考虑体积问题,属于固定地点收听。而晶体管收音机要求体积小、不需外接天地线移动收听,相比较之下,你说空心线圈和磁性天线哪个效果好?

网友:
用空芯线圈,只是模仿早期环境的一种体验而已。

网友:
在我家里,不考虑室外天线的情况下,中大型环形天线完胜。

网友B:
应该是灵敏度变低,以电子管收音机为例,空心线圈不加天线完全收不到中波,70年代用磁性天线后,天线可有可无,不过到了高频似乎区别不大,如调频,空心和磁芯电感都要用天线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早期不都是空心线圈吗?外面拖一段天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点存疑,我装矿机的时候,只有空心线圈没有天地线一样响了啊!

你家离发射台近,或者电台功率大,还有一种可能,特殊的地形地貌聚拢了电磁波。
这里是矿石机论坛,都是制作矿机的老行家。可以问问看,那位大师的矿机正常情况下不用天线就哇哇的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灵敏度变低,以电子管收音机为例,空心线圈不加天线完全收不到中波,70年代用磁性天线后,天线可有可 ...

错!

  早期有部分的电子管收音机的调谐线圈也是空心的花篮线圈,后来出现了晶体管收音机,在晶体管收音机中用了为了缩小体积的磁棒。后期的电子管收音机用了很小直径的天线线圈,此天线线圈只是为了谐振之用,几乎收不到电磁波信号,非要再有一根拖线来接收信号。有的电子管收音机也仿晶体管收音机,一样用了磁棒。用了磁棒主要是为了缩小天线线圈的体积,减少绕制圈数,减少分布电容,为了便于制作,不是为了别的。磁棒的Q值要比空心线圈的Q值低许多。

  你说的空心线圈的效果不好,那是你说的空心线圈的直径太小了,这样小直径的天线线圈几乎收不到什么中波电磁波了。如果把常见普通的电子管收音机的空心线圈的直径加大,线径加粗,做成花篮式,做在电子管收音机的后部,做成收音机的长宽高的那个面积,效果不会差到哪里去。但也会给调试带来一定的难度。

花篮式天线线圈

花篮式天线线圈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A:
在白天,中波收音机只能接到到本地广播电台,就算把收音机的灵敏度弄到0.000001mv/m.该收不到的广播电还是 ...

大佬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