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电源是做啥用的

楼主(2021-12-27):
前几天去朋友那捡到一电源,也不知是哪上边用的,后边写着航空研究所,输出三组电压,6v、10v、12v,而且精度还不错,上图给大家看看

这个白色小芯片不知干啥用的

这个白色小芯片不知干啥用的

内部结构,铁盒子里不知道有啥

内部结构,铁盒子里不知道有啥

正面照

正面照

测试图

测试图

测试图

测试图

测试图

测试图

网友:
老电源。放现在没有地方用。

网友A:
和 YJ42 类似,这种电源用于电位差计电源,或者其它需要提供稳定电压的场合(比如标准表校准,跨导放大器输入电压等),过去的 YJ42 是用化学电池做鸡肫的,这个照片揭示了它用了个辣妹三九九做鸡肫 也就是固态鸡肫代替化学电池鸡肫的升级版。

网友:
非标设备测试电源。

网友:
这个白色小芯片不知干啥用的
++++++

这个就是代替化学电池的鸡肫(辣妹三九九),美国国办研制的,八十年代初常见于美国的仪器中

我记得最早有 79 年的,不过没找到板子    我原来收集了一堆上面那个板子 不知道跑哪去了

网友B:
LM399是电压基准,比较高端的。很多进口的早期6位半台表使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我用过,做过一个1mA的恒流源,它是带恒温加热的稳压管,为防止温飘,把稳压二极管与恒温加热器做在一起,达到无温飘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M399是电压基准,比较高端的。很多进口的早期6位半台表使用。

现在也还在用

其替代器件 ADR1399 今年才发布,不知道是否有会厂家采用,目前 6 位半台表普遍还是辣妹三九九

网友D:
辣妹399,
一个辣妹的形象从眼前飘过

网友E:
好东西,那个399是高精准低温漂的电压基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辣妹399,
一个辣妹的形象从眼前飘过

辣妹三九九,流氓三幺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辣妹三九九,流氓三幺七

08年,我还找林特申请了两支样片。应该还在家里。

网友F:
黑色屏蔽盒子里面是什么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色屏蔽盒子里面是什么玄机?

这个不知道,线路板底下有螺丝,不好拆,就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那个399是高精准低温漂的电压基准

哦,这么说可以当个电源基准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还在用

一直想有个基准电源,这个机器可以直接用来做基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 YJ42 类似,这种电源用于电位差计电源,或者其它需要提供稳定电压的场合(比如标准表校准,跨导放大器输 ...

那个YJ42已经卖了,反正我也玩不了,还不如出给有用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我用过,做过一个1mA的恒流源,它是带恒温加热的稳压管,为防止温飘,把稳压二极管与恒温加热器做 ...

两个电位器一个调电压的,另一个不知道是调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线路板底下有螺丝,不好拆,就没拆

一些调整过的精密电阻,以及一个温度系数很小的稳压电路,至于用的是啥时代的技术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想有个基准电源,这个机器可以直接用来做基准吗

当然可以,这就是它的设计用途(电位差计电源),只不过它的性能不得而知罢了

但那么费劲折腾,总得比 7806/7812  什么的靠谱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这就是它的设计用途(电位差计电源),只不过它的性能不得而知罢了

但那么费劲折腾, ...

那就直接用就好了,不管他是干啥用的了,我用惠普的台表侧着还行,拿几个普通数字表测了一下,优利德的还算不错,全部是稳定的0,用了多年的9205测出来都偏小,有空再试试别的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直接用就好了,不管他是干啥用的了,我用惠普的台表侧着还行,拿几个普通数字表测了一下,优利德的还 ...

优利德啥时候买的,我 2010 年测过用了多年的 UT30F 以及刚买不久的 UT33A

多年的 30F 偏小,33A OK;但再过几年 33A 也偏小了

btw. 考虑到你这台电源很难凑巧和你的 3478A 正好同样偏差相同尺度,所以几乎可以认为这俩都靠谱

网友:
当年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啥时候买的,我 2010 年测过用了多年的 UT30F 以及刚买不久的 UT33A

前两年从网上买了个二手的,用着还行吧,就是拨盘有时候得活动活动,我用的不多,桌子上放着好几块,大部分是用炮灰47,修个电器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么说可以当个电源基准来用吗?

那是相当可以的,很多六位半台标都是用399做电压基准的

网友(2022-02-18):
带温度补偿的精密基准电压元件吗
没用过好仪器,就靠大家多交流长点见识

网友:
老货电源,电流也不大,做工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些调整过的精密电阻,以及一个温度系数很小的稳压电路,至于用的是啥时代的技术就不好说了

原帖

看您比较专业,想请教一个一直迷惑的问题
就是一些电路图中有一些电容看不到耐压要求
是不是意味着电容的电压规格可以随便选吗
比如100伏0.1微法电容,换成63伏0.1微法的,效果会是一样吗?

比如音响上用的老音调IC,LM1036或4610,官方数据手册上Ct是0.01微法,Cb是0.39微法,我分别用25V的和63V的两种相同容量电容,是否效果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一些电路图中有一些电容看不到耐压要求
是不是意味着电容的电压规格可以随便选吗
比如100伏0.1微法电容,换成63伏0.1微法的,效果会是一样吗?

比如音响上用的老音调IC,LM1036或4610,官方数据手册上Ct是0.01微法,Cb是0.39微法,我分别用25V的和63V的两种相同容量电容,是否效果一样

排除兔子不完全,比如以你举的 LM1036 的荔枝来说,Cb、Ct 通常使用薄膜电容,而显然该电路中音频信号的电压是很低的,也就是说不会超过常用薄膜电容耐压,话说 25V 的很少见吧 我看普通薄膜电容起码 63V,所以当然就没问题啦。

一些电容比如铁电陶瓷的大容量电容耐压很低,但它们显然不是适合这种(音响频率响应调整)场合的电容,因此应用手册也不会特别说明这些问题(我想 LM1036 之类 IC 发布的时候也没有这种电容)。

btw. 一般的,(相同介质和工艺)耐压更高的电容耗损更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兔子不完全,比如以你举的 LM1036 的荔枝来说,Cb、Ct 通常使用薄膜电容,而显然该电路中音频信号 ...

明白了

原先我误解成电容的容量就是容纳多少电荷的能力
后来又对定义中一定电势差条件下容纳多少电荷的能力产生新的误解
进而把电容的耐压和一定电势差混为一谈
也即耐压只表明电容能承受的最高安全工作电压
实际的工作电压则决定的电容充电荷时电势差

因此实际当中,碰到不标耐压的图纸,我可以选择耐压比最高工作电压高的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