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鞋厂、晶体管车间、“电子管”

楼主(2021-12-27):
前一阵,收拾东西时,看到了一盒“电子管”,觉得挺有意思,拍了说明书的图片,现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
        早期电视机机壳是木质的,电视机厂就在木器厂定做机壳,后来木器厂的机壳做得很漂亮,就想自己生产电视机,于是就聘请了电视机专业人员组建了木器厂电视机车间。

网友A:
硅代管,把硅整流二极管封装到电子管管腰上,没什么技术含量。
硅代866

网友:
过渡性封装

网友:
很正常,皮鞋厂规模大,养的人多,多种原因,厂长想办法扩展生产门路,就有了电子管、晶体管的生产业务,另劈了新的车间。

网友:
电子管向晶体管过渡时的产品。当时应该还不便宜

网友:
多少年前曾经看到过报道!当时还是很大的进步呢。

网友:
硅代整流管,没有得到无线电厂的应用,只是被扩音机的修理人员用它代替了866汞弧管,相对安全可靠,特别是冬天好用。

网友:
皮鞋厂生产电子产品不新鲜,南京木器厂还有电视车间生产过定型产品南京704-A型31厘米黑白电视机呢:

网友:
那时好像有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网友B:
        在同类皮鞋厂中生产晶体管是最好的,跟原型号的整流功能是一样的,启动时间比原装的速度还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代管,把硅整流二极管封装到电子管管腰上,没什么技术含量。

硅代866

这玩意式样很多的,你的那种管腰直接做成的是最简单的了,还有一种比管腰式的长一点,外形比较好看,我一楼发的图片里,其实也有这种样式的,至于数量多的那种,就有一个长长的白塑料罩。我手里还有玻璃罩的,这又分两种,一种大小和上面那种塑料罩的差不多,还有一种就和汞866外形基本相似了,据说这东西还有里面装有发光二极管的,总之式样多多,当然,相对于汞866来说,确实,技术含量不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式样很多的,你的那种管腰直接做成的是最简单的了,还有一种比管腰式的长一点,外形比较好看,我一 ...

在那个年代,生产半导体高耐压整流管的技术,远远比做真空离子整流管的技术,要难很多。至于皮鞋厂生产,只不过做了外形封装而已,即使没有这个封装,将内芯的整流管焊在机子上,一样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同类皮鞋厂中生产晶体管是最好的,跟原型号的整流功能是一样的,启动时间比原装的速度还要快。

在同类晶体管厂中皮鞋做得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那个年代,生产半导体高耐压整流管的技术,远远比做真空离子整流管的技术,要难很多。至于皮鞋厂生产, ...

想多啦!这玩意如果你拆开的话,会发现里面是多个二极管串联的,不会有什么高耐压的整流管,当然,这些整流二极管我也不怎么相信皮鞋厂能生产,基本上都是来料加工吧,所以说做这个硅866要比汞866简单的多,汞866,没有几把刷子,是肯定生产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