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八木天线疑问

楼主(2021-12-27):
最近打算做个收音机八木三单元天线,  查了相关资料!   查到多个尺寸,如下图,  (带颜色的是软件生成的)    另一个是网上的资料。   另外还找到了别的尺寸!  现在都不知道那个尺寸为准了!

另外折合振子, 能不能按直振子的尺寸来弯!  谢谢!( 比如直振子  ———— —————     是50公分加50公分   等于1米      我能不能用折合振子弯成1米的振子)  谢谢!

网友A:
有源振子是二分之一波长,反射单元略大于二分之一波长,引向单元是略小于二分之一波长。短波30MHz频段的八木天线就很吓人了,再低频段基本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振子是二分之一波长,反射单元略大于二分之一波长,引向单元是略小于二分之一波长。短波30MHz频段的八 ...

我不知道 上面的2个八木图片 有没有问题!   2个尺寸都不一样, 不知道效果有没有区别!

楼主:
自己在顶一下!

网友:
帮顶一下,再等等资料。。。。

网友B(2022-04-08):
楼主图中的振子有两种,基本半波振子与折合振子,这两种振子在接收同一波长的电台时的物理尺寸是不一样的,天线设计上有个“缩短系数”的概念,这两种形式的振子的缩短系数的计算不一样,可惜我电脑输入不会,打不出公式来。

网友C(2024-04-20):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的振子有两种,基本半波振子与折合振子,这两种振子在接收同一波长的电台时的物理尺寸是不一样的, ...

老师您好,可以把计算公式写到纸上,然后照片上传。
我也一直没搞明白八木天线的阵子长度问题!
我理解直阵子长度是两个1/4 波长的金属棒,中间留有一定距离。(金属棒长度需乘以阵子所采用材料的缩短系数)
看有人说是用两个1/2波长的金属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您好,可以把计算公式写到纸上,然后照片上传。
我也一直没搞明白八木天线的阵子长度问题!
我理解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06969&extra=
这是我上传的有关天线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您好,可以把计算公式写到纸上,然后照片上传。
我也一直没搞明白八木天线的阵子长度问题!
我理解 ...

典型的八木天线的有源振子有两种结构,一种是半波振子,一种是折合振子,如果不考虑缩短系数的话以半波振子为例总长度就是半个波长,也就是说一个臂的长度是1/4波长,不是半个波长。折合振子的优点是频带宽度稍大点,还有就是多单元的八木天线的输入阻抗很低,用了折合振子可以适当提高输入阻抗,以便与同轴电缆相匹配。还有一种更严谨的八木天线为了精确匹配同轴电缆的阻抗,有源振子是不等直径折合振子,资料我找不到了。不等直径折合振子可以提高与降低天线的阻抗,有一套计算公式,时间久不玩都忘了。

网友:
都可以用。。。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不知道哪个振子好,还有菱形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资料,这本书扫描的质量不错

网友:
除非安装位置特别高,基本没有地面影响,
一般天线的尺寸是靠现场测试决定的,
计算尺寸仅供参考,所以不用特别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