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得个示播器,不会用,请老实们指教。谢谢!

楼主(2021-12-27):
想用来体验一下示播管看电视的感觉,请老师们指教怎么接入视频信号。谢谢!

楼主:
打错字了,是  请老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
示波器好像不能接视频看电视

网友:
找下70年代的无线电  , 有几期,是说电子管电视机的

网友:
示波器是看不了电视节目的,只有显示器才可以!

网友:
接上先乱戳一桶。先玩本机校准源。

网友:
示波器是可以看电视的,了解视频信号的结构及示波器原理就有结论。
CRT电视机的显像管和传统示波器的示波管原理基本相同,较大区别的一个是电磁偏转一个是电场偏转。要在示波管上显示视频图像,首先要形成一个光栅、亮度要受视频信号的亮度信号幅度控制。
大致的方法是:将复合视频信号的行、场同步、亮度三个信号分离,再用同步信号分别同步工作在行、场频率的两个锯齿波发生器,这两个锯齿波分别接到示波器的X轴、Y轴输入;亮度信号经过处理到适当幅度接到Z轴输入调制亮度;如果屏幕出现回扫线,还要增加消隐信号。

网友:
那是候电子报还讨论黑白电视怎么改彩色呢

网友(2022-10-03):
朋友的示波器是上海无线电21厂的  好产品

网友:
是新建 ST-16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