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1尝鲜

楼主(2021-12-27):
上次想装没有成功,是因为机器问题,不满足微软原版全新安装的要求,也就是主板硬件没有TPM( trust platform module, 可信平台模块)。于是利用网盘转移下载了网上比较有名的ghost系统,G_WIN11_X64_Q8_V2021。很长时间没有使用pe了,幸好还保留有U启动,于是在U盘上做好了系统安装。一切顺利,ghost甚至比原版安装还要快一点。进入系统后,发现edge不能恢复,所以ghost作者提供了几个浏览器以供选择,随意就使用了360。11和10比较,少了很多实用的应用,如:记事本、截图等等,需要使用命令行或快捷键打开,但总体和10区别不大,初用有些不顺手,大概以后习惯就好了。11最大的一处亮点就是解决了10晚期版的bug,现在,它可以很正常的使用我的老版Photoshop Cs了,真是一大喜讯!就是不知道ghost版本的稳定性怎样了?但个人要求不高,只要能用就是好系统。发几张图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

画张画:圆号手

画张画:圆号手

网友A:
还是安装原版好。ghost版有些有很多私货的,还有后门没有也不知道。
pe下用安装器安装可以自动跳过TPM检测的。
edge浏览器会自动下载安装好的,不需人工干预。

网友B:
WIN11说是支持安卓APK安装,确实么?

网友C:
Ghost版本安装一些不常用的程序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安装原版好。ghost版有些有很多私货的,还有后门没有也不知道。
pe下用安装器安装可以自动跳过TPM检测 ...

不用那么麻烦吧,appraiserres.dll 改名大法难道被微软堵掉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IN11说是支持安卓APK安装,确实么?

不实,你双击 APK 是不行的,Bug11 只是可以运行 WSA 而已,但 WSA 未包含在 Bug11 原始安装媒体中,必须另外在线安装且

1、仅 Dev 通道可以安装 WSA,正式版不能(且必须是专业版,家庭版就不用想了)。当然,可以骗过微软。

2、只有大米地区可以安装 WSA,我大...地区不能安装。当然你还是可以骗过微软...

3、WSA 仅能运行 Amazon 商店提供的数量极其有限的安卓应用,不能本地安装 APK

不过...可以通过第三方程序,或者自己链接到 WSA 以命令提示符方式部署 APK,所以如果你搞定了 WSA 在 Bug11 上的部署,那么确实可以用上 APK 这倒是确实的,只不过需要你自己折腾,并非点两下鼠标就能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实,你双击 APK 是不行的,Bug11 只是可以运行 WSA 而已,但 WSA 未包含在 Bug11 原始安装媒体中,必须 ...

刚下了个11专业版镜像,有时间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Ghost版本安装一些不常用的程序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感谢回复!确实如此,大概ghost只是原封不动把成功的系统安装照搬过来吧?不像正规安装,能够检测机器的结构,作出不同的安排。这个版本还行,至少解决了win10后期的bug,因此使得应用能够顺利运行。

网友:
X86的安卓平板和安卓模拟器都不能用各大手机银行,个别银行连安卓硬件的平板都限制。
手机银行经常更新,所以不想装手机里,结果不行
W11估计APP都能跑?(手上有个X86的安卓平板, 大多APP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微软的软件说俺的机器不支持升级到win11,没想到还有ghost这招。

而且这招比升级更省事,即便是系统崩溃,也只需重装一下即可,没什么损失。

网友F:
暂时不想折腾了,感觉WIN10可以满足使用,甚至WIN7也够用。
以前一出新系统就装上玩,现在估计是年纪大了对时髦的东西兴趣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暂时不想折腾了,感觉WIN10可以满足使用,甚至WIN7也够用。
以前一出新系统就装上玩,现在估计是年纪大了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也是不想折腾,但win10后来的强迫更新实在是太差,里面很多bug运行也不稳定,时常出现托盘打不开的情况,令人不能容忍,所以才试了一把11。虽然11的ghost版毛病不少,但总是可以用了。前段时间,由于10的20h x和21h1版的问题,迫使我只能断网运行早期的17xx版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也是不想折腾,但win10后来的强迫更新实在是太差,里面很多bug运行也不稳定,时常出 ...

非常巧,您说的两个问题我今年都有遇到。
1是强迫更新。我家和我妈家的两个台式机使用频率不高但都装了WIN10教育版,偶尔开机使用基本每次都在更新导致运行速度缓慢,跟机械硬盘速度慢也有关系。
2是托盘点不动。之前没遇到这个问题,但今年中旬单位新配的台式机电脑偶有该现象发生,开始还以为是软件安装冲突,反复恢复自带正版系统WIN0家庭版多次都无效才知道是系统BUG。这问题还挺麻烦,重启都没用,一旦托盘点不动无论是否重启非得等几分钟才恢复正常,期间桌面图标可以点动,已打开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win11有一些莫名其妙BUG,比如文件打开慢,非常坑,这些都是WIN10以前没有的

网友G:
昨天看见你升级Win11系统 晚上我就试验安装升级了11 感觉太好了 因为之前我就喜欢使用Win7 也安装了好多次10 感觉10不好使 ,这次没想到11让我对新系统重新得到了认识 以后我就放弃7 好好玩玩11,谢谢楼主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天看见你升级Win11系统 晚上我就试验安装升级了11 感觉太好了 因为之前我就喜欢使用Win7 也安装了好多次1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win7安装比较繁琐,对硬件的支持也不太好。11可能正式版要好些,这个ghost缺少了部分功能(零件),使用起来不是太方便。例如:你要截图,7或10都有方便的小工具,而这版11就只有使用Windows+shift+S快捷键调出了,还需要第三方软件粘贴后才能保存,很不方便。可能正规方式安装的11有这个小工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win7安装比较繁琐,对硬件的支持也不太好。11可能正式版要好些,这个ghost缺少了部分 ...

WIN7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GHOST一键还原自带引导修复,基本没什么问题,楼主想要完整版本的WIN11,可以考虑下个官方版本的,自己安装,今天白天我试了用官方的工具制作了安装U盘,先安装原版WIN10,然后想办法绕过验证升级到了11,基本功能还没研究,不过自带edge,嘿嘿,由于刚装的系统,老机器还是比较流畅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暂时不想折腾了,感觉WIN10可以满足使用,甚至WIN7也够用。
以前一出新系统就装上玩,现在估计是年纪大了 ...

我怎么觉得xp就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觉得xp就够用

xp也够用的,但各方面花哨程度如字体不如WIN10漂亮,在硬件够的情况下我还是喜欢相对新的操作系统。

网友:
我办公室新配的一体机预装Win11,感觉待机一会儿后,反应会变慢。还不如Win7

网友:
我准备买的新本预装win11

网友:
看来还是不能安装apk,我说怎么会那么容易。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B:
WIN11说是支持安卓APK安装,确实么?

得改地区,美国地区支持,先下载在微软商店里安装个软件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巧,您说的两个问题我今年都有遇到。
1是强迫更新。我家和我妈家的两个台式机使用频率不高但都装了W ...

非常感谢!您所说的托盘打不开,可以试试360安全卫士里的清理插件及系统修复,我自从使用那个安全程序并删除引起这毛病的插件后,基本不出现托盘不能打开的故障了。

网友I:
使用近一个月了,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使用近一个月了,感觉不错!

界面比10漂亮多了

网友:
win11兼容安卓app比较好玩

网友:
win11要装安卓的APK,要下载什么应用商店才可以的,感觉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