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容是电解电容吗?是的话,为何不标正负极,另外怎么两个耐压等级?

楼主(2021-12-27):
(图片)

网友:
应该都是直流电压吧(都标直流符号),额定400V,承受最高(瞬间)800V

网友:
是比较老的“信记”牌电容,那时还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它是普通的无极性纸介电容,那时还没有金属化纸介电容,也没有复合材料。
那时无极性纸介电容是标注两种额定电压值直流400V,交流一般都是直流的一倍也就是800V。
用指针万用表RX10K指针摆动是正常的,不摆动是断路(表笔交换量两次)这么小(0.1)的电容RX1K一般是看不到摆动的。电容摆动后不回位(∞)是漏电的电容。

楼主:
另外我用1k电阻档碰两极,万用表指针很轻微的摆动了一下,时候可以判定断路了?

网友:
0.1uF 能摆动就已经不错了,这么小的电容一般不会摆动
有两个电压标识的,应该是无极性(交流)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用1k电阻档碰两极,万用表指针很轻微的摆动了一下,时候可以判定断路了?

这不是电解电容,应该是金属化薄膜电容,使用不分正负极。0.1uF的容量用指针表1K档测量就是微微动的应该正常。不放心可以找一只其他0.1uF的电容测量作比较。因为不同的表摆动也不同,只能比较鉴别。

网友:
基本OK
楼上都说了不是电解

过去用R10K挡(400V),现在玩具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解电容,应该是金属化薄膜电容,使用不分正负极。0.1uF的容量用指针表1K档测量就是微微动的应该 ...

不知为何有两个耐压等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为何有两个耐压等级

400是直流600是交流

网友:
我觉得下面这个T应该表示瞬时耐压800V,尽可能不要用这个参数吧

网友:
标注的都很清楚400V=;800V≈。腊封的“信记”电容在外皮上印有DC400V,AC800V。看看电子管收音机上面的纸介电容,哪位lai先生不要跟屁股了,掉到脚面上。

网友:
电容的 国家标准(信记时期没有)中有额定电压,实验电压,击穿电压三种电压指标。

网友:
电解电容这么大体积,应该有几百微法,这个是薄膜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拍脑袋说400V是直流800V是交流的人知道为什么普通手持数字万用表上直流最高量程是1000V,而交流最大 ...

       数字万用表是在直流数字电压表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为了能测量交流电压、电流、电阻、电容、二极管正向压降、晶体管放大系数等电量,必须增加相应的转换器,将被测电量转换成直流电压信号,再由AD转换器转换成数字量,并以数字形式显示出来。它由功能转换器、AD转换器、LCD显示器、电源和功能/量程转换开关等构成。与电容的耐压是两码事。
       测量量程是由集成电路 ICL7106A所决定的,下面是我n年前购买套件自己焊的920万用表,现在数字表便宜,就不用它了。用这把日本固特电烙铁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如果不特别注明的话交流电压示值都以有效值表示,所以这就造成了不论什么器件,其交流耐压数值必然低于 ...

不知道是谁白学了。R-C-L 对交流是矢量关系,不是纯电阻电路,有效值是对电阻负荷而言。你忽略了电容器是隔直流,通交流的元件,交流耐压自然就高。建议你弄个老蜡质封装的纸电容,信记的比较普遍,58年以前的收音机上都有这种双标的电容。你看看是不是DC400VAC800V,你仔细看看楼主这个标的是400V=,800V≈。

网友:
信记电容,这有年头了,
不是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知的人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既然不肯承认也不愿面对自己的错误,那也懒得再争论下去,继续你那无知 ...

那请问这800V到底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用1k电阻档碰两极,万用表指针很轻微的摆动了一下,时候可以判定断路了?

电容没有坏

网友:
这个……,下图可能有所帮助。

网友:
主贴图片是(信记)纸介电容器。
电容上标记400V、800V后面均是直流符号.
400V是额定电压。
800 V.T 也记作800 T.V ,应当是试验电压为800V。T 估计是 Test 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