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音机功放问题

楼主(2021-12-27):
各位坛友,有台收音机末级放大电路如图,手上缺热敏电阻,不用影响大不大?手上锗管也没有,改用8050和8550,电流大概是多少?谢谢。

网友:
这个热敏电阻,有时还买得到。锗管,刚才看到本坛交易区有。

网友:
很多的电路也不用这个热敏电阻,特别是后期的硅管小功率OTL电路。
这个地方注意的是不要开路,开路末级会电流大,有烧管的风险。

楼主:
我主要想利用手上有的元件简单修复,新购或新装的话买个2822集成电路之类比较方便。谢谢楼上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