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标的出力电流太谦虚了?

楼主(2021-12-27):
一个变压器,标注可出直流20mA。变压器实际绕制数据如图,0.12mm线。

翻了一下书,找到一个公式,按j取2来算,0.12线完全可以承载20mA(交流有效值或直流)。如果j取2.5,更是能干到28mA以上。

如果是单绕组桥式整流,绕组内的交流电流有效值大概是直流负载电流的1.1-1.3倍(根据滤波电容和负载的大小而定)。

如果是双绕组全波整流(两个绕组交替工作),每个绕组内的交流电流有效值大概是桥式整流单绕组内交流电流有效值的0.707倍。

也就是说,双绕组全波整流每个绕组内的交流电流有效值大概是直流负载电流的0.777-0.919倍。

如果让0.12mm的线在全波整流的绕组内承受20mA的交流电流有效值,那么直流负载电流应该可以达到25.74mA-21.76mA。

如果让0.12mm的线在全波整流的绕组内承受28mA的交流电流有效值,那么直流负载电流应该可以达到36.04mA-30.47mA。

以上计算是否有误,1.1-1.3的经验值是否合理,请大家指导。

总之,我就想知道,按此变压器的实际绕制线径,能否给出超过20mA的直流负载电流?(此变压器还有其他次级绕组,全部空载,所以功率肯定有富裕,只需要考虑0.12的线径限制)

网友:
变压器的电流输出能力是由绕组的发热绝定的,只需要接在电源上,流过那个电流,发热合格就没有问题。不必那么纠结。

网友A:
变压器线径选择,载流量不是唯一标准。还学要考虑成本(小线径价格可能成倍增加),以及绕制工艺难度;耐大气环境等等,综合考量的。

楼主:
关于“j——电流密度”的思考:

电流密度的本质是温度。只要温度低,j就能取大。

A工况:次级其他绕组全部满载,就算1380T绕组空载,0.12线也已经热烘烘了,此时j宜取2。

B工况:次级其他绕组全部空载,1380T绕组环绕温度比A工况低,此时j宜取2.5。

我瞎琢磨的,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线径选择,载流量不是唯一标准。还学要考虑成本(小线径价格可能成倍增加),以及绕制工艺难度;耐大 ...

感谢指导。但是,27厂已经把线径都选好了,木法改,所以,现在是个逆问题,根据已有变压器验算出力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但是,27厂已经把线径都选好了,木法改,所以,现在是个逆问题,根据已有变压器验算出力电流。

已有的变压器,首先要算出它的功率,然后再根据输出电压和线径,确定能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
小型变压器及扼流圈的设计与绕制

网友:
0.12的线(线载一定),电容负载。全波直流输出20毫安。 桥式直流输出15毫安。 半波直流输出11毫安。

网友:
以往电源变压器的载流量通常取每平方毫米3安培,则0.12mm线径的载流量可达33mA。

但0.12mm线径的电阻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当于每米1.55欧姆,整个绕组的电阻值就不用说了,发热是刚刚滴。

网友:
全波整流实际上是两个半波的合成,在任意一个时间内通过线圈的电流是一个半波,了解这一点就容易理解了。
一个整流二极管的正向平均电流100A,那么这个半波的有效值是157A,同样道理,变压器高压的两个线圈可以获得20mA的直流(平均值),那么交流电流应是31.4mA.

网友:
个人认为根据电子管来设定连续工作电流,厂家设计的电流是有余量的,标注的额定电流下连续工作变压器温升合适,当然还可以输出更大电流。

网友:
我有台机器是按照6A的载流量算的,长期使用没问题,只要整体不过载就可以。

楼主:
综合大家意见,最好还是按厂家建议20mAD.C.来使用,但是超过一些也没关系。感谢大家指点

网友:
出力电流的大小还要看看这个变压器是用在什么地方。载流量取值小,一般是需要长期在线工作的。取值大一点的是短时间工作的。短时间间歇工作的取值可能很大。例如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