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论坛有很多MF47的讨论,我有几个弱弱的疑问,

楼主(2021-12-28):
请教老师们、朋友们,我有有关MF47表头的疑问:
1:MF47表头灵敏度是50μA,但是通常不会100%满足,就要调整,所以在表头后面加了一个510-680Ω左右的可调电阻调整。
2:我看了论坛上quexing、老郑小烧的讨论。我也在网上找了几张图看,表头从37μA到50μA都有。
3:看了老郑小烧老师说的,0.05mA/0.25V是MF47的基础档,这个档位表头串上一个电阻【他举例的是3.2KΩ】,等于5K,但是我从论坛上找了3张图对比,不明白。
第一张图是天宇的,表头灵敏度是46.2μA,基础档0.05mA与表头串接的是2.67K,按照老郑小烧老师说的,表头支路电阻是5K-2.67K=2.33K。
第二张图是南京15V的,表头灵敏度50μA,基础档0.05mA与表头串接的是3.2K。也按照老郑小烧老师说的,表头支路电阻是5K-3.2K=1.8K。
第三张图是37.5μA的,表头灵敏度37.5μA,基础档0.05mA与表头串接的是3.48K。也按照老郑小烧老师说的,表头支路电阻是5K-3.48K=1.52K。
这人两个表,不同灵敏度对于基础档以及电压档影响好像不大,但是对其他档位应该影响比较大,46.2μA的为何不像quexing朋友那样接上分流电阻?
46.2μA【串上2.67K】、50μA【串上3.2K】、37.5μA【串上3.48K】。按照计算串上电阻不是应该灵敏度越高的串上阻值应该更大吗?为什么网友quexing换上灵敏度高的表头要分流,这个不用分流?

网友:
第一种情况,裸表头变成综合表头,经过了两次校正,先串联电阻校正电阻为2.5K,再并电阻将电流灵敏度校正为50uA,理论上应该并30.395K的电阻,但大多数表都是30K,只有科华用了20K+10K=31K。

网友:
我不了解厂家生产表头时的实际情形,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推断:

1、厂家在给表头充磁时,是可以通过退磁这一环节,来精细地把实物表头的灵敏度控制准确。

换言之,如果实物表头的灵敏度不够准确,是因为负责这一环节工作的工人操作不认真所致。我曾同时买到2块mf136的库存表,就遇到一块灵敏度准确、另一块不够准确的情况。

2、表头动圈的用线数量,厂家难于控制,所以不同表头的内阻会有不同,因此,需要设置与表头串联的可调电阻来进行调整。

虽然我贴的那份mf30设计资料说,与表头串联的可调电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灵敏度方面的偏差,但是,就老mf47而言,因为50uA档纯靠表头,并没有安排分流电阻,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上面2点。

网友:
你先把0.05A搞清楚了再说吧,

楼主:
搞错,0.05A是0.05mA。

网友:
0.05A是50mA。50μA是0.05mA。
楼主是年纪大了,还是读书方面的问题?

楼主:
编辑一下,

网友:
你没有搞清楚表头总成电路。   就第一个天宇的图,用画图板,把基础档位以外所有用不到的电路都擦去就知道了。

网友A:
楼主不要在意表头的内阻和串联的电阻是多大的,重要的是表头的灵敏度必须要等于50μA。

只要表头的灵敏度等于50μA了,电流的基本档就准确了,其它电流档按照计算就能得到需要并联的电阻的数值。

只要表头的灵敏度等于50μA了,电压档串联的电阻的总阻值就确定了,表头固有的内阻大的,电压档就再串联小一点的电阻。同理表头固有的内阻的大的,电压档就串联小一点的电阻。 譬如:1V电压档需要20K的总内阻,表头内阻若为1K,那就再串联19K的电阻;表头电阻为10K,那就只串联10K的电阻。

所以重要的表头灵敏度50μA,是靠表头的分流电阻来调整其准确度的。你贴出的三张电路图,其中重要的表头基本分流电路和分流电阻,你竟然没有注意到。现在我画出给你看看,请注意它们分别是怎么分流,使表头系统成为准确的50μA系统的。

补充内容 (2021-12-28 21:37):
第三个图被楼主画的线误导了,并没有分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在意表头的内阻和串联的电阻是多大的,重要的是表头的灵敏度必须要等于50μA。

只要表头的灵敏 ...

谢谢,不好意思,知识浅薄。
你的提点,我看了。除了第一张看出那分流电阻是公用的以外【将表头灵敏度满度控制到50μA】。第二张图是电流的分流电阻,第三章是电阻的调零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知识浅薄。
你的提点,我看了。除了第一张看出那分流电阻是公用的以外【将表头灵敏度满 ...

第二张图的诸电阻是表头的分流电阻,同时将它们按照需要拆分成若干个,又使之成为电流各档的分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在意表头的内阻和串联的电阻是多大的,重要的是表头的灵敏度必须要等于50μA。

只要表头的灵敏 ...

你说的完全正确。但新手看电路有难度!只有给他了折分后独立展示才能理解。

网友:
指针表的核心是一个准确的电流计,所有测量档位都是以这个电流计为基础设计校调的。对于47表,这个准确的电流计就是50微安表头。

网友:
第一张图是天宇的,表头灵敏度是46.2μA,基础档0.05mA与表头串接的是2.67K,按照老郑小烧老师说的,表头支路电阻是5K-2.67K=2.33K。
第二张图是南京15V的,表头灵敏度50μA,基础档0.05mA与表头串接的是3.2K。也按照老郑小烧老师说的,表头支路电阻是5K-3.2K=1.8K。
第三张图是37.5μA的,表头灵敏度37.5μA,基础档0.05mA与表头串接的是3.48K。也按照老郑小烧老师说的,表头支路电阻是5K-3.48K=1.52K。
------------------------------------------------

这里所说的2.33K、1.8K、1.52K,不是 “表头支路”的电阻,它是“表头支路” 和 “分流支路” 并联后的阻值,应该叫 “校正后的表头” 、 “等效表头” 或 “综合表头” 的电阻。为了避免混淆,一般用  “裸表头”  表示未接入电路的单纯表头。

等效表头的满偏电流(电流灵敏度),最终都调整到50uA,50uA的裸表头,是靠集成在表头上的磁短路片调整的(但晚期缩水的表没有);小于50uA的,靠的是分流支路,分流支路有两种:一种是专用的,如第一图,基本结构等效如下:

第二种是借用DCA串联起来的0.06+0.54+5.4+...+540=600电阻,再补充串联几个电阻当作分流支路,如你的第二图。
以上两种情况的所谓 “支路”,都是从50uA&0.25V档的出入口看进去的电流岔路。

第三图是老MF47的电路,没有分流支路,但有换头小开关,它相当于将表头接入不同电路、测量不同类的电量,简称“换表头”,这种电路的表头都是50uA的。

综合表头的内阻再串联个电阻校正为5K后,在基础档,流过表笔的电流仍为50uA才能满偏,此时5K上的压降为0.25V,任何DCA档表内阻从被测电路中分走的电压都是0.25V,这就是说明书上说的 ”电压降 0.25V"。

楼主:
谢谢各位。我真的慢慢理解才行。
只是知道任何情况表头必须是50微安满偏,但是可能对于开关电路的了解不够。可能有时候看错,记得老郑老师说过有些电路是错的。所以更加难以看清。

网友:
47表工作原理,解释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