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玩过TA8225H的芯片,按官方电路做的,装后不响

楼主(2021-12-28):
按官方电路做了个TA8225H的功放板,这个是BTL的单声道,汽车上芯片,供电12V-18V,淘了5片二手拆机的,板做好了后,通电,无电流,这个是1脚控制开启芯片工作,把1脚接入高电平后,这时待机电源有150ma电流,貌似工作了,但是,输入音频信号,没有声音,我从4脚输入信号,或用小起子直接碰触芯片4脚(信号输入脚)没有任何反应,确认喇叭线接好,那位大侠玩过这个芯片,说一下,已换了三片了,迷茫了,不知道是官方电路有问题还是芯片全是坏的?但是待机150MA电流又是正常的啊,请哪位玩过这芯片的朋友说说!谢谢

网友A:
测量11,16 脚等于1/2 VCC,如果不是,集成块有问题。

网友:
8脚好像直流音量控制,加一点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11,16 脚等于1/2 VCC,如果不是,集成块有问题。

感谢回复,刚测试了一下,不接喇叭,电源14V,11脚10.58V,16脚8.6V左右

楼主:
另外一个测试,11脚9.5V,16脚8.45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刚测试了一下,不接喇叭,电源14V,11脚10.58V,16脚8.6V左右

可以肯定这个集成块有问题

网友B:
场声器两边电压约为2V,开机后是不是纸盆要突出或进入很多?时间长了会坏的,可以临时用一个1000u电容串上,一边接11或16,一边接地,看下是否有一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这个集成块有问题

为了测试方便,我把芯片焊了个排线,然后转接到电路板,第四块测试的11脚为7.8伏,16脚为8.4伏,电压为14V时,不接喇叭,接喇叭后,两个脚差不多,都是8点几伏,难道5块都是坏的,电路也查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声器两边电压约为2V,开机后是不是纸盆要突出或进入很多?时间长了会坏的,可以临时用一个1000u电容串上 ...

感谢热心解答,按你说的,喇叭串一1000电容后,一边接地,用起子碰触4脚输入信号端,有很轻微的声音,这个声音很轻很轻,根本就没放大,另外11那个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测试方便,我把芯片焊了个排线,然后转接到电路板,第四块测试的11脚为7.8伏,16脚为8.4伏,电压为14 ...

BTL就是两个BCL电路,如果输出电压不是1/2,就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是自己开的还是买的?有没有BUG?仔细按电路图对比一下。
一般集成电路的功放街上就响。

板子自己做的,仔细查了电路没问题

网友:
我怎么感觉我有这个芯片呢

网友:
为什么不用母插线呢?

网友D:
你没有说明1脚注入多少电压,〝高电平〞有时会行不通.

1脚只能输入3V,太高了不知IC会不会又进入另一个我们所不知的鎖住状态

网友(2022-04-23):
看下待机引脚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2024-01-12):
楼主进行到哪一步了?
搞好了吗?

网友:
可以把PCB板图发出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E:
待机150MA电流又是正常的啊 ------ 待机电流太大了吧?无声状态下 觉得应该10 mA 左右!!!充其量不会超过 50 mA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待机150MA电流又是正常的啊 ------ 待机电流太大了吧?无声状态下 觉得应该10 mA 左右!!!充其量不会超过 ...

这个文件具体一点

感觉上觉得好象喇叭上端接的3k一或62欧开路毛病

TA8225H Datasheet - QRPPARTS.COM.pdf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文件具体一点

感觉上觉得好象喇叭上端接的3k一或62欧开路毛病

上面说静态电流 150 - 250 mA ,可能是这个芯片输出功率比较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说明1脚注入多少电压,〝高电平〞有时会行不通.

1脚只能输入3V,太高了不知IC会不会又进入另一个我 ...

可以高于3v到VCC。

网友:
这型号之前的有延时、静音控IC,有实验过通电Vcc控,是可行,例如ta8220,这块因没做过试验,

故不敢确认

网友:
1脚,芯片开关,+3V电压以上芯片就开始工作,接地或者悬空,芯片不工作。我就是用这个脚控制功放开关的,其他的电路都接好,就控制1脚就行。如果这个一脚电压和电源同时来电,喇叭有冲击,如果不设置开关,也建议做个延时电路。8225这个芯片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