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精艺mf41万用表求助

楼主(2021-12-28):
表头动圈损坏用什么型号动圈替代谢谢

网友:
还是收块表头好的旧表,换头吧!

网友:
MF368、MF64、MF92等代换应该没问题。

网友:
MF41的表头是42uA*1.65K,MF30、43、44、64 灵敏度略高一点儿阻值也差不多。代换后都要调整。

网友:
动圈损坏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2024-03-14):
表头坏了不建议代换,因为内阻都不一样,换后误差太大,没法弄,建议收一个表头好的同型号二手表进行维修,但要注意,如原来是外磁的,则最好还换外磁的,原来内磁则还要内磁的。

网友:
能搞动圈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