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有人遵守6Z4滤波电容8uF规定,为啥?

楼主(2021-12-28):
不论以前的工厂产品机器,还是现代的DIY,都鲜有遵从8uF的,第一级电容起步都是16u、20u,甚至有更大的。不按手册来整,影响寿命吗?

另外怎么理解手册说的8uF?是总共就一颗8uF,还是第一级电容最大8uF?

如果第一级电容用8uF,扼流圈后用个几百uF,或者R后用个几百uF,这样就不影响寿命了?

说一下我自己的实践,我的第一级电容用到了470u,6Z4很快就管壁漆黑,但是几年了都还能用,当然,不是天天听。

到底该如何正规使用6Z4,现在很困惑,大家来聊聊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胆整流后第一电容用这么大,还不知错在哪里,有困惑不怕,就是怕不看人家怎么说的。

根据楼主描述的情况看也没那么严重,一个6Z4能用好几年也不错了,本论坛绝大部分人的寿命也就剩几十年了,所以准备十个6Z4即够用

网友:
用20μ应该可以,我的整流后串个100Ω电阻,用47μ。

网友C:
电容限制主要是因为最大阳极振幅,电容大了,导通时间短,电流振幅超过最大电流限制,阳极物质挥发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胆整流后第一电容用这么大,还不知错在哪里,有困惑不怕,就是怕不看人家怎么说的。

算破坏性试验嘛,探一探极限位置在哪。结果居然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限制主要是因为最大阳极振幅,电容大了,导通时间短,电流振幅超过最大电流限制,阳极物质挥发加快

既然厂家说了8uF,那么超过8uF的都在折寿,对吧?只是管子便宜,寿命特长,折点寿没人较真。

网友:
照你这么说,比起LC的方波电流波形所有的CLC都是折寿。
这个电容容量只要正常工作不超最大阳极电流振幅限制,启动过程不会超过另外一个Hot Switching最大电流限制都没有问题,Hot Swiching这个参数6Z4没给,而且其他家的参数表写了尽可能不用这个参数作为正常工作的限制,这个参数是给比如关机后马上再打开这种非正常情况设计的,一般是阳极电流峰值振幅的五倍左右。
6Z4的8μF只写在了推荐工作参数内,极限参数是最大电流摆幅,就和300B用80mA比用40mA寿命短一样,拿300B当45用寿命肯定比当300B用长寿,每种用法寿命不同很正常,只要不打火不击穿没必要过分纠结

网友:
一般都有一个10R限流电阻的,还有就是这管子便宜,打火坏了就换呗

网友A:
搭车咨询5Z3P的第一级滤波电容用到多大相对安全?看手册也就几微法,感觉不用电感滤波的话根本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咨询5Z3P的第一级滤波电容用到多大相对安全?看手册也就几微法,感觉不用电感滤波的话根本不够。

跑仿真看多少能控制上电的峰值电流咯,在电源牛初级加几片NTC估计更好

网友D:
第一电解电容主要影响的是B+输出电压。第二电解电容主要是消除纹波兼有退交联作用是整机的交流通路。下面是第一滤波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电解电容主要影响的是B+输出电压。第二电解电容主要是消除纹波兼有退交联作用是整机的交流通路。下面是 ...

对的,1.2是个经验值

网友:
也就启动的瞬间大点不多,变压器内阻也在限制电流,再说6Z4 几块一个,少抽一包烟可以买好几个,目测够用10年。

网友:
    第一滤波一般可以用20μ。变压器负边绕组电压较高该电容可以取小些,反之可以取大些。手册上的8μ是受当时元件的影响,那时市面上都是8μ450V的纸壳电解电容,10μ以上的都买不到,我有本杂志介绍当时电解电容的生产过程与工艺,有许多技术难点,废品率极高。
    现在第一滤波取20铝壳电解电容,二滤波电容可以取到60~150μ.比较合适。
   产品收音机对纹波系数要求也更为严格,下面是牡丹六灯整流滤波电路,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描述的情况看也没那么严重,一个6Z4能用好几年也不错了,本论坛绝大部分人的寿命也就剩几十年了 ...

如果说,绝大部分人的寿命也就剩下几十年了,好像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