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捷Q5S电动汽车满电电压67v

楼主(2021-12-29):
大家好,现在有一辆御捷Q5S电动车,60v100ah铅酸电瓶,充满5个多小时,电压只有67v,电瓶新换的,这个电压对不对?不是应该72v吗?肯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电压如果不对,是哪里问题,该检测哪里?充电机还是其他什么,谢谢啦!

网友:
72v是连着充电器充电时的电压吧?充电器关了电源,电压应该回落的,不过我记得应该是69V左右充满。你冲5小时,充电器指示充满了吗?充电器充满了会自动停止吗?还是先看看说明书吧,电池应该不会有问题,铅酸电池都生产很多年了。
5小时是快充吗?我记得应该是10小时充满啊。

楼主:
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先弄清楚电池组是几并几串  然后拿表分别量一下单体电压  不就啥都清楚了。。。。。。

网友:
电压表确定准确吗?

网友:
电池是否在负荷很重时测量的?

楼主:
万用表量的,5块铅酸电池,刚充过电量的

网友:
铅酸电瓶荷电电压13.2v,满电66v,没有毛病呀

网友:
,电池不行,现在的东西的质量又多差,大家都不知道吗? 5个电池串联。单个12v电池充满应该是14v左右吧。五个,充满电,应该是70v左右。

网友:
掉电压较多的,你这肯定不对

网友:
好的铅蓄电池,自放电比较低的。充满后,离开充电器,测下,再过段时间测下,如果掉较多,肯定电池质量堪忧。

网友:
没毛病,充足了70v你新电池5小时根本充不足,但是充电器的保护电压就设定67V了也合理。对防止过充有好处。

网友:
充电满67是对的。但正在充电差不多满准备转灯时是73V,不然充不满,转灯后是小电流充电电压下降。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解答,电压正常就行,再用用看看吧

网友:
冬天可适当提高充电电压,或延长充电时间,夏天14.2v单块,冬天14.5v单块。5块电池串连就是7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