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除了控制通断,还有滤波作用吗(雅马哈功放抄的)。

楼主(2021-12-29):
      最近维修一台雅马哈用STK433-130厚膜的功放,发现供电部分非常复杂,搞不懂对方的设计思路,抄了个电路图下来问问,这么复杂的电路,除了控制开关之外,还有别的作用吗,比如对电源进行滤波?

     该电路输出正负电压分别接STK433-130的 1、8引脚,给厚膜前级放大部分供电。

雅马哈功放供电部分电路图(抄PCB的电路不排除有错误):

STK433-130内部电路:

网友A:
应该是带有防开机冲击的开关电路,看不出来有滤波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带有防开机冲击的开关电路,看不出来有滤波的电路

控制板上有继电器开机延时保护。音频输入端有三极管做的静音电路。

所以还设计这么复杂的开关电路,我也搞糊涂了,难道是某种hifi玄学?

网友:
大电流过载时降压供电的。

网友:
就是一组稳压电源。

其中正电源的Vref为amp-lmt。负电源为2倍的反相dc放大,其vref为正电源的输出Vout,所以能跟从正电源的电压而变。印象中,这种电源有一个名称叫跟踪电源。

网友:
说错了,负电源稳压电路是1倍反相放大

网友:
看图有点像过载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