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1T指针表调整疑惑

楼主(2021-12-29):
这两天在维修一台108-1T万用表,请教一下坛里的老师,图里红圈里的两个电位器都是调整交流电压挡的吗?原理上各有什么不同?就差交流电压档的250v、500v有误差。请老师们给个高招。先谢谢了!

网友(2024-03-01):
引用 网友A:
折腾了几遍,把原装的二极管找回来一个,装上后交流测量还是不准,至此,就差电容没有拆下来了,就考虑你 ...

恭喜!可能是电容ESR变大导致滤波效率下降,或是漏电降低了表头灵敏度
与表头并联的2只保护管,失效后可能也会有影响,
测量裸表头电阻时,得把这些零碎儿拆下来,否则测不准。

网友A:
我的108-1T表68年生产的,一直在仓库放着,十年前到我手,说是搬仓库时摔了一下,把游丝震乱了,当时我没有经验,打开用镊子准备整理一下游丝,谁知手抖,搞报废了。后来我找到一个电压表,就给想办法换上了。但时当时不懂得调试,反正一直是测量不准确,最近在论坛里看了一些大家的介绍,和资料,就把原来的电阻给恢复了,但是发再换上有表头内阻高,2.97K,面资料显示,表头内阻1850,只能用并联电阻的方式,调试,0.5mA档调试完成,但是电压档调试不成功,交流250V档,235V,测试240V,交流10V档6.8V测试只有5.8V,可调电阻已经调到头了,(标准表用500型)各位有知道了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08-1T表68年生产的,一直在仓库放着,十年前到我手,说是搬仓库时摔了一下,把游丝震乱了,当时我没有 ...

不能单纯考虑表头电阻。表头灵敏度的设计值是63uA,除非灵敏度太高,才能并电阻降低到设计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108-1T表68年生产的,一直在仓库放着,十年前到我手,说是搬仓库时摔了一下,把游丝震乱了,当时我没有 ...

1.4K是补偿整流管电阻的,10V档最敏感,所以在10V档调整,另一个是调整交流档分流比的,可以在高压档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4K是补偿整流管电阻的,10V档最敏感,所以在10V档调整,另一个是调整交流档分流比的,可以在高压档调整 ...

研读的各位的指点,经过一番修理,目前情况是电流、电阻、直流各档正常与500型表测量数值一致,但就是交流档不正常,交流6.8V,用10V档测量只有5.8V。交流235V用250V档测量却是245V,这是什么情况呢,原来的整流二极管,2AE1被IN4004代换,难道是这个原因吗,我手边有2CP13,是否可以代换呢?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读的各位的指点,经过一番修理,目前情况是电流、电阻、直流各档正常与500型表测量数值一致,但就是交 ...

交流有两个可调吧?调整方法如下图。
红圈的可调是补偿整流管电阻的,AC10V档对此最敏感,因此要在AC10V调,信号源最好用 工频AC10Vrms,不宜低于5V。二者互相影响,因此可能要反复调整几次。
管子的整流效率、等效电阻会影响读数,还是换回锗管好,2CP可以,至少比1N400X合适。

PS:我没注意到,楼主的表是108-1T,我用的图没有T ,不过原理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研读的各位的指点,经过一番修理,目前情况是电流、电阻、直流各档正常与500型表测量数值一致,但就是交 ...

6.8V测成5.8V,主要是因为硅管压降高于锗管,要调整红圈儿的可调;
测市电不准,是因为二者的整流效率不同,要调整绿圈儿的分流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B:
6.8V测成5.8V,主要是因为硅管压降高于锗管,要调整红圈儿的可调;
测市电不准,是因为二者的整流效率不 ...

老资料上说,整流效率=1-(正向电阻/反向电阻),锗管为0.98~1,硅管接近1。
参见下帖(图解说明的第6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此外,表头并联的滤波电容若失效,理论上也会影响读数。

网友A:
我也有一个108-1T型,原来表头报废了,无法修复,后来找到一个表头,但内阻为2970,明显偏高。放了好多年,最近找出来玩一下,经过一番折腾,在表头并联一大约20K的电阻,经过调试,现在除交流档外,基它各项正常,
交流档的现象是10V偏低,7V测到5.8V,250V档偏高,236V测到245+,昨天试用一2CP13和一个2CK9代换了原来的整流管IN4007,之后,10V档7V电压测到8.5V,250V档236V测到250V+,后来把2cK9更换为2CP13,10V档测到7.8V,250V档测到248V,一时罢手。早上把整流管2CK9与2CP13串联,保护二极管仍用2CP13,结果10V档正常7V,但250V档是245V,高10V
昨天 目前交流档的10V正常,但250V偏高,235V的电压测到245V,微调电位器已经调到头了,没有变化,请各位给个思路,就差这最后一下了?我是个完美主义者,不完全调好,总感觉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资料上说,整流效率=1-(正向电阻/反向电阻),锗管为0.98~1,硅管接近1。
参见下帖(图解说明的第6 ...

滤波电容没有查,因外观是铝电容,用现在觉的电解电容可以代换吗?交流250V档与直流电压共用电阻,也无法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资料上说,整流效率=1-(正向电阻/反向电阻),锗管为0.98~1,硅管接近1。
参见下帖(图解说明的第6 ...

测了一下2CP13压降0.568,2Ck9压降0.452,所以就试用了下,实在找不到锗管,这个表原装的整流管被人换过了,2AE1,这种管的参数也查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108-1T型,原来表头报废了,无法修复,后来找到一个表头,但内阻为2970,明显偏高。放了好多年, ...

原机的2AE1是锗管吧?我没记错的话,你现在用的2cp13、2ck7都是硅管。

要修复你这块表的10V交流档,必须要使用锗管——-实际上只需要那只与表头串联的二极管使用锗管就行,另一只(起旁路表头作用的)锗管硅管均可。

如果那只关键二极管,不换成与原机相同类型的二极管,那么,无论你怎么弄,他的刻度与实际电压都不能做到处处吻合,总是有一段区域与实际不符。这是因为,原刻度是按原使用二极管的vi特性绘制的。

我曾修复过类似的“故障”,而且,机子此部分电路被上一手维修时弄得面目全非。我修复他,是根据这部分电路的工作规律有序作试验而找到答案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510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机的2AE1是锗管吧?我没记错的话,你现在用的2cp13、2ck7都是硅管。

要修复你这块表的10V交流档,必 ...

谢谢指点,我再找一下看看能否找到锗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我再找一下看看能否找到锗管,

2AB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