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隔离变压器电压问题

楼主(2021-12-29):
最近想给示波器装一个隔离变压器,买了两个,到手测输出电压都偏高,一台259v,一台260v,功率一台200w,一台500w,加了60w负载,
量了下,就低了2-3v,市电偏高240v,请教下坛友,难道还要装一个调压器!
另外还想问下,家用电热毯有没有必要配一套隔离变压器啊,网上搜了下,找不到答案,电热毯很安全,是我想多了吗,

网友:
把变压器反过来用

楼主:
正想这样试一下,谢坛友

网友A:
变压器空载电压都高,据说要比正常高百分之五,因为变压器的一次线圈和二次线圈都有内阻,接上额定的负载就正常了。

网友B:
倒过来,刚好能够抵消市电的虚高,一把的仪器设备都有10%供电固定允许误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空载电压都高,据说要比正常高百分之五,因为变压器的一次线圈和二次线圈都有内阻,接上额定的负载就 ...

明白了 坛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过来,刚好能够抵消市电的虚高,一把的仪器设备都有10%供电固定允许误差,没有问题。

坛友好,请教下,反过来接线,长期用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空载电压都高,据说要比正常高百分之五,因为变压器的一次线圈和二次线圈都有内阻,接上额定的负载就 ...

看来选变压器,还要根据实际用电功率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好,请教下,反过来接线,长期用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小于额定功率使用完全没问题,空载损耗更加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好,请教下,反过来接线,长期用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一点问题没有,隔离变压器,不分的。

楼主:
多谢坛友们的回答,问题解决,多谢了

网友:
至于电热毯,个人总感觉用了隔离变压器也不安全,最好还是睡觉的时候不插电。
我以前是用一个十二伏隔离变压器和一段两毫米粗的铁丝自制的,就是把铁丝压在褥子下面,隔离变压器也是自绕的,线圈骨架是地板砖磨薄一些,初次辑线圈之间也是地板砖磨薄一些,这东西肯定是费铁芯又费线,但我有强迫症,那样才觉得安全。

网友:
电热毯的安全问题主要是防火(阻燃)正规厂家生产的电热毯绝缘一般都没有问题。如果您觉得不放心可以用安全电压的。以前自己做过36V的。

网友:
最近想给示波器装一个隔离变压器

就是新的数字波内部电源都是隔离的,再装隔离等于没装(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