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电动车电池问题

楼主(2021-12-30):
我有一部小牛电动车,48v 18A 铁锂电池,才买几个月。最近天气转冷,电量显示50%的电,但是车子却启动保护,无法开动,充了20分钟电,又可以开3公里左右,又不能开了。但是电量还是显示50%. 难道是因为天气太冷,电池无法放电?

网友:
16串的铁锂本身电压就比13串的三元低2V,如果遇到无良商家给你个15串的,电压就更低。如果电芯衰减严重,负载下压降还会更低,这还没有排除掉串的可能。做个放电测试,看看容量和压降正不正常,如果电池容量没问题,就是电压匹配的问题,电池的工作电压比电动车的保护电压低。

网友:
铁锂应该没问题,我用的就是自己组装的16串铁锂,20Ah,用了6年了,一次毛病没出过,天天拎回家充。最近气温最低到零下6度,除了满把压降大了点,其它还好。

网友:
铁锂电池一致性差,如果均衡不好可能有的串低压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不均衡了吧。
能拆开量各串电压吗?

网友:
温度低铁锂负载压降比较大,慢慢开别急。

网友:
我的小牛g3 锂电池一年内充电充不满冬天充放电更差

网友:
他现在是不能启动,又不是启动一下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