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八木调频天线的最佳尺寸

楼主(2021-12-30):
天线有高空坠落伤人风险、 雷击风险、触电风险、倒塌风险等各种风险,不要制作,不要安装。否则,后果自负。

以下仅是老衲的个人看法,仅用于纸上尺寸探讨,不一定准,不作参考。对老衲算的尺寸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最好。
仅是尺寸,不涉及制作和安装。制作和安装的详细要求另有其它权威的专业书籍。

如果住在高楼上,又无高山阻挡,室外调频八木天线接收效果,不一定比得上室内收音机上的拉杆天线。因为室外天线有馈线损耗,室内拉杆天线有反射增强。
八木宇田天线是天线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是二战时盟军取胜的最重要秘密法宝之一。

前几天太冷,没出门,老衲打发时间,算了一下专为FM设计的天线最佳尺寸,适用于87MHz-108MHz,想想就顺手分享了。
如图,单位厘米。振子直径>=0.8cm。

老衲觉得调频天线,用5单元过重过大,风载荷也大,老衲喜欢3单元。
如果用5单元,增益大概能再提高3db。FM天线应水平放置。
多单元会导致半波振子的阻抗下降很多,不是标准的73欧。用折合振子不知下降多少,当作300欧基本没啥问题。

调频频段相对于八木天线来说,带宽是很宽的。八木天线引向器和反射器的最佳尺寸很相近,所以,天线尺寸必须综合考虑各频率,不能为某一频率优化。否则,其他频率时引向器和反射器会起到相反作用,导致其他频率接收效果变得很差。

老衲网上胡乱找了些资料核对了一下尺寸,差不多OK。此为最佳尺寸,不大可能有更佳尺寸了。

至于天线馈线如何引到收音机抗干扰最强,同轴电缆屏蔽层要不要接真地,要不要连收音机的地,要不要套磁环,以后再说。

这个是老衲计算出的最佳尺寸:

看到别人的计算:

这个据说是专业人士研究几十年得出的最佳值:

补充内容 (2021-12-30 23:03):
以前发的中波空心线圈大天线尺寸: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84990
(剩下短波天线,以后再说。)

补充内容 (2023-4-6 16:10):
巴伦的制作方法见24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9&fromuid=4258

网友A:
如果住在高楼上,又无高山阻挡,室外调频八木天线接收效果,不一定比得上室内收音机上的拉杆天线。因为室外天线有馈线损耗,室内拉杆天线有反射增强。--------------------------------------呵呵和

网友:
如果只是接收不发射,那么各参数要求不用那严格。都能用,效果也非常明显,我做过好几个

网友:
按你的参数,抽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B:
问问,假设是发射,要求可以达到1km,用什么电路,用什么放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假设是发射,要求可以达到1km,用什么电路,用什么放大管?

不好意思,老衲只是对天线略知一二,对发射机完全不懂。

网友(2022-03-09):
折合振子阻抗是300欧,同轴电缆阻抗是75欧,是否应该还要加个阻抗变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住在高楼上,又无高山阻挡,室外调频八木天线接收效果,不一定比得上室内收音机上的拉杆天线。因为室外 ...

室内不是抛物线面的焦点,反射波距不同,互弱的占绝大多数.互强的只有万分.....不到

网友:
室外调频八木天线肯定比收音机上的拉杆天线强,由其接收远程调频信号,还有八木天线是定向的,抗干扰效果也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住在高楼上,又无高山阻挡,室外调频八木天线接收效果,不一定比得上室内收音机上的拉杆天线。因为室外 ...

同感。.........

网友(2022-06-11):
现在的调频信号都是两种极方式,有水平和垂直极代。看需要接收当地信号水平的多,还是垂直极化的多在决定水平或垂直安装

网友:
全向天线吧,无需引向和反射,结构简单的多,就一根杆子杵在那儿,好处是不用考虑强风带来的风险。

网友:
其实作为一般收听,用不到八木天线的,八木天线具有方向性,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除非你是FMDX的爱好者,那就得配一根垂直天线,再把八木天线加上旋转器,那就牛啦,其实这个季节正是FMDX传播的好时候,我在2区,住6楼,用的S2000收音机,一米多长的线,可以轻松收20多个FMDX电台。

网友A:
纸上谈柄的理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上谈柄的理论家.

“理论家”?太抬举老衲了。
老衲再学个一千年,也捣鼓不出什么理论。只是搬砖,转帖一下别人的理论而已。八木天线是八木宇田的理论。
何况老衲早早下岗,好吃懒做,别说再学一千年,就是一天都懒得学。

网友C(2022-12-08):
001带放大器天线效果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01带放大器天线效果好

001还活着???

网友:
不要引向器和反射器 用两个天线十字交叉就是全向天线吧,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变换成75Ω。

网友:
引用 网友D:
001还活着???

廿几年前买的,还很好用

楼主(2023-04-06):
想了一下,感觉折合振子八木天线的巴伦最好还是用75欧姆平衡-不平衡转换,不要用300-75的。

75欧平衡-不平衡转换巴伦的制作方法如下:
两种方法,第一种常见。
第二种好像不大常见,第二种只需要单磁环。
哪位高手制作,然后用网络分析仪测试一下。

现在模拟电视停播,只能听听调频,老衲的天线制作兴趣已经没有了。

网友:
这东西  好像有点偏大。。下载大部分都在多少层上面。。。假如 一下子。。。拍的一声、就of了。。。要是小一点,就OK了
  支持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了一下,感觉折合振子八木天线的巴伦最好还是用75欧姆平衡-不平衡转换,不要用300-75的。

75欧平衡-不 ...

第二种平衡-不平衡转换巴伦图,老衲加上了颜色区分。

这是1:1巴伦,也就是说,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一样,仅仅是平衡-不平衡转换。
估计用于50欧、75欧、600欧都可以。
铁氧体磁环外径估计要求不严,6mm即可,大的也没关系。
红线、绿线必须紧靠。理论上,绝缘皮厚度/芯线直径与阻抗有关的。

如果用于FM,用NXD-10,也就是镍锌10,从以前电视经验看,只能用于1-12频道,也就是300MHz以下,用在UHF频道,损耗比较大。
如果用于短波,用NXD-10估计也可以,要多绕几圈。
如果用于中波,应该用大磁导率锰锌的。

网友E:
对振子的直径有什么要求吗?直径与带宽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振子的直径有什么要求吗?直径与带宽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振子直径越粗,带宽越大。
对于八木天线,引向器、反射器、折合振子直径大于0.6cm就差不多了。

八木天线,引向器、反射器的直径与带宽的关系,基本上没看到数据,但有的资料上提到,有的引向器、反射器也用长方形做的,所以,多半不能用细线。

折合振子,等效直径较大,0.6cm线径的折合振子,等效直径大约是2cm。

对于单独的半波振子天线,看到过直径与带宽关系的资料,如下图:
例如,设计谐振频率290MHz,如果用半径a=5mm的粗振子(图中实线),在250MHz,电压驻波比是3。
如果用半径a=0.1mm的很细的振子(图中虚线),在250MHz,电压驻波比是 13。
(电压驻波比越小越好,理想值是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振子直径越粗,带宽越大。
对于八木天线,引向器、反射器、折合振子直径大于0.6cm就差不多了。

我是想知道振子直径对带宽影响的关系,参考制作缩小版的调频八木天线,因为以98MHz为中心频率的尺寸太大些,如果带宽足够大的话,可以以150MHz甚至200MHz为中心频率制作,那么尺寸就小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想知道振子直径对带宽影响的关系,参考制作缩小版的调频八木天线,因为以98MHz为中心频率的尺寸太大 ...

调频八木天线确实尺寸太大。

天线上,带宽的定义是电压驻波比<2。

半径5mm的单独振子,带宽大概也就中心频率正负10%,单独折合振子,带宽大概略大于10%。加上引向器、反射器的影响,折合振子八木天线的带宽还会变窄。

八木天线是窄带天线,带宽做到正负10%已经是极限了。

八木天线有赫赫威名,有没有其它小尺寸天线,性能接近八木天线,老衲也不知道,老衲也想知道,欢迎众网友献计献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频八木天线确实尺寸太大。

天线上,带宽的定义是电压驻波比

我一直用的八木天线是使用的8mm直径的铝管,看来带宽也就是正好在调频范围内

楼主:
磁环上没有标记,如何确定磁环的材质,能用于多高的频率?

闲的无聊,折腾出一个计算公式。如图,在磁环上绕10圈,只绕10圈,测量电感L。

磁环的相对磁导率 = 25*L*D / S

(单位,标在图上了。注意截面积,是沿着蓝色线的单边截面积。无论什么形状的磁环都是这公式。)

如果磁导率10左右,则一般是镍锌10,最高能用在300MHz。
如果磁导率40左右,则一般是镍锌40,最高能用在30MHz。
如果磁导率400左右,则一般是锰锌400,最高能用在2MHz。
如果磁导率大于1000,则一般是锰锌,多半用于抗干扰、变压器、扼流圈的。
也就是说,磁导率越低,能用的频率就越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磁环上没有标记,如何确定磁环的材质,能用于多高的频率?

闲的无聊,折腾出一个计算公式。如图,在磁环 ...

线圈绕在磁环上,电感量与圈数的平方成正比。

636来复再生式单管收音机,需要3mH的GZL高频扼流圈。如果没有,如何制作呢?

废弃的鼠标、键盘、usb连接线上的抗干扰磁环拿下,用细线绕个几十圈,即可。
需要绕多少圈呢?
先试绕10圈,测电感量。根据电感量与圈数的平方成正比,就可以得知需要绕多少圈是3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