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 EX-AK1小型音响加装蓝牙接收功能

楼主(2021-12-30):
家里的一台JVC品牌的EX-AK1小型组合音响已经使用了10多年,具有调频调幅收音,DVD/CD播放功能。该机制作精良,接收灵敏度高,播放CD的音质非常细腻动听,是笔者平时比较喜欢的小型音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上的海量音乐宝藏,取之不尽,应有尽有。普通音响加装蓝牙接收功能,是音响的发展方向。近日用前几年玩剩下的一块蓝牙接收板加装到这套组合音响中,经过一个小时的操作,非常顺利的重新组合成一套带蓝牙功能的小型音响。市面上的小型蓝牙接收板有多种多样,型号繁杂,要求高的可以选择5.0版本的,使用美国高通公司的芯片方案的声音素质比较高,音质更佳柔顺。蓝牙接收板的电源直接取自小型组合音响内的电源,如果电压偏高可以用一个7805的三端稳压集成块降压后使用。

网友A:
连接省事,声音凑合
反正我是听不出差别

网友:
蓝牙接收板,无线连接手机确实方便。
在2015年连续改过几套蓝牙接收板,都是CSR8645的;效果还行。
唯有一台装在爱华990机器里面的,对笔记本的位置比较挑剔,手机则没有问题。

网友B:
把天线那里放下来一点别贴着那个金属板.

网友:
好改造,与时俱进

网友C:
我有一台ex-p1看上去差不多  请教改装后如果要接通蓝牙 遥控按哪个按钮? 谢谢。

网友:
通过加装蓝牙接收板增加新功能,焕发老机器的新春,为楼主的改装点赞。

网友:
弄个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省事,声音凑合
反正我是听不出差别

关键是非常实用,连上平板或者连上手机,就可以听到海量的音乐节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天线那里放下来一点别贴着那个金属板.

谢谢你的提醒,非常好。本来我也有这个担忧,但是实际试下来,在室内房间里声音一直很流畅,所以也不想改了。但是如果考虑更好的接受效果,那还是按照您的方法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ex-p1看上去差不多  请教改装后如果要接通蓝牙 遥控按哪个按钮? 谢谢。

我的改造方法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这个小音响一开机,蓝牙实际上也自动开始工作了。因为蓝牙音频输出信号线是接在音响的AUX端子上,所以是不影响整套系统的工作。

楼主:
本来也有这个担忧,想装天线。但是后来经过实际改造根本就没这个必要。

网友:
谢谢回复   知道接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非常好。本来我也有这个担忧,但是实际试下来,在室内房间里声音一直很流畅,所以也不想改 ...

无聊的,有时间的,闲着没事做的,

可以试下两个位置下相同条件的电流.

网友:
刚刚想搞“手提电脑蓝牙传输音频”的操作,还找出了多年前的蓝牙耳机,想利用,但是考虑到以前的蓝牙耳机,蓝牙传输版本低,不宜两利用
现在看到楼主的文章,真是太好了
网上找找5.0的蓝牙接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实用!我也改过几个4.0的。
感觉针对老机要重点加强电源,否则总有一点数字电路的嘟嘟声干扰。用普通稳 ...

总结得很到位,看来你改过好多经验丰富,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USB接口的接收器,更省事。

老式音响哪有USB接口?

网友F:
请老虎哥看看,网上搜索的二款板子相似,芯片是否正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老虎哥看看,网上搜索的二款板子相似,芯片是否正宗?

貌似不是5.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2.1.2016030118.d2016038.aYOmAU&id=646746840907&scm=1007.101 ...

谢谢老虎哥
我看看

网友F:
还真要麻烦老虎哥
该产品说明“蓝牙模块不含解码”,并且5针排线看不出左右声道输出?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真要麻烦老虎哥
该产品说明“蓝牙模块不含解码”,并且5针排线看不出左右声道输出?怎么回事

有的有解码,有的板子没解码,
看到了
谢谢老虎哥

网友G:
外置蓝牙也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置蓝牙也是很方便。

这就是diy的乐趣,外置的前两年已经玩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