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手上有很多块硬盘,但慢慢都性能不良了,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1-12-30):
是因为硬盘的读写磁头坏了吗,但有时又能读写呀,速度越来越慢而已;是盘片有灰尘吗,还是磁性材料性能下降?水汽不应该有,毕竟硬盘工作时会发热。

又或者是磁头支架+轴承松动?盘片的转轴有松动?驱动板性能下降?有大侠做过研究吗

网友:
         我们通常说的“数码”指的是含有“数码技术”的数码产品,如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数码学习机[1]、数码随身听等等。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的出现、发展带动了一批以数字为记载标识的产品,取代了传统的胶片、录影带、录音带等,我们把这种产品统称为数码产品。 例如电视/电脑 /通讯器材/移动或者便携的电子工具等, 在相当程度上都采用了数字化。
所以移动硬盘属于数码产品的!数码硬盘是专业称呼并没有错,固态硬盘只不过是商品名罢了。

网友A:
买一个数码硬盘(只安装Win操作系统)+你原有硬盘,速度快得会让你很意外。

因为数码硬盘只安装Win系统,没必要选大容量的,选择100G左右的数码硬盘就够了又便宜又实用,

值得注意:是在数码硬盘安装Win操作系统,而不是在你旧硬盘安装Win操作系统,千万别搞反了,旧硬盘专门用作存放资料。

网友B:
笑死了  数码硬盘  哈哈哈

网友C:
这种发展了几十年的高科技的东西,廉颇老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数码硬盘(只安装Win操作系统)+你原有硬盘,速度快得会让你很意外。

因为数码硬盘只安装Win ...

你指的是固态吧,谢谢!

旧硬盘,我拆开看,里面很新,如果开个玻璃窗,看着硬盘边工作边飞旋,多惬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固态吧,谢谢!

旧硬盘,我拆开看,里面很新,如果开个玻璃窗,看着硬盘边工作边飞旋,多惬意 ...

是的,是固态盘。开不开玻窗不重要我们要的是速度不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发展了几十年的高科技的东西,廉颇老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是的,不值几个仙。

但拆开看看,都觉得十分震撼,有一种工业之美,人手工无法制作或修补...

网友:
嗯,科技不断更新换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笑死了  数码硬盘  哈哈哈

能不能笑死不知道,但知道你看懂了,真的好好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数码硬盘(只安装Win操作系统)+你原有硬盘,速度快得会让你很意外。

因为数码硬盘只安装Win ...

手头上也有5个128G固态,但用傲梅分区助手作迁移时失败了,不知能不能一个系统复制成多个呢?一块硬盘坏了还有其他块顶上,生手莫怪

网友D:
机械硬盘到寿命很正常,磁头间隙纳米级,很容易划伤,尤其反复读写。企业级的寿命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硬盘到寿命很正常,磁头间隙纳米级,很容易划伤,尤其反复读写。企业级的寿命长些。

谢谢解惑!

如果用企业硬盘的磁头,装到一般盘里面,能不能焕发生机呢?当然尺寸要一致,会不会驱动不支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上也有5个128G固态,但用傲梅分区助手作迁移时失败了,不知能不能一个系统复制成多个呢?一块硬盘 ...

可以的,你把装好的W系统制作成一个GHOST备份,然后恢复到你手头各个固态盘上备用。 但其实不必这样做,一个固态盘可以使用好多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

如果用企业硬盘的磁头,装到一般盘里面,能不能焕发生机呢?当然尺寸要一致,会不会驱动不 ...

一般拆开,见空气,寿命就降低。有人试过换磁头,一般原则上寿命会降低。

我拆过几个,失败,芯片引脚接触点腐蚀老化的故障很多,金脚和纯银的也不行,环境空气太差。

网友:
换磁头就不必了吧,盘这么盘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拆开,见空气,寿命就降低。有人试过换磁头,一般原则上寿命会降低。

我拆过几个,失败,芯片引脚 ...

一般换磁头是为了数据恢复,读出数据后,管它寿命呢

网友E:
机械硬盘就是有寿命的,跟人一样。。。。。。。。

网友F:
硬盘电机转啊转,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硬盘就是有寿命的,跟人一样。。。。。。。。

这个回复没得顶,是真理中的真理.....太阳也有消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电机转啊转,磨损了

有道理,运转的声音似乎比以前大许多的,拆开拧一拧紧?可能也没得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运转的声音似乎比以前大许多的,拆开拧一拧紧?可能也没得救

该放弃就放弃吧,修不了的

网友:
电子元器件老化造成误码需要纠错再加上机械磨损造成寻道失败的情况增多。哪怕磁盘无损,也会造成读写性能下降。

网友:
win系统本身也会越来越慢,可以用PE或者纯系统进去测试看看。再者机械硬盘确实会有损耗,但理论上来说对于读写速度的影响应该忽略不计

网友:
老硬盘有资料复制出来,然后就放那里睡觉
觉得占地方就卖了

网友:
固态硬盘的主控一般是先报废的
机械式硬盘 很容易电机突然地出现问题  导致磁头撞坏  两个西部数据的硬盘坏了

网友:
里面是一个类似光碟的东西。

网友:
用低格工具LLFTOOL低级格式化可给盘片重新加磁,运气好可以恢复性能。注意在操作之前备份好数据

网友:
当时给一块总是出逻辑坏道的盘做低格时发现的,但是对于老盘的话,还是尽量少折腾为好,因为每次读写对硬盘本身都是有损耗的

网友:
这样备份太折腾,不如保存到网盘

网友:
用hdtune看健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