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常收听一个播放老歌的中波台

楼主(2021-12-30):
平时听的台是广西电台新闻综合频道(792kHz)。有天晚上10点过后调偏了一点旋钮,收到一个连着播放老歌的电台,比如《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中的太阳》等,很少有主持人插话,挺不错的。第二天收听同样是不断的音乐。电台声音有衰落现象,应该是外地台,用一台数字式收音机确定其频率为738kHz。查询此频率的电台,有如下几个
本人处于广西柳州,估计此台是邻省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乡村之声”,不知是否正确,请听过该台播音的朋友提供一些指正。

网友(2022-05-07):
对不起,刚刚看到.....实际这样变动一下 :将原来的中波天线断开 不用。找一根100~160mm的磁棒,把天线线(大概的圈数在50~56圈左右,天线靠外那条线头接输入,里头那条线接地,也就是接在原来天线的两个位置上即可)圈套入磁棒上,固定在机架上,就可以调试(场地、时间最好是晚上在晾台,指在没有仪器的条件进行的调试)。调试天线在磁棒的位置和原天线边上(其他东西不能动)微调。简单做法:在高端找一电台,慢慢移动磁棒上的天线,移动到收音机声音最响,调整微调达到声音最响,然后在中段找一个台,也是这样做,低端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做。......最后反反复复地调试,高、中、低都能兼顾到,电台频率准确,用蜡把天线固定好即可......

网友(2022-01-11):
昨天守了好久终于听到报台名: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道。广告太多了,简直比办正事的时间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私家电台?估计有经济利益驱动。

私家台是没有技术搞中波的,天线就是瓶颈。

中波听众比调频少,弄中波频率没有价值。

网友:
中波的有几个这样的广播电台,但是短波也有这样的一个电台,整天播放中国音乐.....不知是什么电台....

楼主:
错了,听到买药广告了

网友:
现在有很多私人电台(我觉得是非法的),有的时段只播放评书、歌曲、相声、小品等,连着不断的播放,没有主持人,然后某个时段全是卖药的广告,这个电台有个特点,就是周二晚上不休,其他电台都设备维修调试了,它还在坚守岗位

网友B:
长沙有个这样的台,FM 102.8,每晚9:35-----10:35左右,中间会插点广告(爸爸是个骗子。。。,妈妈是个骗子的那个),播的全是以前老歌,《渴望》的啦,《雪城》的啦,《让我再看你一眼》《小花》《黑三角》的啦。。。。。。没关心是湖南什么台,大概几天就全轮完一遍,再又重复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沙有个这样的台,FM 102.8,每晚9:35-----10:35左右,中间会插点广告(爸爸是个骗子。。。,妈妈是个骗子 ...

应该就是这个台,有时信号很好,有时信号很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台,有时信号很好,有时信号很弱

只是你是中波收的,我在调频收的。738应该是原来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网友B:
昨晚还听了,大功率私家电台不可能在一个省会城市存活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晚还听了,大功率私家电台不可能在一个省会城市存活这么久

你在空旷地带用机内的磁棒天线测测方位,报出当地坐标与天线轴向方向(哑点)坐标,让坛里不同地区的坛友同样标注一下就能找到电台位置。

网友:
听听老歌不错

网友:
可能含有敏感词汇,乱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私家电台?估计有经济利益驱动。

黑电台几乎都是卖药的,一台发射设备定时自动播报,内容是事前录制好的。前段时间粗俗的卖药广告不见了(2021上半年播报内容和下半年有很大不同),后来多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关节炎之类的节目,可能是宣传部门加大了管理治理力度。坐标京津冀

网友:
柳州1386还发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