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KK9改进的一些问题(FM统调)

楼主(2021-12-30):
     最近载闲鱼上花了12块入了一个凯迪的KK-9,开机感觉FM的效果还行,但是人体感应有点严重。这机子的短波方面有点烂,总是能听到叽叽叽的噪音。中波也就那个样了,自行脑补。买这机子主要是想改航空波段的。原来RF与本振线圈匝数为6和5,现在改为5和4,发现收台变少,即使有也比较模糊。有时用手靠近本振附近还会跑台。。。。。
      观察机壳背部发现,这个机子的制造公司与淘宝上卖的机子公司不一致,不知道是不是盗版的。
      拆开后看到,IC用的是典型的CD2003GP配2822的电路,难道这个IC也能接收短波?
      主要是想知道FM超外差机子如何统调

只有一个中周。。。。。。

楼主:
而且还发现那个所谓的远程/近程功能就是摆设,里面连接触片都没有

网友A:
如何改航空波段?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改航空波段?貌似不行。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提高本振频率,用FM收AM,虽然效果一般,但也勉强能收到。之前改过一台力桑的收录机,也是CD2003GP的,能收得到。

网友B:
改航空波段你应该买一个数字显示的kk 9,否则频率跑飞了你都找不着北,我已经改装成功,但是效果还差那么一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航空波段你应该买一个数字显示的kk 9,否则频率跑飞了你都找不着北,我已经改装成功,但是效果还差那么一 ...

贪便宜搞了个指针的

网友C:
数码 KK-9本坛有卖,只卖八块八,更便宜。而且远程开关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 KK-9本坛有卖,只卖八块八,更便宜。而且远程开关是有用的。

包邮不?

网友:
kk9是1191芯片系列的,你买了假冒伪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