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索尼WM-FX777的开机键

楼主(2021-12-31):
得到一个索尼WM-FX777随身听,不知道它的开机键是哪一个,有明白的坛友请予指教,谢谢!

网友:
[ 3 ]

manualscenter.com/manuals/sony/wmfx70-service-manual.html#.Yc6EY1RBwps

网友A:
按理这种机器装上电池就应该显示,不需要开机键。按键功能在显示屏下端由英文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这种机器装上电池就应该显示,不需要开机键。按键功能在显示屏下端由英文标注。

我这个接上电池后没有反应,感谢您的热心解答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这个机器和FX-70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这个机器和FX-70不一样

抱歉,这个才是。

elektrotanya.com/sony_wm-fx777.pdf/download.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接上电池后没有反应,感谢您的热心解答

877接上电池就显示,777应该也一样。
假如有外接电池盒,按上试试。如果电池LED指示灯不亮,显示屏也不显示,只能拆机检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77接上电池就显示,777应该也一样。

假如有外接电池盒,按上试试。如果电池LED指示灯不亮,显示 ...

电池LED指示灯不亮,显示屏也不显示,看来也只能拆机检修了,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LED指示灯不亮,显示屏也不显示,看来也只能拆机检修了,谢谢您!

反复闭合电池盖,看看能否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复闭合电池盖,看看能否开机。

真心感谢您的热情回复
这个机器的开机按钮是左下侧波段选择钮,长时间按住后可以开机,可以自动搜素频率,但是搜不出电台,耳机无声有时间拆开看看。
谢谢您!祝您元旦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您的热情回复 。
这个机器的开机按钮是左下侧波段选择钮,长时间按住后可以开机,可 ...

2022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