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00收音机的音量开关是一体的,没有办法单独更换,是吧?

楼主(2021-12-31):
不能单独购买更换?

网友:
德生设计9700的音量电位器,R-9700DX一大败笔。这类机器经常反复出现音量电位器滑动不畅,电位器电阻膜有污物,拆机费事,清理困难,用烙铁拆电位器清理,一定小心,容易伤印板铜箔。

网友A:
哪有一体的电位器?你画的是拨盘,活动部件也是带卡扣的,大拆之后,也可以分解开。
不拆到底,怎么见真谛!

网友:
应该是电位器和塑料滑块,换下面电位器就行。

网友B:
如果这个电位器接触不良很好解决,注入一些机油或者黄油,滑动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没什么败笔不败笔的,良品中也难免个别次品。我的两台都很好用的,不好还可以修。

网友:
我手上有8个德生-9700DX电位器就一个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电位器接触不良很好解决,注入一些机油或者黄油,滑动几次,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比较古老又好用的办法了!
以前还有人质疑油类会增加接触不良的概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古老又好用的办法了!
以前还有人质疑油类会增加接触不良的概率。

又见老朋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一体的电位器?你画的是拨盘,活动部件也是带卡扣的,大拆之后,也可以分解开。
不拆到底,怎么见真谛 ...

请问有CF1,也就是调频BPF的铭牌照片吗?老衲以前拆机时,忘了拍照片,想知道BPF型号。

网友(2022-02-08):
带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