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螺丝生锈打滑了,怎么拧下来?

楼主(2021-12-31):
喷了WD40也没效果

网友:
烙铁加热一下使塑料软一点,斜口钳子夹螺丝头拧下。

网友:
斜口嵌伺候

网友:
我遇到几回此类情况,都是用电钻把螺母钻了,没想到那个小磨片。
昨天又交了一笔学费:
我家的厨房油烟机排烟管是从玻璃穿出去的,燃气灶移位置就得移油烟机,自然也要移动那块有洞的玻璃,我是瞎子看不见,没见过人家怎样把塑窗上的玻璃拆下来,网上查了半天也没弄下来,只好叫人家做塑窗的。
人家不到五分钟就搞定了,原来就是用凿子从窗扇正面压条缝隙撑开。
我有大小三个凿子,锤子更不在话下,却让人家赚走了一百块,是不是交了一笔学费?
这学费不能白交,所以我写在这里,万一有人遇到此类情况就那么干,要先从中坚撑        长条,,因为长条弯曲后两端相对缩短,容易拿下来,只要拿走一个其它的就好说了。

网友:
用烙铁头稍稍加热,再用螺丝刀扭。

网友:
弄个小一字的试下,要用好的螺丝刀,最好是进口的,普通螺丝刀总是容易把螺丝帽拧毛。

网友:
电钻把螺丝屁股钻掉,板子拆下来后用钳子把螺丝拧出来

网友:
        1 换一个钢口好的锣刀,2 用钳子尖嘴的, 3 上电钻 把螺帽钻掉,后面板子卸掉后用钳子拧掉。

网友:
如果是拧在塑料上边的,可以先用烙铁在螺钉头上稍微加热一下,然后再用螺丝刀把它拧下来。

网友:
螺丝刀不给力,

网友:
斜口钳最好对付 了

网友:
我觉得尖嘴钳可以

网友:
用电烙铁极热一下

网友:
用雕刻玉石的2毫米磨片,磨出一个新的一字槽,这个办法我用过,拼多多电动磨刀大概20多元

网友:
热风枪,可以两面吹的话,两面吹,

网友:
大力钳,或者鲤鱼钳

网友:
用烙铁头稍稍加热一下

网友:
钢性好的斜口钳,两个尖嘴 一边夹外缘,另一个夹槽口,顺丝口旋转。。

网友:
纯属小白,过来学习